插座,电热水壶,耳机等常见器件的检测

楼主:
以表格的形式列出了一些常见器件的检测方法,不足之处望大家指出。

网友A(2016-04-06):
谢谢楼主的风险 非常有用,下面把内容预览(无图)发给大家:

器件        原理图       实物图      故障时情况    正常时情况

1.导线,数据线,音箱信号线                                                                        将万用表调至蜂鸣档,将表笔置于器件两端不发声。将万用表的电阻档调至合适量程,测得器件两端电阻无穷大。可能原因是器件断路。                                用蜂鸣档测时发声用万用表最小量程测时实测值很小或接近于0

2.电热水壶                                                                        电源线的检测:将万用表调至蜂鸣档,将红表笔置于插头部分(左)两倾斜金属片中的火线端,黑表笔去分别测右端三个孔中的任意一个不发声。零线测法一样发热盘的检测:用电阻档的最小量程,测得发热盘两端阻值不等于理论值。                                电源线检测时发声测得发热盘两端阻值和理论值相差不大(几十欧姆)注:三孔插头结构:左零线右火线上地线

3.电烙铁                                                                        用万用表的合适量程测量插头两端的阻值不等于理论值(两千欧姆左右)。最大的可能是加热线圈断路。                                测得电源插头两端阻值和理论值相差不大。注:R=U^2/P

4.插座,插排检测                                                                        万用表调至蜂鸣档,将红黑表笔插入两孔插座或三孔插座(插排)的倾斜两孔,蜂鸣器响。用欧姆档测得两孔间阻值较小。                                蜂鸣器不响测得阻值无穷大。说明没有接短路,器件完好。

5.稳压电源                                                                        用万用表的相应档位测得的值和正常输出值相差较大。可能为保险管损坏。                                测得的值和正常输出值相差不大。

6.喇叭                                                                        用万用表电阻档的合适量程测得喇叭线头两端阻值和8欧姆相差较大。                                测得喇叭线头两端阻值在8欧姆左右。

7.耳机                                                                        将万用表调至蜂鸣档,将黑表笔置于地端,红表笔分别置于左声道,右声道,万用表不发声。用万用表电阻档的合适量程测得地端和左声道,右声道之间的阻值与三十二欧姆相差较大。                                万用表蜂鸣档在测时发声,证明相应线路没有问题。电阻档测得相应线路的阻值在32欧姆左右。

网友B(2016-12-20):
写的好详细,最近很痴迷电子

网友C(2022-04-27):
重拾儿时爱好,开始电子爱好的实践!

网友D(2024-05-04):
非常感谢版主分享

网友E(2025-12-07):
太详细了,谢谢分享。

网友F:
当我在作文的海洋中奋力划桨时,您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今天,我怀着无比感激的心情,写下这封感谢信,向您表达我深深的敬意与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