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的SPI的CS与MOSI怎么波形不重叠

楼主:
问题如下:

操作SPI,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波形:
SPI_CLK和MOSI波形,不是落在IO模拟SPI_CS的波形之内,可我的程序是对的:

#define SPI_FLASH_CS_LOW()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4) //片选引脚/CS拉低
#define SPI_FLASH_CS_HIGH()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4)  //片选引脚/CS拉高

SPI_FLASH_CS_LOW();
SPI_FLASH_SendByte(0x38);
SPI_FLASH_SendByte(0x00);
SPI_FLASH_SendByte(0x02);
SPI_FLASH_SendByte(0xDB);
SPI_FLASH_SendByte(0xFF);
Temp0 = SPI_FLASH_SendByte(0xA5);
Temp1 = SPI_FLASH_SendByte(0xA5);
Temp2 = SPI_FLASH_SendByte(0xA5);

SPI_FLASH_CS_HIGH();

下图是CS的波形

下图是MOSI

下图是MCLK

网友A(2019-07-28):
1)SPI_FLASH_CS_LOW後,及SPI_FLASH_CS_HI前加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