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红外线反射管避障51单片机c语言程序

楼主(2016-04-06):
求红外线反射管避障51单片机c语言程序

网友A:
基于51单片机的红外避障自动车的实现:http://www.51hei.com/mcu/969.html

网友B:
这是无线加红外循迹和避障的小车程序/**********************************************         功能:4键无线遥控小车程序         单片机:STC12C5A60S2         晶振  :11.0592M         注释 : 遥控器就是普通的4键315M遥控器加接收模块。                         电机驱动用LM298或者LM293D,驱动板的电机使能端接5v。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A   P3_4 //遥控按键A   #define BB  P3_5 //遥控按键B    #define C   P3_6 //遥控按键C      #define D   P3_7 //遥控按键D   sbit in1=P1^0; //小车端口 sbit in2=P1^1; //小车端口 sbit in3=P1^2; //小车端口 sbit in4=P1^3; //小车端口 sbit P3_4=P3^4;//遥控按键A  sbit P3_5=P3^5;//遥控按键B sbit P3_6=P3^6;//遥控按键C  sbit P3_7=P3^7;//遥控按键D sbit xj_l=P2^0;//循迹或避障左传感器 sbit xj_r=P2^1;//循迹或避障右传感器 void delay10ms(uint z)    {         uint a,b;     for(a=z;a>0;a--)       for(b=425;b>0;b--); } void qianjin() {         in1 = 0 ;     in2 = 1 ;     in3 = 0;     in4 = 1;         delay10ms(100); } void houtui() {         in1 = 1 ;     in2 = 0 ;     in3 = 1;     in4 = 0;         delay10ms(100); } void zuozhuan() {         in1 = 0 ;     in2 = 1 ;     in3 = 1;     in4 = 0;         delay10ms(100); } void youzhuan() {         in1 = 1 ;     in2 = 0 ;     in3 = 0;     in4 = 1;         delay10ms(100); } //********************************************************  //******************************************************** void main() {     while(1)                     {                          //循迹或避障功能,循迹的时候把传感器朝下安装         //避障的时候把传感器安装在车的前面朝前安装         if(xj_l==1&&xj_r==1)                 qianjin();         if(xj_l==0&&xj_r==1)                 youzhuan();         if(xj_l==1&&xj_r==0)                 zuozhuan();         if(xj_l==0&&xj_r==0)                 houtui();                 delay10ms(1500);         //无线遥控功能         /*        in1 = 0;                 in2 = 0 ;                 in3 = 0 ;                  in4 = 0;                               if(A)  //前进         {                                            in1 = 0 ;             in2 = 1 ;             in3 = 0;             in4 = 1;                         delay10ms(100);         }         if(BB) //后退         {            in1 = 1;            in2 = 0 ;            in3 = 1 ;             in4 = 0;                          delay10ms(100);         }         if(C) //左转        {            in1 = 0;            in2 = 1 ;            in3 = 1 ;             in4 = 0;                  delay10ms(100);        }         if(D) //右转        {                in1 = 1 ;                in2 = 0 ;                in3 = 0 ;                 in4 = 1;                          delay10ms(100);                              }*/         } }

网友B:
你要多看论坛,里面很多这样的程序。这是我做的无线遥控加红外避障和循迹的小车程序
/**********************************************
        功能:4键无线遥控小车程序
        单片机:STC12C5A60S2
        晶振  :11.0592M
        注释 : 遥控器就是普通的4键315M遥控器加接收模块。
                        电机驱动用LM298或者LM293D,驱动板的电机使能端接5v。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A   P3_4 //遥控按键A
#define BB  P3_5 //遥控按键B
#define C   P3_6 //遥控按键C
#define D   P3_7 //遥控按键D
sbit in1=P1^0; //小车端口
sbit in2=P1^1; //小车端口
sbit in3=P1^2; //小车端口
sbit in4=P1^3; //小车端口
sbit P3_4=P3^4;//遥控按键A
sbit P3_5=P3^5;//遥控按键B
sbit P3_6=P3^6;//遥控按键C
sbit P3_7=P3^7;//遥控按键D
sbit xj_l=P2^0;//循迹或避障左传感器
sbit xj_r=P2^1;//循迹或避障右传感器
void delay10ms(uint z)
{
        uint a,b;
    for(a=z;a>0;a--)
      for(b=425;b>0;b--);
}
void qianjin()
{
        in1 = 0 ;
    in2 = 1 ;
    in3 = 0;
    in4 = 1;
        delay10ms(100);
}
void houtui()
{
        in1 = 1 ;
    in2 = 0 ;
    in3 = 1;
    in4 = 0;
        delay10ms(100);
}
void zuozhuan()
{
        in1 = 0 ;
    in2 = 1 ;
    in3 = 1;
    in4 = 0;
        delay10ms(100);
}
void youzhuan()
{
        in1 = 1 ;
    in2 = 0 ;
    in3 = 0;
    in4 = 1;
        delay10ms(100);
}
//********************************************************

//********************************************************
void main()
{
    while(1)
    {

        //循迹或避障功能,循迹的时候把传感器朝下安装
        //避障的时候把传感器安装在车的前面朝前安装
        if(xj_l==1&&xj_r==1)
                qianjin();
        if(xj_l==0&&xj_r==1)
                youzhuan();
        if(xj_l==1&&xj_r==0)
                zuozhuan();
        if(xj_l==0&&xj_r==0)
                houtui();
                delay10ms(1500);
        //无线遥控功能
        /*        in1 = 0;
                in2 = 0 ;
                in3 = 0 ;
                in4 = 0;
        if(A)  //前进
        {
            in1 = 0 ;
            in2 = 1 ;
            in3 = 0;
            in4 = 1;
                        delay10ms(100);
        }
        if(BB) //后退
        {
           in1 = 1;
           in2 = 0 ;
           in3 = 1 ;
           in4 = 0;
                        delay10ms(100);
        }

       if(C) //左转
       {
           in1 = 0;
           in2 = 1 ;
           in3 = 1 ;
           in4 = 0;
                delay10ms(100);
       }
       if(D) //右转
       {
               in1 = 1 ;
               in2 = 0 ;
               in3 = 0 ;
               in4 = 1;
                        delay10ms(1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