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STM32F4/F2的DMA 进行编程时的一些技巧与提示

楼主(2016-04-06):
        STM32F2/F4 DMA 控制器经过精心设计,固件程序在选择合适的16-数据流 X 16-通道组合时颇具灵活性。AHB端口结构和到APB桥的直接路径,避免了DMA服务低速APB 外设时CPU AHB1 访问上的暂停,减少了DMA 传输总延时;DMA 控制器上实现了FIFO,使得在源和目标之间配置不同的数据宽度时更具灵活性,递增批量传输模式可以提高传输速度。

    这里就STM32F2/F4的DMA编程,分享以下8点使用技巧或提示:

1. 停止DMA 的软件序列

要断开连接到DMA数据流请求的外设,必须:

断开外设连接的DMA数据流,

DMA_SxCR寄存器的EN位复位(“0”)。

只有这样才能安全地禁止外设。

注:在这两种情况下,传输完成中断标志(DMA_LISRDMA_HISR 中的TCIF)置1 将指示因数据流禁止而结束传输。

2. 使能新的传输之前对DMA 标志进行管理

使能新的传输之前,用户必须确定DMA_LISRDMA_HISR中的传输完成中断标志(TCIF)已清0

一般建议,在开始新的传输之前,将DMA_LIFCRDMA_HIFCR寄存器的所有标志位均清零。

3. 使能DMA 的软件序列

使能DMA时,使用下面的软件序列:

配置适当的DMA数据流。

使能所用的DMA数据流(设置DMA_SxCR寄存器的EN位)。

使能所用的外设。

注:如果用户在使能相应的DMA数据流之前就使能了所用的外设,则由于DMA尚未准备好向

外设发送其所需要的数据(从存储器到外设进行传输的情况下),将会出现FEIF (FIFO 错误中断标志)。

4. NDTR=0 时,存储器到存储器传输

DMA数据流进行配置使其实现正常模式下从存储器到存储器的传输,当NDTR达到0时,传输完成标志将置1。此时,如果用户重新置位该数据流的使能位(DMA_SxCR中的EN位),存储器到存储器的传输将自动使用最后的NDTR值再次重新触发。

5. PINC/MINC=0 DMA 外设批量传输

禁止外设地址或存储器地址递增配置下的DMA批量数据传输,允许对

支持批量传输(集成FIFO)的内部或外部(FSMC)外设寻址。这种模式保证了该DMA据流在其数据传输过程中不被其他DMA数据流中断。

6. 两次映射DMA 请求

当用户配置了两个(或更多)DMA数据流服务于同一个外设请求时,软件应当保证在使能新的DMA数据流之前,当前DMA数据流完全被禁止(通过轮询DMA_SxCR寄存器的EN位)。

7. 最佳DMA 吞吐量配置

STM32F4xxAHB频率不太高,而DMA为一个高速外设服务时,建议将堆栈置于CCMCPU可通过D-bus对其直接寻址)中而不是SRAM上,否则将会在CPUDMA访问SRAM 存储器时产生额外的并发访问请求。

8. DMA 传输暂停

可以随时暂停DMA 传输稍后重新开始;也可以在DMA 传输结束前完全停止其传输功能。分为两种情况:

传输被中止,且后续不再从其停止点继续传输:无其他操作,仅将DMA_SxCR寄存器EN位清零来禁止该数据流,并在EN位置位前保持等待。因此:

DMA_SxNDTR 寄存器中含有数据流停止时剩余数据项的数目,这样软件便可以确定数据流中断前已传输了多少数据项。

暂停传输,以便稍后通过重新使能该数据流来重新开始(传输):要从停止点重新开始该传输,软件必须在禁止数据流(EN位置“0”)后读取DMA_SxNDTR寄存器,以便获取已接收的数据项数目。然后:

必须更新外设和/或存储器地址以调整地址指针。

必须使用要传输的剩余数据项的数目(禁止数据流时读取的值)更新SxNDTR 存器。

–数据流接着可以被重新使能,从停止点继续开始传输。

注:传输完成中断标志(DMA_LISRDMA_HISR 中的TCIF)置1 将指示因数据流中断而结束传输。

以上内容自ST官方STM32应用笔记文档AN4031的部分内容翻译而来,有疑问或觉得需斟酌的地方,建议阅读英文版及相关STM32参考手册该文档对STM32F4/F2DMA及芯片总线框架做了较为详细的解说,值得一读。STM32蝶粉们可以去ST中文官网www.stmcu.com.cn搜索AN4031下载该文档。

网友A:
很好的DMA使用技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