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电机震动可以这样测?

楼主(2016-04-06):
摘要

当电机负载出现不均衡或长时间运行后,轴承损坏导致振动幅度逐渐变大,所以对电机的震动测试可以有效评估电机的工作状态,本文给大家介绍一下电机震动的测量方法。

电动机振动会加速电动机轴承磨损,使轴承的正常使用寿命大大缩短,且在工作时会发出很大的噪声。同时,电动机振动将使绕组绝缘下降。电机的震动测试可以有效检查电机的当前工作状态,评估电机的工作性能。

一、震动测量系统的组成

在测量电机震动的时候,最好配合电机测试台架。电机测试台架能够模拟各种工况,在不同工况下测量的震动状态更加全面。震动传感器负责采集震动数据,上位机软件负载处理数据且以报表、曲线的形式展现出来。
图1 测震测量系统框图

二、震动传感器的选择

震动传感器是将被测震体的震动参数转换成适当的电参数,目前广泛采用的震动传感器是加速度型传感器。按照震动传感器的原理有以下几种:磁电式传感器、压电式传感器、电阻式传感器、电容式传感器。按照传输方式又可分为;有线、无线,无线传感器具有的优势是便于安装、避免测量信号衰弱。

图2 震动传感器

三、被测电机的安装

为了提高电机震动的测量精度,不引入其他的震动干扰信号,应该保证电机安装在一个非常牢固的工装下。原则上对轴中心高度不超过450mm的电机可以选择弹性安装,对轴中心高超过450mm时应当采用刚性安装。

四、电机震动测试点配置

一般电机的测试点为6点,具体的安装位置如下图所示,传感器及其安装附件的总重量应小于电机毛重的1/50。

图3 传感器安装点

传感器与被测电机应该保持良好的接触,检测头可采用磁性底座、胶粘或螺纹拧接安装方式,为了便于施工建议采用无线震动传感器。

图4 无线震动传感器安装

五、电机震动限值

在上位机软件一般会显示震动情况、当前的转速、轴中心高度、测试点位置等信息,用于综合评估电机的性能。不同轴中心高的电机度对于震动要求不一样,测量结果是否达到国标要求,具体参考《GB 10068-2008 轴中心高为56mm及以上电机的机械振动 振动的测量、评定及限值》。

图5 测试结果

网友A(2016-06-11):
请问现在有成品吗?求推荐

网友B(2016-10-23):
请问能推荐几种无线振动传感器的型号吗?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