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生产节能时控器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6-04-06):
节能时控器,根据每日供电波峰,波谷,定时用电。节能,降低用电成本。C51-AT89C2051 程序
源码:

#include <AT89x051.H>                //器件配置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变量类型的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ATA_7SEG[10]={0xfc,0x60,0xda,0xf2,0x66,
                    0xb6,0xbe,0xe0,0xfe,0xf6};        /*0~9的数码管段码*/
uchar x[4];                                        /* 存放走时的数组*/
uchar y[4]={0,0,0,0};                        /* 存放定时1的数组*/
uchar z[4]={0,0,0,0};                        /* 存放定时2的数组*/
uchar act[4]={0xfe,0xfd,0xfb,0xf7};        /*四位数码管的位选码*/
void delay(uint k);                                //延时子函数声明
void conv();                                                //走时转换子函数声明
void p_out();                                                //判别定时到否子函数声明
void p_out1();                                                //判别定时到否子函数1声明
void t_adj();                                                //走时调整子函数声明
uchar deda=0;           /*100mS计数单元清零*/
bit d_05s=0;            /*0.5秒标志*/
bit o_f1=0;                 /*定时1启/停标志*/
bit o_f2=0;                 /*定时2启/停标志*/
uchar set=0;                /*功能键标志*/
uchar h=0;
uchar n=0;
uchar m=0;
uchar flag;
uchar left=0;
uchar sec=0;
uchar min=0;
uchar hour=0;
uchar min1=0;
uchar hour1=0;
uchar min2=0;
uchar hour2=0;
uchar up=0;
bit flag1=0;
bit flag2=0;

/*显示走时*/
void time()
{
for(h=0;h<4;h++)
        {P1=DATA_7SEG[x[h]];        //输出数码管的字形码
                P3=act[h];p_out();                //输出数码管的位码。判断输出
if(P3_2==0){if(d_05s==1)P1_0=1;else P1_0=0;}                /* 百位数码管点亮时,控制小数点
(秒点)闪烁*/
                delay(2);}                         //每位数码管点亮2ms
if(o_f1==1){P1=0x01;P3_3=1;P3_2=1;P3_1=0;P3_0=1;}/* 若定时1启动,
点亮十位数码管小数点*/
        else{P1=0x00;P3_3=1;P3_2=1;P3_1=1;P3_0=1;}p_out();/*否则十位数码管
小数点不亮*/
delay(2);
if(o_f2==1){P1=0x01;P3_3=1;P3_2=1;P3_1=1;P3_0=0;} /* 若定时2启动,
点亮个位数码管小数点*/
        else{P1=0x00;P3_3=1;P3_2=1;P3_1=1;P3_0=1;}p_out();/*否则个位数码管
小数点不亮*/
delay(2);
}

/*定时器T0初始化*/
void init_timer0()
{
TMOD=0x11;
TH0=-(50235/256);
TL0=-(50235%256);
IE=0x8a;
TR0=1;
}

/*定时器T1初始化*/
void init_timer1()
{
TH1=-(5000/256);
TL1=-(5000%256);
}

/*延时k*1ms子函数*/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0;i<k;i++){
for(j=0;j<60;j++)
{;}}
}

/*100mS定时中断服务子函数*/
void zd0(void) interrupt 1
{
TH0=-(50235/256);                //重装100ms定时初值
TL0=-(50235%256);
deda++;                                        //100ms计时单元递增
}

/*10mS定时中断服务子函数*/
void zd1(void) interrupt 3
{uchar i,j;i=P1;j=P3;
        TH1=-(5000/256);
        TL1=-(5000%256);
if(m==1)n++;
if(n>=30){n=0;m=0;}
P3_7=0;
P1=0xff;
if(P1!=0xff)
{
if(n==0)m=1;
{if(n==1)
{
if(P1_0==0){set++;left=0;}
if(set>=4)set=0;
if(set==1)flag=0x55;
if(P1_1==0)left++;
if(left>=4)left=0;
if(P1_2==0){up++;
switch(left)
{
case 0:{if(up>=10)up=0;}break;
case 1:{if(up>=6)up=0;}break;
case 2:{if(up>=10)up=0;}break;
case 3:{if(up>=3)up=0;}break;
default:break;
}
}
if(P1_2==0){
switch(set)
{case 0:break;
case 1:x[left]=up;break;
case 2:{y[left]=up;if(P1_3==0)o_f1=!o_f1;}break;
case 3:{z[left]=up;if(P1_3==0)o_f2=!o_f2;}break;
default:break;}
                        }
else {
switch(set)
{case 0:break;
case 1:up=x[left];break;
case 2:{up=y[left];if(P1_3==0)o_f1=!o_f1;}break;
case 3:{up=z[left];if(P1_3==0)o_f2=!o_f2;}break;
default:break;}
        }}
}}
P1=i;P3=j;
}

/*显示调整走时*/
void t_adj()
{p_out1();
for(h=0;h<4;h++)        //四位数码管每位点亮3ms
        {if(h==left)P1=0x00;
        else {P1=DATA_7SEG[x[h]];
        P3=act[h];p_out();
        delay(3);}}
        P1=DATA_7SEG[up];P3=act[left];
        hour=x[3]*10+x[2];min=x[1]*10+x[0];
        p_out();
        delay(12);        //需调整的数码管点亮12ms
if(o_f1==1){P1=0x01;P3_3=1;P3_2=1;P3_1=0;P3_0=1;} /*若定时1启动,
点亮十位数码管小数点*/
        else{P1=0x00;P3_3=1;P3_2=1;P3_1=1;P3_0=1;}p_out();/*否则十位数码管
小数点不亮*/
delay(12);                //需调整的数码管点亮12ms
if(o_f2==1){P1=0x01;P3_3=1;P3_2=1;P3_1=1;P3_0=0;} /*若定时2启动,
点亮个位数码管小数点*/
        else{P1=0x00;P3_3=1;P3_2=1;P3_1=1;P3_0=1;}p_out();/*否则个位数码管
小数点不亮*/
delay(12);                //需调整的数码管点亮12ms
}

/*显示调整定时1*/
void t1_adj()
{p_out1();
for(h=0;h<4;h++)                //四位数码管每位点亮3ms
        {if(h==left)P1=0x00;
        else {P1=DATA_7SEG[y[h]];
        P3=act[h];p_out();
        delay(3);}}
        P1=DATA_7SEG[up];P3=act[left];        //需调整的数码管点亮18ms
        hour1=y[3]*10+y[2];min1=y[1]*10+y[0];
        p_out();
delay(18);
if(o_f1==1){P1=0x01;P3_3=0;P3_2=1;P3_1=0;P3_0=1;} /*若定时1启动,
点亮十位数码管小数点*/
        else{P1=0x01;P3_3=0;P3_2=1;P3_1=1;P3_0=1;} /*否则十位数码管
小数点不亮*/
        p_out();
        delay(18);                                                //需调整的数码管点亮18ms
}

/*显示调整定时2*/
void t2_adj()
{p_out1();
for(h=0;h<4;h++)                                //四位数码管每位点亮3ms
        {if(h==left)P1=0x00;
        else {P1=DATA_7SEG[z[h]];                //需调整的数码管点亮18ms
        P3=act[h];p_out();
        delay(3);}}
        P1=DATA_7SEG[up];P3=act[left];
hour2=z[3]*10+z[2];min2=z[1]*10+z[0];
        p_out();
delay(18);
if(o_f2==1){P1=0x01;P3_3=1;P3_2=0;P3_1=1;P3_0=0;} /*若定时2启动,
点亮个位数码管小数点*/
        else{P1=0x01;P3_3=1;P3_2=0;P3_1=1;P3_0=1;} /*否则个位数码管
小数点不亮*/
        p_out();
        delay(18);                                //需调整的数码管点亮18ms
}

/*时、分、秒计时单元转换*/
void conv()
{
if(deda<=5)d_05s=0;                //每500ms,秒点取反
        else d_05s=1;
if(deda>=10){sec++;deda=0;}        //每1000ms,秒单元递增
if(sec>=60){min++;sec=0;}                //每60s,分单元递增
if(min>=60){hour++;min=0;}        //每60m,时单元递增
if(hour>=24){hour=0;}                        //每24h,时单元清零
}

/*判别定时到否子函数*/
void p_out()
{
if(o_f1==1)                        //若定时1启动
{if(hour==hour1)                //定时1时间到
{if(min==min1)
{flag1=1;if(d_05s==1)P3_4=0;else P3_4=1;}}}        //继电器输出标志置1,蜂鸣器间断鸣响
if(flag1==1) P3_5=0;                        //若输出标志为1,继电器吸合

if(o_f2==1)                        //若定时2启动
{if(hour==hour2)                //定时2时间到
{if(min==min2)
{flag1=0;if(d_05s==1)P3_4=0;else P3_4=1;}}} //继电器输出标志置0,蜂鸣器间断鸣响
if(flag1==0) P3_5=1;                        //若输出标志为0,继电器释放
}

/*判别定时到否子函数1*/
void p_out1()
{
if(o_f1==1)                        //若定时1启动
{if(hour==hour1)                //定时1时间到
{if(min==min1)
{flag1=1;}}}                        //继电器输出标志置1
if(flag1==1) P3_5=0;        //若输出标志为1,继电器吸合

if(o_f2==1)                        //若定时2启动
{if(hour==hour2)                //定时2时间到
{if(min==min2)
{flag1=0;}}}                        //继电器输出标志置0
if(flag1==0) P3_5=1;        //若输出标志为0,继电器释放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_timer0();            /*定时器T0初始化*/
        init_timer1();            /*定时器T1初始化*/

        while(1)
        {
/*将显示缓冲数组内容移到时、分计时单元*/
hour=x[3]*10+x[2];min=x[1]*10+x[0];
hour1=y[3]*10+y[2];min1=y[1]*10+y[0];
hour2=z[3]*10+z[2];min2=z[1]*10+z[0];
conv();                                        /*时、分、秒及100mS单元转换*/
/*将转换后的时、分计时单元内容移到显示缓冲数组*/
x[3]=hour/10;x[2]=hour%10;x[1]=min/10;x[0]=min%10;
y[3]=hour1/10;y[2]=hour1%10;y[1]=min1/10;y[0]=min1%10;
z[3]=hour2/10;z[2]=hour2%10;z[1]=min2/10;z[0]=min2%10;
switch(set)
{
case 0:time();break;/*显示走时*/
case 1:t_adj();break;/*显示调整走时*/
case 2:t1_adj();break;/*显示调整定时1*/
case 3:t2_adj();break;/*显示调整定时2*/
default:break;
}
if(flag!=0x55)                                        /*判断RAM受干扰标志,若受干扰,
则显示器闪烁告警*/
        {uchar i;P3_4=1;P3_5=1;
                for(i=0;i<100;i++)                /*点亮显示器200mS*/
                {
                P1=DATA_7SEG[x[3]];P3=0xf7;delay(1);
                P1=DATA_7SEG[x[2]];P3=0xfb;delay(1);
                P1=DATA_7SEG[x[1]];P3=0xfd;delay(1);
                P1=DATA_7SEG[x[0]];P3=0xfe;delay(1);
                }

                P1=0xff;P3=0xff;delay(400);        /*熄灭显示器200mS*/
                P3_7=0;
/*如有键按下达0.5S则退出闪烁状态同时掉电标志置55H。*/
if(P1!=0xff){
delay(10);if(P1_0==0)flag=0x55;F0:if(P1!=0xff)goto F0;
                        }P3_7=1;
        }
else TR1=1;/*启动定时器1*/
}}

网友A:
有没有电路图参考一下..

网友B:
楼主应该把电路图发一个让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