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计算机之间的数据交换程序

楼主(2016-04-06):
实现单片机和计算机之间的数据交换, Windows 环境下的Visual Basic 6.0 作为可视化的编程工具, 具有完整的基于组件设计的可视化集成开发环境、操作简单、界面友好的特点。 上位机通信程序是用VB6.0 使用MAX232 来进行数据通信的协议, 既可 以使用查询方式又可以使用事件驱动方式来完成串行通信。

1 上位机程序

Private Sub Form- Load( )
MSComm1.CommPort=1‘选择通信端口1’
MSComm1.InputLen=0‘串行数据接收缓冲区初始化’
MSComm1.Settings=“9600, n, 8, 1”
设置端口参数: 波特率为9 600 b/s, 无奇偶校验位, 8 位数据, 1 位停
止位。
MSComm1.PortOpen=True ‘打开串口’
MSComm1.RThreshold=1 ‘有一个字符就接收’
ENDSub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DimBuffer As Variant, i
MSComm1.InputMode=comInputModeBinary
MSComm1.InputLen=0
Do’该循环判断输入缓冲区是否有数据
DoEvents
Loop Until MSComm1.InBufferCount>=1
Buffer=MSComm1.Input
For i = LBound( Buffer) To UBound( Buffer)
List1.AddItemBuffer( i) ‘把接收到的数据显示在列表框中’
Next i
Case Else
End Select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Close- Click( )
IfMSComm1.PortOpen=True Then
MSComm1.PortOpen=False
‘关闭串行端口’
x=MsgBox(“关闭通信! ”, 16)
End If
ENDSub

2 下位机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1_5=P1^5; //RS485 的控制位
uchar flag; //结果为负和正的标志位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count) //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int i;
while( count)
{
i=200;
while( i>0) i- - ;
count- - ;
}
}
void main( void)
{
SCON=0X50;
TMOD=0X21; //定时器1, 工作在方式2
TL1=0XFD; //所用晶振为11.0592, 波特率设定为9 600 b/s
TH1=0XFD;
TR1=1; //启动定时器1
ES=1;
??
do{ P1_5=1; //串行发控制位
tmpchange( ) ; //数据采集函数调用
??
SBUF=TEMP; //把数据送入串行口缓冲寄存器
if( TI==0)
TI=0; }
while( 1) ;
}

网友A(2021-05-29):
tmpchange( ) ; //数据采集函数调用
在哪?

网友B:
tmpchange( ) ; //数据采集函数调用

网友C:
上位机程序使用现成的调试助手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