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单片机程序 画线,画点,字母,汉字等 含有基本驱动和基本绘图函数

楼主(2016-04-06):
所有源码下载:

//LCD驱动程序,包含8*8字符,8*16字符,8*8数字,16*16汉字
//画方框(也可用于画直线),8*8反色,16*16反色,128*64图片显示
//下面给出外部接口及程序接口

主要程序如下:
/*--------------------------------------------------------------*/
//读出指令(状态)
unsigned char LCD_read_cmd(void)
{
        unsigned char read_cmd;

        Data_IO = 0xff;                //输入
        RS = 0;                                //指令
        RW = 1;                                //读出
        E  = 1;                                //高电平读出
        read_cmd = Data_IO;        //指令
        E  = 0;

        return (read_cmd);
}

/*--------------------------------------------------------------*/
//读出数据
//先只须空读一次, 以后接着就无须空读
//空读之后读出的数据都是有效的!!!
unsigned char LCD_read_dat(void)
{
        unsigned char read_dat;

        Data_IO = 0xff;                //输入
        RS = 1;                                //数据
        RW = 1;                                //读出
        E  = 1;                                //高电平读出
        read_dat = Data_IO;        //数据
        E  = 0;

        return (read_dat);
}

/*--------------------------------------------------------------*/
//检查忙标志位
void LCD_check_busy(void)
{
        unsigned char lcd_status;

        do{
                lcd_status = LCD_read_cmd();
        }while(lcd_status & 0x80);
}

/*--------------------------------------------------------------*/
//写入指令
void LCD_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_check_busy();
        RS = 0;                        //指令
        RW = 0;                        //写入

        Data_IO = cmd;        //指令
        E  = 1;
        E  = 0;                        //下降沿写入
}

/*--------------------------------------------------------------*/
//写入数据
void LCD_write_dat(unsigned char dat)
{
        LCD_check_busy();
        RS = 1;                        //数据
        RW = 0;                        //写入

        Data_IO = dat;        //数据
        E  = 1;
        E  = 0;                        //下降沿写入
}

/*--------------------------------------------------------------*/
//液晶字节定位(8*1)
//液晶规划:
//x: 0 - 7        (行)
//y: 0 -127        (列)
void LCD_byte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if(y < 64)           LCD_sel_left                //左半屏
        else {y -= 64; LCD_sel_right}        //右半屏
        LCD_write_cmd(X_Page_Addr + x);        //页地址0-7
        LCD_write_cmd(Y_Col_Addr + y);        //列地址0-63
}

/*--------------------------------------------------------------*/
//液晶字符定位(8*8)
//液晶规划:
//x: 0 - 7        (行)
//y: 0 -15        (列)
void LCD_char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y <<= 3;
        LCD_byte_pos(x, y);
}

/*--------------------------------------------------------------*/
//显示清屏
void LCD_clr_scr(unsigned char sel_dat)
{
        unsigned char i, j;

        if(sel_dat == 0)                LCD_sel_left
        else if(sel_dat == 1)        LCD_sel_right
        else if(sel_dat == 2)        LCD_sel_all
        for(j = 0; j < 8; j++)
        {
                LCD_write_cmd(X_Page_Addr + j);
                LCD_write_cmd(Y_Col_Addr);
                for(i = 0; i < 64; i++) LCD_write_dat(0x00);
        }
}

/*--------------------------------------------------------------*/
//显示清行
//row:        0 - 7        共8行
void LCD_clr_row(unsigned char row)
{
        unsigned char i;

        LCD_sel_all
        LCD_write_cmd(Y_Col_Addr);
        LCD_write_cmd(X_Page_Addr + row);

        for(i = 0; i < 64; i++) LCD_write_dat(0x00);
}

/*--------------------------------------------------------------*/
//读出8bytes数据
//液晶规划:
//x: 0 - 7        (行)
//y: 0 -15        (列)
void LCD_read_8byte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read_dat)
{
        unsigned char i;

        LCD_char_pos(x, y); LCD_read_dat();        //空读一次!!!
        for(i = 0; i < 8; i++)
        {
                *read_dat = LCD_read_dat();
                read_dat++;
        }
}

/*--------------------------------------------------------------*/
//#if         (Font_type == 0)        //(8*16字体)
/*--------------------------------------------------------------*/
//液晶字符输出(8*16字体)
//x: 0 -3   (行)
//y: 0 -15        (列)
void LCD_printc16(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_dat)
{
        unsigned char i, j;

        for(j = 0; j < 2; j++)
        {
                LCD_char_pos((x * 2 + j), y);
                for(i = 0; i < 8; i++) LCD_write_dat(Font_code16[c_dat - 32][8 * j + i]);
        }
}

/*--------------------------------------------------------------*/
//液晶字符串输出(8*16字体)
//x: 0 - 3 (行)
//y: 0 -15 (列)
void LCD_prints16(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_dat)
{
        while(*s_dat) LCD_printc16(x, y++, *s_dat++);
}

/*--------------------------------------------------------------*/
//#elif         (Font_type == 1)        //(8*8字体)
/*--------------------------------------------------------------*/
//液晶字符输出(8*8字体)
//x: 0 - 7        (行)
//y: 0 -15        (列)
void LCD_printc(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_dat)
{
        unsigned char i;

        LCD_char_pos(x, y);
        LCD_write_dat(0x00);                                                //补空, 1bytes
        for(i = 0; i < 6; i++) LCD_write_dat(Font_code[c_dat - 32][i]);
        LCD_write_dat(0x00);   LCD_write_dat(0x00);        //补空, 2bytes
}

/*--------------------------------------------------------------*/
//液晶字符输出(6*8字体)
//x: 0 - 7        (行)
//y: 0 -21        (列)
void LCD_printc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_dat)
{
        unsigned char i;
        y = y * 6 + 1;                                        //最左边和最右边各空一字节
        //LCD_write_dat_pos(x, y, 0x00);        //前面补一个空字节
        for(i = 0; i < 6; i++) LCD_write_dat_pos(x, y + i + 1, Font_code[c_dat - 32][i]);
}

/*--------------------------------------------------------------*/
//液晶字符串输出(6*8字体)
//x: 0 - 3 (行)
//y: 0 -21 (列)
/*void LCD_prints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_dat)
{
        while(*s_dat) LCD_printcs(x, y++, *s_dat++);
}
#endif

/*--------------------------------------------------------------*/
//液晶字符串输出(8*8字体)
//x: 0 - 7 (行)
//y: 0 -15 (列)
void LCD_print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_dat)
{
        while(*s_dat) LCD_printc(x, y++, *s_dat++);
}

/*--------------------------------------------------------------*/
//液晶字符反色区域(8*8字体)
//x: 0 - 7        (行)
//y: 0 -15        (列)
void LCD_inverse(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read_buffer[8];
        LCD_read_8bytes(x, y, read_buffer);
        LCD_char_pos(x, y);
        for(i = 0; i < 8; i++) LCD_write_dat(~read_buffer[i]);
}

/*--------------------------------------------------------------*/
//液晶字符下划线区域(8*8字体)
//x: 0 - 7        (行)
//y: 0 -15        (列)
//attr: =1, 添加下划线
//                =0, 删除下划线
void LCD_underline(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attr)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read_buffer[8];

        LCD_read_8bytes(x, y, read_buffer);
        LCD_char_pos(x, y);
        if(attr)        for(i = 0; i < 8; i++) LCD_write_dat(read_buffer[i] |  0x80);
        else                for(i = 0; i < 8; i++) LCD_write_dat(read_buffer[i] & ~0x80);
}

/*--------------------------------------------------------------*/
//液晶反色显示
void LCD_scr_inverse(void)
{
        unsigned char i, j;

        for(j = 0; j < 8; j++)
        {
                for(i = 0; i < 16; i++) LCD_inverse(j, i);
        }
}

/*--------------------------------------------------------------*/
//#if                Font_type                //(8*8字体)
/*--------------------------------------------------------------*/
//液晶字符反色输出(8*8字体)
//x: 0 - 7        (行)
//y: 0 -15        (列)
void LCD_inversec(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LCD_inverse(x, y);
}

/*--------------------------------------------------------------*/
//液晶字符加下划线(8*8字体)
//x: 0 - 7        (行)
//y: 0 -15        (列)
//attr: =1, 添加下划线
//                =0, 删除下划线
void LCD_underlinec(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attr)
{
        LCD_underline(x, y, attr);
}

/*--------------------------------------------------------------*/
//#else                                         //(8*16字体)
/*--------------------------------------------------------------*/
//液晶字符反色输出(8*16字体)
//x: 0 - 3        (行)
//y: 0 -15        (列)
void LCD_inverse16(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x <<= 1;
        LCD_inverse(x, y);
        LCD_inverse(x+1, y);
}

/*--------------------------------------------------------------*/
//液晶字符加下划线(8*16字体)
//x: 0 - 3        (行)
//y: 0 -15        (列)
//attr: =1, 添加下划线
//                =0, 删除下划线
void LCD_underline16(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attr)
{
        x <<= 1;
        LCD_underline(x + 1, y, attr);
}
//#endif

/*--------------------------------------------------------------*/
//液晶字符串反色输出
//x: 0 -7 (行)
//y: 0 -15        (列)
//num: num < 16 - y
void LCD_inverse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num)
{
        while(num--) LCD_inversec(x, y++);
}

/*--------------------------------------------------------------*/
//液晶字符串加下划线
//x: 0 -7 (行)
//y: 0 -15        (列)
//num: num < 16 - y
//attr: =1, 添加下划线
//                =0, 删除下划线
void LCD_underline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num, unsigned char attr)
{
        while(num--) LCD_underlinec(x, y++, attr);
}

/*--------------------------------------------------------------*/
//液晶汉字输出(16*16字体)
//取码规则:        低位在前, 列行扫描, 阴码(1-亮, 0-灭)
//x: 0 - 3        (行)
//y: 0 - 7        (列)
void LCD_printch(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h_dat)
{
        unsigned char i, j;

        x <<= 1; y <<= 1;
        for(j = 0; j < 2; j++)
        {
                LCD_char_pos((x + j), y);
                for(i = 0; i < 16; i++) LCD_write_dat(h_dat[16 * j + i]);
        }
}

/*--------------------------------------------------------------*/
//液晶汉字词组输出(16*16字体)
//取码规则:        低位在前, 列行扫描, 阴码(1-亮, 0-灭)
//x: 0 - 3        (行)
//y: 0 - 7        (列)
//num: num < 8 - y
//一次最多显示八个汉字!
void LCD_printsh(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h_dat, 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num; i++) {LCD_printch(x, y++, h_dat); h_dat += 32;}
}

/*--------------------------------------------------------------*/
//液晶汉字输出(16*16字体)
//查表显示输出
//取码规则:        低位在前, 列行扫描, 阴码(1-亮, 0-灭)
//x: 0 - 3        (行)
//y: 0 - 7        (列)
void LCD_showch(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GB_16_num; i++)
        {
                if((GB_16[i].Index[0] == dat[0]) && (GB_16[i].Index[1] == dat[1])) break;
        }
        LCD_printch(x, y, GB_16[i].Msk);
}

/*--------------------------------------------------------------*/
//液晶汉字词组输出(16*16字体)
//查表显示输出
//取码规则:        低位在前, 列行扫描, 阴码(1-亮, 0-灭)
//x: 0 - 3        (行)
//y: 0 - 7        (列)
//num: num < 8 - y
void LCD_showsh(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at)
{
        while(*dat) {LCD_showch(x, y++, dat); dat += 2;}        //一个汉字GB码由2个字节组成
}

/*--------------------------------------------------------------*/
//液晶汉字反色区域(16*16字体)
//x: 0 - 3        (行)
//y: 0 - 7        (列)
void LCD_inversech(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x <<= 1;
        y <<= 1;
        LCD_inverse(x, y);
        LCD_inverse(x, y+1);
        LCD_inverse(x+1, y);
        LCD_inverse(x+1, y+1);
}

/*--------------------------------------------------------------*/
//液晶汉字词组反色区域(16*16字体)
//x: 0 - 3 (行)
//y: 0 - 8 (列)
//num: num < 8 - y        汉字个数
void LCD_inversesh(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num)
{
        while(num--) LCD_inversech(x, y++);
}

/*--------------------------------------------------------------*/
//#if                Font_type                //(8*8字体)
/*--------------------------------------------------------------*/
//定位输出数字
//x: 0 - 7                (行)
//y: 0 - 15/20        (列)
//num: 0 - 65535        要显示的数字
//num_bit: 0 - 5        数字的位数
//num_font:        =0,6*8        输出字体
//                        =1,8*8
/*void LCD_printn(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int num, unsigned char num_bit, unsigned char num_font)
{
        char i;
        unsigned char ii;
        unsigned char dat[6];
        for(i = 0; i < 6; i++) dat[i] = 0; i = 0;        //初始化数据
        while(num / 10)                                                                //拆位
        {
                dat[i] = num % 10;                                                //最低位
                num /= 10; i++;
        }
        dat[i] = num;                                                                //最高位
        ii = i;                                                                                //保存dat的位数
        for(; i >= 0; i--)        dat[i] += 48;                        //转化成ASCII
        for(i = 0; i < num_bit; i++)
        if(num_font)LCD_printc(x, y + i, ' ');                //清显示区域
        else                LCD_printcs(x, y + i, ' ');                //清显示区域
        for(i = ii; i >= 0; i--)
        if(num_font)LCD_printc(x, y++, dat[i]);                //输出数值
        else                LCD_printcs(x, y++, dat[i]);        //输出数值
}
/*--------------------------------------------------------------*/
//#else                                         //(8*16字体)
/*--------------------------------------------------------------*/
//定位输出数字
//x: 0 - 3  (行)
//y: 0 - 15 (列)
//num: 0 - 65535        要显示的数字
//num_bit: 0 - 5        数字的位数
void LCD_printn(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int num, unsigned char num_bit)
{
        char i;
        unsigned char ii;
        unsigned char dat[6];
        for(i = 0; i < 6; i++) dat[i] = 0; i = 0;        //初始化数据
        while(num / 10)                                                                //拆位
        {
                dat[i] = num % 10;                                                //最低位
                num /= 10; i++;
        }
        dat[i] = num;                                                                //最高位
        ii = i;                                                                                //保存dat的位数
        for(; i >= 0; i--)        dat[i] += 48;                        //转化成ASCII
        for(i = 0; i < num_bit; i++)
        LCD_printc(x, y + i, ' ');                                        //清显示区域
        for(i = ii; i >= 0; i--)
        LCD_printc(x, y++, dat[i]);                                        //输出数值
}
//#endif

/*--------------------------------------------------------------*/
//液晶定位写入数据一个字节
//液晶规划:
//x: 0 - 7        (页)
//y: 0 -127        (列)
void LCD_write_da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at)
{
        LCD_byte_pos(x, y);
        LCD_write_dat(dat);
}

/*--------------------------------------------------------------*/
//液晶定位读出数据一个字节
//液晶规划:
//x: 0 - 7        (页)
//y: 0 -127        (列)
unsigned char LCD_read_da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read_dat;

        LCD_byte_pos(x, y);
        read_dat = LCD_read_dat();                //dummy读
        read_dat = LCD_read_dat();                //数据有效

        return (read_dat);
}

/*--------------------------------------------------------------*/
//显示128X64图片
//取码规则:        低位在前, 列行扫描, 阴码(1-亮, 0-灭)
void LCD_picture(unsigned char code *img_dat)
{
        unsigned char i, j;

        for(j = 0; j < 8; j++)
        {
                for(i = 0; i < 128; i++)
                {
                        LCD_write_dat_pos(j, i, img_dat[j * 128 + i]);
                }
        }
}

/*--------------------------------------------------------------*/
//定位显示指定大小图片
//取码规则:        低位在前, 列行扫描, 阴码(1-亮, 0-灭)
//pag:        0 - 7                        页坐标
//col:  0 - 127                        列坐标
//x:        0 - (127-col)        图片宽
//y:        0 - (63-pag*8)        图片高
/*void LCD_pos_picture(unsigned char pag, unsigned char col,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img_dat)
{
        unsigned char i, j;

        y = (y + 4) >> 3;                        //四舍五入
        for(j = 0; j < y; j++)
        {
                for(i = 0; i < x; i++)
                {
                        LCD_write_dat_pos(pag + j, col + i, img_dat[j * x + i]);
                }
        }
}

/*--------------------------------------------------------------*/
//画点函数
//x:        0 - 127                横坐标
//y:        0 - 63                列坐标
//attr:                =1,                画点
//                        =0,                消点
void LCD_pixel(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attr)
{
        unsigned char pixel_dat, temp_dat, yy;

        yy = y >> 3;                                                //划分到页
        pixel_dat = LCD_read_dat_pos(yy, x);//读出数据
        temp_dat = 0x01 << (y & 0x07);                //页中的点
        if(attr) pixel_dat |= temp_dat;                //画点
        else         pixel_dat &= ~temp_dat;        //消点
        LCD_write_dat_pos(yy, x, pixel_dat);//写入组合数据
}

/*--------------------------------------------------------------*/
//画横线
//y:        0 - 63                列坐标
//attr:                =1,                画线
//                        =0,                消线
void LCD_line_h(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attr)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128; i++) LCD_pixel(i, y, attr);
}

/*--------------------------------------------------------------*/
//画竖线
//x:        0 - 128                横坐标
//attr:                =1,                画线
//                        =0,                消线
void LCD_line_v(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attr)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64; i++) LCD_pixel(x, i, attr);
}

/*--------------------------------------------------------------*/
//显示直线
//x:        0 - 127                横坐标
//y:        0 - 63                纵坐标
//attr:                =1,                画线
//                        =0,                消线
void LCD_line(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 unsigned char x2, unsigned char y2, unsigned char attr)
{
        char dx, dy;
        char inc_x, inc_y;
        int  xerr = 0, yerr = 0;                                //初始化变量
        unsigned char i, ds;

    dx = x2 - x1;                                                        //计算坐标增量
    dy = y2 - y1;

        if(dx > 0) inc_x = 1;                                        //设置单步方向
        else
        {
                if(dx == 0) {inc_x = 0;                          } //垂直线
                else                {inc_x = -1; dx = -dx;}
        }

        if(dy > 0) inc_y = 1;                                        //设置单步方向
        else
    {
                if(dy == 0) {inc_y = 0;                          }        //水平线
                else                {inc_y = -1; dy = -dy;}
        }

        if(dx > dy) ds = dx;                                        //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else                ds = dy;

        for(i = 0; i <= ds+1; i++)                                //画线输出
        {
                LCD_pixel(x1, y1, attr);                        //画点
                xerr += dx;
                yerr += dy;
                if(xerr > ds)
                {
                        xerr -= ds;
                        x1   += inc_x;
                }
                if(yerr > ds)
                {
                        yerr -= ds;
                        y1   += inc_y;
                }
        }
}

/*--------------------------------------------------------------*/
//显示方形
//x:        0 - 127                横坐标
//y:        0 - 63                纵坐标
//attr:                =1,                画方
//                        =0,                删方
void LCD_rectangle(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 unsigned char x2, unsigned char y2, unsigned char attr)
{
        LCD_line(x1, y1, x2, y1, attr);
        LCD_line(x1, y1, x1, y2, attr);
        LCD_line(x2, y1, x2, y2, attr);
        LCD_line(x1, y2, x2, y2, attr);
}

/*--------------------------------------------------------------*/
//显示圆
//x:        0 - 128                横坐标
//y:        0 - 63                纵坐标
//r:        0 - 63                半径
//attr:                =1,                画圆
//                        =0,                删圆
/*void LCD_circle(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r, unsigned char attr)
{
        unsigned char dx, dy = r;

        for(dx = 0; dx <= r; dx++)
        {
                while((r * r + 1 - dx * dx) < (dy * dy)) dy--;
                LCD_pixel(x + dx, y - dy, attr);
                LCD_pixel(x - dx, y - dy, attr);
                LCD_pixel(x - dx, y + dy, attr);
                LCD_pixel(x + dx, y + dy, attr);

                LCD_pixel(x + dy, y - dx, attr);
                LCD_pixel(x - dy, y - dx, attr);
                LCD_pixel(x - dy, y + dx, attr);
                LCD_pixel(x + dy, y + dx, attr);
        }
}

/*--------------------------------------------------------------*/
//复位LCD128*64
void LCD_reset_12864(void)
{
        LCD_clr_scr(ASCR);                        //清全屏
        LCD_write_cmd(Display_Off);        //关闭显示
        LCD_write_cmd(X_Page_Addr);        //起始页地址
        LCD_write_cmd(Start_Line);        //起始行
        LCD_write_cmd(Y_Col_Addr);        //起始列地址
        LCD_write_cmd(Display_On);        //开启显示
}

/*--------------------------------------------------------------*/
//初始化LCD128*64
void LCD_init_12864(void)
{
        LCD_reset_hard                //硬件复位
        LCD_reset_soft                //软件复位
}

网友A(2016-06-16):
为什么使用 proteus 仿真LCD126864显示乱码? 附件带有仿真图

Proteus 代码仿真 KS0108.rar

错误信息

网友B(2017-04-14):
感谢楼主分享,下载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