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编的用小键盘(8279)控制步进电机的汇编程序

楼主(2016-04-06):
这是我编的用小键盘(8279)控制步进电机的汇编程序
Z8279 EQU 212H
D8279 EQU 210H
D8251 EQU 228H
Z8251 EQU 22aH
LEDMOD EQU 00 ;左边输入,八位显示外部译码八位显示
LEDFEQ EQU 38H ;扫描频率
STACK SEGMENT STACK
STA DW 512 DUP (?)
TOP EQU LENGTH STA
STACK ENDS
DATA SEGMENT
LED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77H,7CH,39H
DB 5EH,79H,71H
MESS1 DB 0DH,0AH,0DH,0AH
DB ' Speed-----Press 1~F',0DH,0AH
DB ' Direction-----Press + OR -',0DH,0AH
DB ' ESC-----Press 0',0DH,0AH,'

  18. MESS2 DB 0dh,' Dir Now----','

SPDLY DB 1
DIRE DB '+'
DATA ENDS
CODE SEGMENT
ASSUME CS:CODE,DS:DATA,SS:STACK
START: MOV AX,STACK ;初始化
MOV SS,AX
MOV SP,TOP
MOV AX,DATA
MOV DS,AX
MOV DX,20BH ;8255初始化
MOV AL,80H
OUT DX,AL
MOV CX,100
LOOP $
MOV CX,05H
NEXT:PUSH CX
MOV DX,Z8251          ;初始化8251
MOV AL,00H
OUT DX,AL
MOV CX,04H
LOOP $
OUT DX,AL
MOV CX,04H
LOOP $
OUT DX,AL
MOV CX,04H
LOOP $
MOV AL,40H
OUT DX,AL
MOV CX,100
LOOP $
MOV AL,0CEH           ;异步方式,设置为8个数据位,两个停止位波特率因子为16
OUT DX,AL             ;无奇偶校验位
MOV CX,100
LOOP $
MOV AL,25H            ;设为请求发送,允许发送,允许接收状态
OUT DX,AL
MOV CX,100
LOOP $
POP CX
LOOP NEXT
NOP
MOV DX,Z8279
MOV AL,LEDMOD
OUT DX,AL
MOV AL,LEDFEQ
OUT DX,AL
MOV DX,D8279
MOV AL,7FH
OUT DX,AL
MOV DX,D8279
MOV AL,7FH
OUT DX,AL
MOV DX,D8279
MOV AL,7DH
OUT DX,AL
MOV DX,D8279
MOV AL,7FH
OUT DX,AL
MOV DX,D8279
MOV AL,70H
OUT DX,AL
MOV DX,D8279
MOV AL,5EH
OUT DX,AL
MOV DX,D8279
MOV AL,79H
OUT DX,AL
MOV DX,D8279
MOV AL,77H
OUT DX,AL ;以上为写(AEDK8688)
NOP
BG:MOV DX,Z8279
MOV AL,0C2H
OUT DX,AL ;置空FIFO寄存器
PUSH DX
LEA DX,MESS1 ;显示信息1
MOV AH,09H
INT 21H
LEA DX,MESS2
MOV AH,09H
INT 21H
MOV DL,DIRE ;显示方向信息
MOV AH,06H
INT 21H
POP DX
WAIIT:MOV AH,0BH
INT 21H
CMP AL,0FFH;有键输入则为0FFH
JNE WAT;无键入转
L3:MOV AH,08H
INT 21H
L4:CMP AL,'+'
JE L0
CMP AL,'-'
JE L1
CMP AL,'9'
JNA DA
SUB AL,37H
CMP AL,0AH
Jb WAIIT
CMP AL,0FH
Ja WAIIT
JMP JIAN
DA: SUB AL,30H
CMP AL,00H
JB WAT
JMP PAN
WAT:NOP
IN AL,DX
MOV BL,AL
AND AL,80H
CMP AL,80H
JE WAT ;FIFO正在清除期间则跳转等待
MOV AL,BL
AND AL,0FH
CMP AL,00H
JE WAIIIT ;无键按下转
BG3:MOV DX,Z8279
MOV AL,40H ;写 读FIFO RAM命令字
OUT DX,AL
MOV DX,D8279 ;读入FIFO RAM内容
IN AL,DX
NOP
JMP PAN
WAIIIT:PUSH DX
MOV DX,Z8251
MOV AH,02H
IN AL,DX             ;有数据送到吗?
AND AL,AH
JZ WAIIT               ;读入寄存器空,没有数据送到则跳转至发送
L5:MOV DX,D8251          ;有数据送到则从数据缓冲区读入
IN AL,DX
JMP L4
PAN:CMP AL,00H ;是结束符则结束
JZ AK
JIAN:MOV BL,AL ; 查表,将键码放入AL中
CMP AL,0fH;速度不在1~15之间
JA BG1
MOV SPDLY,AL;
JMP BB0
L4:JMP BG
BG1: CMP AL,13H ;方向控制键
JE L0
CMP AL,12H
JNE L4
L1:MOV DIRE,'-'
JMP BG2
L0:MOV DIRE,'+'
BG2:push dx
LEA DX,MESS2
MOV AH,09H
INT 21H
MOV DL,DIRE;显示方向信息
MOV AH,06H
INT 21H
POP DX
MOV    DX,Z8279          ;清FIFO RAM寄存器
MOV    AL,0C2H
OUT    DX,AL
JMP BB1
L2:JMP L3
BB0: mov cx,08h
mov al,00h
clear: MOV DX,D8279
out dx,al
loop clear
mov dx,z8279
mov al,83h
out dx,al
MOV AL,BL
LEA BX,LED
XLAT
MOV DX,D8279 ;将AL中内容写到数码管上
OUT DX,AL
MOV    DX,Z8279          ;清FIFO RAM寄存器
MOV    AL,0C2H
OUT    DX,AL
JMP BB1
AK: JMP FINI
BG4:JMP BG3
L6:JMP L5
BB1: MOV AH,0BH              ;判断PC机是否有键按下
INT 21H
CMP AL,0FFH
JE L2
MOV DX,Z8279
IN AL,DX
NOP
AND AL,0FH
CMP AL,00H
JNE BG4
MOV DX,Z8251
MOV AH,02H
IN AL,DX             ;有数据送到吗?
AND AL,AH
JNZ L6
XOR CX,CX
MOV CL,SPDLY
CALL DELAY
MOV DX,208H
MOV AL,00000001B
OUT DX,AL
CMP DIRE,'+' ;控制转向
JNE BB2
XOR CX,CX
MOV CL,SPDLY
CALL DELAY
MOV DX,208H
MOV AL,00000010B
OUT DX,AL
XOR CX,CX
MOV CL,SPDLY
CALL DELAY
MOV DX,208H
MOV AL,00000100B
OUT DX,AL
XOR CX,CX
MOV CL,SPDLY
CALL DELAY
MOV DX,208H
MOV AL,00001000B
OUT DX,AL
JMP BB1
BB2:XOR CX,CX
MOV CL,SPDLY
CALL DELAY
MOV DX,208H
MOV AL,00001000B
OUT DX,AL
XOR CX,CX
MOV CL,SPDLY
CALL DELAY
MOV DX,208H
MOV AL,00000100B
OUT DX,AL
XOR CX,CX
MOV CL,SPDLY
CALL DELAY
MOV DX,208H
MOV AL,00000010B
OUT DX,AL
JMP BB1
FINI: MOV DX,Z8279 ;清FIFO寄存器并关蜂鸣器
MOV AL,0C2H
OUT DX,AL
MOV AH,4CH
INT 21H
DELAY PROC NEAR
      PUSH CX
      MOV CX,80                           ;延时子程序
DELAY1: PUSH CX
      MOV CX,2000H
      LOOP $
      POP CX
      LOOP DELAY1
      POP CX
      LOOP DELAY
      RET
DELAY ENDP
CODE ENDS
END ST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