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MOC3053光耦的没

楼主(2016-04-06):
1.某宝买了几个MOC3053,5V电源,电阻两个560的并联,后又并个470欧的,总电阻175欧姆,分担电压3.68V,9012三极管压降0,光耦压降1.3V,得出光耦驱动电流21ma,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2.好不容易能点亮灯泡了,就想试试调光,不试不知道,一试发现理论还需联系实际:
    过零检测输入到外中断,中断里启动定时器,定时中断里 灯泡引脚=0;(STC单片机,用的低电平驱动),延时几us,让灯泡引脚=1,等待下次零点到来再让他=0,这种情况下灯泡根本不亮,必须只能保持灯泡引脚=0才亮,是不是不符合理论;定时器初值换了N种,亮度都一个鸟样。 灯泡引脚=0;延时5ms,让灯泡引脚=1,依旧一点儿都不亮,闪都不闪,
3.还是以上程序,把定时中断里 引脚=0;delay();引脚=1;delay(); 引脚=0;delay();引脚=1;delay();,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之后灯泡闪了,暗了,好像理论上说的是导通角原理的,为什么成了PWM了,是不是假货
4.网上也没搜到过这类的帖子,点不亮了就调小电阻,没准电流大点能驱动,调光也可以调的,就是用着不像期盼的那样,我自己总结的,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A:
延时几us,时间太短,看不出亮不亮,用示波器才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时几us,时间太短,看不出亮不亮,用示波器才能看到。

延时5ms都没亮,按说过了零点电压升到1.3V打开光耦需要的时间不会5ms吧,只要是引脚=1了的都不亮,如果再加一句引脚=0,就能亮了,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光耦是个过零点才能导通,其他相位不导通的东西,本次的0要等到下次过零点真正起作用,下次的就等到下下次,只要在过零点前=1了就不亮

网友B:
这跟器件的响应及波形有关,是不是正品也可以用模电来试。

网友C:
M0c3053应为过0触发光耦·本身驱动电流很小、应在后面再拖动一只双向硅(BcR)。控制50Hz(半周期为10毫秒)控制脉冲宽度应大于10msi小于10ms则随机触发不稳定(因器件只能在过零时能发)若非要给出几毫秒触发脉冲,则触发脉冲应于零点步。这里的PWM调功的含义有所不同,调的是每秒钟10ms脉冲的个数(0~100个)程序上要么采用与50Hz同步脉冲;要么采用0~数百ms的长脉冲,均能控制功率.后者精度差一些(10mS误差)控制白织灯、电炉.因热容.惰性大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