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高精度计时器电路原理图 PCB与源代码

楼主(2016-04-07):
(原创)51单片机高精度计时器电路原理图。采用AT89S52加DP8573,实现两个功能:带掉电保持功能的日历时钟、由外部开关信号触发的高精度计时,pcb文件与原理图配套,完全对应,可直接加工制作.
以上所有文件打包下载:

//********************************************************************
// Author        : Bing Wang
// Date          : Mar. 2017
// File          : msTIMER.c
// Hardware      : 89S51/89S52
//********************************************************************

#include <AT89X52.h>                // SFR definition file.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bsacc.h>                        //
#include <ctype.h>                        //
#include <stdlib.h>                        //
#include <math.h>

// Interface address definition
// DP8573AN RTC
xdata char DP8573SEC         _at_ 0x0600;
xdata char DP8573MIN         _at_ 0x0700;
xdata char DP8573HOUR         _at_ 0x0800;
xdata char DP8573WEEK         _at_ 0x0E00;
xdata char DP8573DAY         _at_ 0x0900;
xdata char DP8573MONTH        _at_ 0x0A00;
xdata char DP8573YEAR         _at_ 0x0B00;

xdata char DP8573SECs        _at_ 0x1900;        // Second Save
xdata char DP8573MINs         _at_ 0x1A00;        // Minute Save
xdata char DP8573HOURs        _at_ 0x1B00;        // Hour Save
xdata char DP8573DAYs        _at_ 0x1C00;        // Day Save
xdata char DP8573MONs        _at_ 0x1D00;        // Month Save

xdata char DP8573MSR         _at_ 0x0000;        // Main Status Register
xdata char DP8573PFR         _at_ 0x0400;        // Periodic Flag Register
xdata char DP8573TSCR         _at_ 0x0400;        // Time Save Control Register
xdata char DP8573RTMR         _at_ 0x0100;        // Real Time Mode Register
xdata char DP8573OMR         _at_ 0x0200;        // Output Mode Register
xdata char DP8573ICR0         _at_ 0x0300;        // Interrupt Control Register 0
xdata char DP8573ICR1         _at_ 0x0400;        // Interrupt Control Register 1

unsigned char msCNT, Tsecond;
unsigned char SecRTC, MinRTC, HourRTC, WeekRTC, DayRTC, MonthRTC, YearRTC;
unsigned char CmdOld, KeyCmd;
unsigned char second, secondOld, minute, minuteOld, hour, hourOld;
unsigned char day, dayOld, month, monthOld, year, yearOld, timeH, timeL;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 Setup serial port ctrl reg
                                        // Mode 1: 8-bit uart var. baud rate
                                        // REN: enable receiver
        PCON &= 0x7F;        // Clear SMOD bit in power ctrl reg
                                        // This bit doubles the baud rate
        TMOD &= 0xCF;        // Clear M1 and M0 for timer 1
        TMOD |= 0x20;        // Set M1 for 8-bit autoreload timer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auto-reload timer
        TH1 = 213;                // 1200 baud with 20MHz xtal
        TR1 = 1;                // Start timer 1
        TI = 1;                        // Set TI to indicate ready to xmit
}

void DP8573A_Init(void)
{
        DP8573MSR = 0x40;        // RS=1
        DP8573ICR0 = 0x04;        // Interrupt every 1sec
        DP8573RTMR = 0x00;         // 24 hour mode + stop timer
        DP8573MSR = 0x00;        // RS=0
        DP8573PFR = 0x00;        // Clear INT flags + battery backup
        DP8573TSCR = 0x80;        // Time save enable
        DP8573SECs = 0x00;        // Clear saved second
        DP8573MINs = 0x00;        // Clear saved minute
        DP8573HOURs = 0x00;        // Clear saved hour
        DP8573DAYs = 0x00;        // Clear saved day
        DP8573MONs = 0x00;        // Clear saved month
        DP8573MSR = 0x44;        // RS=1, clear INT flag
        DP8573RTMR = 0x08;        // Clock start
}

void delay1s(void)
{
        unsigned int k;
        for (k=0;k<40000;k++);
}

void delay100ms(void)
{
        unsigned int k;
        for (k=0;k<2000;k++);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
        unsigned char keypad;

        keypad = P1;
        keypad &= 0x1D;

        switch (keypad)
        {
                case 0x1C:
                        keypad = 1;
                        break;
                case 0x19:
                        keypad = 2;
                        break;
                case 0x15:
                        keypad = 3;
                        break;
                case 0x0D:
                        keypad = 4;
                        break;
                default:
                        keypad = 0;
                        break;
        }
        return keypad;
}

void AdjustRTC(void)
{
        unsigned char EndCMD, Para, ParaOld, ParaValue;

        SecRTC = DP8573SEC;
        SecRTC = (SecRTC>>4)*10 + (SecRTC%16);
        MinRTC = DP8573MIN;
        MinRTC = (MinRTC>>4)*10 + (MinRTC%16);
        HourRTC = DP8573HOUR;
        HourRTC = (HourRTC>>4)*10 + (HourRTC%16);
        DayRTC = DP8573DAY;
        DayRTC = (DayRTC>>4)*10 + (DayRTC%16);
        MonthRTC = DP8573MONTH;
        MonthRTC = (MonthRTC>>4)*10 + (MonthRTC%16);
        YearRTC = DP8573YEAR;
        YearRTC = (YearRTC>>4)*10 + (YearRTC%16);
        EndCMD = 0;
        Para = ParaOld = 0;
        CmdOld = 0;

        while (!EndCMD) {
                if (KeyCmd != CmdOld) {
                        switch (KeyCmd) {
                                case 1:                                        // Setting
                                        Para += 1;
                                        if (Para >= 7) { Para = 0; EndCMD = 1; }
                                        break;
                                case 2:                                        // +
                                        switch(Para) {
                                                case 1:                        // Year
                                                        if (YearRTC >= 99) YearRTC = 0;
                                                        else YearRTC++;
                                                        putchar(16);        // Set cursor to the last 2 chars
                                                        putchar(14);
                                                        putchar((YearRTC/10)+48);
                                                        putchar((YearRTC%10)+48);
                                                        break;
                                                case 2:                        // Month
                                                        if (MonthRTC >= 12) MonthRTC = 1;
                                                        else MonthRTC++;
                                                        putchar(16);        // Set cursor to the last 2 chars
                                                        putchar(14);
                                                        putchar((MonthRTC/10)+48);
                                                        putchar((MonthRTC%10)+48);
                                                        break;
                                                case 3:                        // Day
                                                        if (DayRTC >= 31) DayRTC = 1;
                                                        else DayRTC++;
                                                        putchar(16);        // Set cursor to the last 2 chars
                                                        putchar(14);
                                                        putchar((DayRTC/10)+48);
                                                        putchar((DayRTC%10)+48);
                                                        break;
                                                case 4:                        // Hour
                                                        if (HourRTC >= 24) HourRTC = 0;
                                                        else HourRTC++;
                                                        putchar(16);        // Set cursor to the last 2 chars
                                                        putchar(14);
                                                        putchar((HourRTC/10)+48);
                                                        putchar((HourRTC%10)+48);
                                                        break;
                                                case 5:                        // Minute
                                                        if (MinRTC >= 59) MinRTC = 0;
                                                        else MinRTC++;
                                                        putchar(16);        // Set cursor to the last 2 chars
                                                        putchar(14);
                                                        putchar((MinRTC/10)+48);
                                                        putchar((MinRTC%10)+48);
                                                        break;
                                                case 6:                        // Second
                                                        if (SecRTC >= 59) SecRTC = 0;
                                                        else SecRTC++;
                                                        putchar(16);        // Set cursor to the last 2 chars
                                                        putchar(14);
                                                        putchar((SecRTC/10)+48);
                                                        putchar((SecRTC%10)+48);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3:                                        // -
                                        switch(Para) {
                                                case 1:                        // Year
                                                        if (YearRTC == 0) YearRTC = 99;
                                                        else YearRTC--;
                                                        putchar(16);        // Set cursor to the last 2 chars
                                                        putchar(14);
                                                        putchar((YearRTC/10)+48);
                                                        putchar((YearRTC%10)+48);
                                                        break;
                                                case 2:                        // Month
                                                        if (MonthRTC == 1) MonthRTC = 12;
                                                        else MonthRTC--;
                                                        putchar(16);        // Set cursor to the last 2 chars
                                                        putchar(14);
                                                        putchar((MonthRTC/10)+48);
                                                        putchar((MonthRTC%10)+48);
                                                        break;
                                                case 3:                        // Day
                                                        if (DayRTC == 1) DayRTC = 31;
                                                        else DayRTC--;
                                                        putchar(16);        // Set cursor to the last 2 chars
                                                        putchar(14);
                                                        putchar((DayRTC/10)+48);
                                                        putchar((DayRTC%10)+48);
                                                        break;
                                                case 4:                        // Hour
                                                        if (HourRTC == 0) HourRTC = 24;
                                                        else HourRTC--;
                                                        putchar(16);        // Set cursor to the last 2 chars
                                                        putchar(14);
                                                        putchar((HourRTC/10)+48);
                                                        putchar((HourRTC%10)+48);
                                                        break;
                                                case 5:                        // Minute
                                                        if (MinRTC == 0) MinRTC = 59;
                                                        else MinRTC--;
                                                        putchar(16);        // Set cursor to the last 2 chars
                                                        putchar(14);
                                                        putchar((MinRTC/10)+48);
                                                        putchar((MinRTC%10)+48);
                                                        break;
                                                case 6:                        // Second
                                                        if (SecRTC == 0) SecRTC = 59;
                                                        else SecRTC--;
                                                        putchar(16);        // Set cursor to the last 2 chars
                                                        putchar(14);
                                                        putchar((SecRTC/10)+48);
                                                        putchar((SecRTC%10)+48);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4:                                        // Enter
                                        ParaValue = ((SecRTC/10)*16) + (SecRTC%10);
                                        SecRTC = ParaValue;
                                        ParaValue = ((MinRTC/10)*16) + (MinRTC%10);
                                        MinRTC = ParaValue;
                                        ParaValue = ((HourRTC/10)*16) + (HourRTC%10);
                                        HourRTC = ParaValue;
                                        ParaValue = ((DayRTC/10)*16) + (DayRTC%10);
                                        DayRTC = ParaValue;
                                        ParaValue = ((MonthRTC/10)*16) + (MonthRTC%10);
                                        MonthRTC = ParaValue;
                                        ParaValue = ((YearRTC/10)*16) + (YearRTC%10);
                                        YearRTC = ParaValue;

                                        DP8573MSR = 0x40;        // RS=1
                                        DP8573RTMR = 0x00;         // 24 hour mode + stop timer
                                        DP8573SEC = SecRTC;
                                        DP8573MIN = MinRTC;
                                        DP8573HOUR = HourRTC;
                                        DP8573DAY = DayRTC;
                                        DP8573MONTH = MonthRTC;
                                        DP8573YEAR = YearRTC;
                                        DP8573MSR = 0x40;        // RS=1
                                        DP8573RTMR = 0x08;         // 24 hour mode + run timer
                                        EndCMD = 1;
                                        Para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 Display setting
                        if (ParaOld != Para) {
                                putchar(13);
                                ParaOld = Para;
                                switch(Para) {
                                        case 1:                        // Year
                                                printf("Year:");
                                                putchar(16);        // Set cursor to the last 2 chars
                                                putchar(14);
                                                putchar((YearRTC/10)+48);
                                                putchar((YearRTC%10)+48);
                                                break;
                                        case 2:                        // Month
                                                printf("Month:");
                                                putchar(16);        // Set cursor to the last 2 chars
                                                putchar(14);
                                                putchar((MonthRTC/10)+48);
                                                putchar((MonthRTC%10)+48);
                                                break;
                                        case 3:                        // Day
                                                printf("Day:");
                                                putchar(16);        // Set cursor to the last 2 chars
                                                putchar(14);
                                                putchar((DayRTC/10)+48);
                                                putchar((DayRTC%10)+48);
                                                break;
                                        case 4:                        // Hour
                                                printf("Hour:");
                                                putchar(16);        // Set cursor to the last 2 chars
                                                putchar(14);
                                                putchar((HourRTC/10)+48);
                                                putchar((HourRTC%10)+48);
                                                break;
                                        case 5:                        // Minute
                                                printf("Minute:");
                                                putchar(16);        // Set cursor to the last 2 chars
                                                putchar(14);
                                                putchar((MinRTC/10)+48);
                                                putchar((MinRTC%10)+48);
                                                break;
                                        case 6:                        // Second
                                                printf("Second:");
                                                putchar(16);        // Set cursor to the last 2 chars
                                                putchar(14);
                                                putchar((SecRTC/10)+48);
                                                putchar((SecRTC%10)+48);
                                                break;
                                        default:
                                                break;
                                }        // End SWITCH
                        }                // End if(ParaOld != Para)
                }                        // End if(KeyCmd != CmdOld)
                CmdOld = KeyCmd;
                KeyCmd = KeyScan();
        }                                 // End while(!EndCMD)
//        CmdOld = KeyCmd;
//        putchar(7);                        // Cursor back 1 char
//        putchar(23);                // Cursor blinking
}

void DisplayRTC(void)
{
        putchar(13);
        hour = DP8573HOUR;                // Hour
        timeH = hour >> 4;
        putchar(timeH+48);
        timeL = hour % 16;
        putchar(timeL+48);
        putchar(':');

        minute = DP8573MIN;                // Minute
        timeH = minute >> 4;
        putchar(timeH+48);
        timeL = minute % 16;
        putchar(timeL+48);
        putchar(':');

        second = DP8573SEC;                // Second
        timeH = second >> 4;
        putchar(timeH+48);
        timeL = second % 16;
        putchar(timeL+48);

        putchar(' ');
        putchar(' ');
        year = DP8573YEAR;                // Year
        timeH = year >> 4;
        putchar(timeH+48);
        putchar(25);                        // .
        putchar(3);
        timeL = year % 16;
        putchar(timeL+48);

        month = DP8573MONTH;        // Month
        timeH = month >> 4;
        putchar(timeH+48);
        putchar(25);                        // .
        putchar(3);
        timeL = month % 16;
        putchar(timeL+48);

        day = DP8573DAY;                // Day
        timeH = day >> 4;
        putchar(timeH+48);
        timeL = day % 16;
        putchar(timeL+48);

        secondOld = second;
        minuteOld = minute;
        hourOld =  hour;
        yearOld = year;
        monthOld = month;
        dayOld = day;
}

void msTimer(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
  if (++msCNT == 1)  {        /* 1s */
    Tsecond++;                        /* second counter    */
    msCNT = 0;                        /* clear int counter */
  }
}

main()
{
        UART_Init();
        delay1s();
        delay100ms();
        putchar(15);        // Set VFD brightness
        delay100ms();
        putchar(0x20);        // Lowest brightness to reduce power consumption

        // user-defined char #1: \05 \01; show with \01
        putchar(5); putchar(1);
        // SHI: 02 39 17 EE 45 A2 B1 C8 04 06 00
        putchar(0x02);
        putchar(0x39);
        putchar(0x17);
        putchar(0xEE);
        putchar(0x45);
        putchar(0xA2);
        putchar(0xB1);
        putchar(0xC8);
        putchar(0x04);
        putchar(0x06);
        putchar(0x00);
        // user-defined char #2: \05 \02; show with \02
        putchar(5); putchar(2);
        // JIAN: 40 17 90 4B A5 52 E9 54 BA 43 00
        putchar(0x40);
        putchar(0x17);
        putchar(0x90);
        putchar(0x4B);
        putchar(0xA5);
        putchar(0x52);
        putchar(0xE9);
        putchar(0x54);
        putchar(0xBA);
        putchar(0x43);
        putchar(0x00);
        // user-defined char #3: \05 \03; show with \03
        putchar(5); putchar(3);
        // RI: 00 1F 08 84 43 E1 10 88 7C 00 00
        putchar(0x00);
        putchar(0x1F);
        putchar(0x08);
        putchar(0x84);
        putchar(0x43);
        putchar(0xE1);
        putchar(0x10);
        putchar(0x88);
        putchar(0x7C);
        putchar(0x00);
        putchar(0x00);
        // user-defined char #4: \05 \04; show with \04
        putchar(5); putchar(4);
        // QI: 50 7F 95 4E E7 52 BB F4 AA 55 01 =or= 50 7D D4 AE 77 2A 9F EA A5 95 80
        putchar(0x50);
        putchar(0x7F);
        putchar(0x95);
        putchar(0x4E);
        putchar(0xE7);
        putchar(0x52);
        putchar(0xBB);
        putchar(0xF4);
        putchar(0xAA);
        putchar(0x55);
        putchar(0x01);

        putchar(22);        // Hide cursor
        putchar(13);        // Reset display
        putchar(1);
        putchar(2);
        putchar(':');
        putchar(16);        // Set cursor position
        putchar(11);
        putchar(3);
        putchar(4);
        putchar('-');

        delay1s();
        DP8573A_Init();
        P1 = 0x7F;                // P1: 1DO + 7DI
        delay1s();

        // Used to set RTC
/*        DP8573MSR = 0x40;
        DP8573RTMR = 0x00;
        DP8573MIN = 54;
        DP8573HOUR = 24;
        DP8573DAY = 24;
        DP8573MONTH = 3;
        DP8573YEAR = 7;
        DP8573MSR = 0x40;
        DP8573RTMR = 0x08;
*/
        DisplayRTC();
        delay1s();
        delay1s();
        CmdOld = KeyScan();

        while(1)
        {
                hour = DP8573HOUR;                // Hour
                if (hour != hourOld) {
                        putchar(16);                // Set cursor position
                        putchar(0);
                        timeH = hour >> 4;
                        putchar(timeH+48);
                        timeL = hour % 16;
                        putchar(timeL+48);
                        putchar(':');
                        hourOld = hour;
                }
                minute = DP8573MIN;                // Minute
                if (minute != minuteOld) {
                        putchar(16);                // Set cursor position
                        putchar(3);
                        timeH = minute >> 4;
                        putchar(timeH+48);
                        timeL = minute % 16;
                        putchar(timeL+48);
                        putchar(':');
                        minuteOld = minute;
                }
                second = DP8573SEC;                // Second
                if (second != secondOld) {
                        putchar(16);                // Set cursor position
                        putchar(6);
                        timeH = second >> 4;
                        putchar(timeH+48);
                        timeL = second % 16;
                        putchar(timeL+48);
                        secondOld = second;
                }
                year = DP8573YEAR;
                if (year != yearOld) {
                        putchar(16);                // Set cursor position
                        putchar(10);
                        timeH = year >> 4;
                        putchar(timeH+48);
                        timeL = year % 16;
                        putchar(timeL+48);
                        yearOld = year;
                }
                month = DP8573MONTH;
                if (month != monthOld) {
                        putchar(16);                // Set cursor position
                        putchar(12);
                        timeH = month >> 4;
                        putchar(timeH+48);
                        timeL = month % 16;
                        putchar(timeL+48);
                        yearOld = year;
                }
                day = DP8573DAY;
                if (day != dayOld) {
                        putchar(16);                // Set cursor position
                        putchar(14);
                        timeH = day >> 4;
                        putchar(timeH+48);
                        timeL = day % 16;
                        putchar(timeL+48);
                        dayOld = day;
                }

                KeyCmd = KeyScan();
                if (KeyCmd == 1) {                // RTC adjustment
                        AdjustRTC();
                        DisplayRTC();
                }
        }
}

网友A(2017-02-05):
谢谢楼主,最近正好想做这个计时器用于CNC计算稼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