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时钟设计 PPT等资料下载

楼主(2016-04-07):
ppt文件:

以上所有资料打包下载:

总体设计要求和技术要点
1              使用LCD显示器(1602)来显示现在的时间。
              显示格式为“时时:分分:秒秒”。
2、 利用4*4键盘设置时间。
3、              两个功能切换键CHANGE--MOVE,功能如下:
a              按下操作键CHANGE:进入设置时间界面;时间设置完毕,释放此键进入实时时间显示界面。
b              操作键MOVE:每按下一次改动位后移一位。

正文:
电子时钟设计

?  单片微型计算机(Single-Chip Microcomputer)简称单片机,是典型的嵌入式微控制器(Embedded Microcontrollers),它最早是被用在工业控制领域。它体积小,成本低,功能强,广泛应用于智能产业和工业自动化上。而51系列单片机是各单片机中最为典型和最有代表性的一种,通过本次设计进一步对单片机学习和应用,从而更熟悉单片机的原理和相关设计并提高了开发软、硬件的能力。本设计主要设计一个基于80C51单片机的电子时钟,并在LCD上显示相应的时间,通过两个控制键和4×4键盘来实现时间的调节功能。应用Proteus软件实现单片机电子时钟系统的设计与仿真。
关键词:单片机 微控制器 设计 电子时钟

目 录
一、电子时钟的工作原理……………………………………………………
1.计时原理……………………………………………………………………
2.调时原理……………………………………………………………………
3.显示原理……………………………………………………………………
二、电子时钟的功能实现……………………………………………………
1.Proteus仿真电路图………………………………………………………
2.元器件清单…………………………………………………………………
3.程序框图……………………………………………………………………
3.源程序………………………………………………………………………
三、使用说明…………………………………………………………………
四、心得与体会………………………………………………………………
五、主要参考文献、资料……………………………………………………

一、电子时钟的工作原理
  • 计时原理
通过单片机内部硬件电路提供时基(time base),再由软件来实现对基时的调控得到时、分、秒的数值。
                            时基电路

2.调时原理
     合上开关CHANGE程序进入外部中断1,即调时函数。此时键盘函数开始扫描矩阵键盘,当检测到哪一个位被按下时,程序根据m值(即显示的那一位)在指定的位置输入数据(时、分、秒),即可实现调时功能。

3.显示原理
   通过定时器 /计数器0来计时,再通过lcd1602来显示时间。时间的精确度与单片机的晶振密切相关。

二、电子时钟的功能实现

1.Proteus仿真电路图:

  2.元器件清单
      元件名称
          数量(个)
单片机AT89C52
1
LCD1602
1
排电阻
1
按钮
18
电阻
6

3.程序框图

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CD P0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sbit Move=P3^2;
sbit Change=P3^3;
int m=0;
unsigned char i;
int counter=0;
int hour,min,sed;
int  hour_1, hour_0, min_1,min_0, sed_1, sed_0;
void delay(int ms)//延时函数
{
        int i,j;
        for(i=0;i<ms;i++)
                for(j=0;j<110;j++);
}
write_com(uchar com)//写指令
{
  rs=0;
  rw=0;
  E=1;
  LCD=com;
  delay(5);
  E=0;

}
write_data(uchar dat)//写数据
{
  rs=1;
  rw=0;
  E=1;
  LCD=dat;
  delay(5);
  E=0;

}
init_lcd()//1602初始化函数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8);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c);
}
void intime_0()//定时函数初始化
{
        TMOD=0x01;
        TL0=0xb0;
        TH0=0x3c;
        TR0=1;
        ET0=1;
        EA=1;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0//定时函数
{
        TL0=0xb0;
        TH0=0x3c;
        counter++;
        if(counter==20)
        {
                counter=0;
                sed_0++;
                   if(sed_0==10)
              {
                    sed_0=0;
                sed_1++;
                   if(sed_1==6)
                      {
                                    sed_1=0;
                                min_0++;
                           if(min_0==10)
                         {
                                                        min_0=0;
                                                        min_1++;
                                                                if(min_1==6)
                                                                        {
                                                                                min_1=0;
                                                                                hour_0++;
                                                                                if((hour_0==4)&&(hour_1==2))
                                                                                        {
                                                                                                   hour_0=0;
                                                                                                hour_1=0;
                                                                                        }
                                                                                else if(hour_0==10)
                                                                                        {
                                                                                          hour_0=0;
                                                                                          hour_1++;
                                                                                                if(hour_1==2)
                                                                                                   {hour_1=0;}
                                                                                   }
                                                                        }
                                                }
                }
         }
     }
}
void inch()//调时函数初始化
{
        Change=1;
        EA=1;
        EX1=1;
        IT1=0;
}
void display_1()//显示函数1
{
        int k;
        char code str[]="Input time";
        for(k=0;k<10;k++)
                   {
                            write_com(0x80+3+k);
                         write_data(str[k]);
                   }

}
void         scan()//键盘扫描函数
{
        unsigned char j;
        P1=0xf0;delay(20);
        i=P1;
        i&=0x0f;
        j=i;
        P1=0x0f;delay(20);
        i=P1;i&=0xf0;i|=j;
}
void change()interrupt 2  //调时函数
{

        display_1();
        scan();
        switch(i)
        {
                case 0x11:switch(m)
                                        {
                                                case 0:hour_1=0;write_com(0x80+0x40+0x07);write_data(hour_1+0x30);break;
                                                case 1:hour_0=0;write_com(0x80+0x40+0x08);write_data(hour_0+0x30);break;
                                                case 2:min_1=0;write_com(0x80+0x40+0x0a);write_data(min_1+0x30);break;
                                                case 3:min_0=0;write_com(0x80+0x40+0x0b);write_data(min_0+0x30);break;
                                                case 4:sed_1=0;write_com(0x80+0x40+0x0d);write_data(sed_1+0x30);break;
                                                case 5:sed_0=0;write_com(0x80+0x40+0x0e);write_data(sed_0+0x30);break;
                                                default:break;

                                        }
                        break;
                case 0x21:switch(m)
                                        {
                                                case 0:hour_1=1;write_com(0x80+0x40+0x07);write_data(hour_1+0x30);break;
                                                case 1:hour_0=1;write_com(0x80+0x40+0x08);write_data(hour_0+0x30);break;
                                                case 2:min_1=1;write_com(0x80+0x40+0x0a);write_data(min_1+0x30);break;
                                                case 3:min_0=1;write_com(0x80+0x40+0x0b);write_data(min_0+0x30);break;
                                                case 4:sed_1=1;write_com(0x80+0x40+0x0d);write_data(sed_1+0x30);break;
                                                case 5:sed_0=1;write_com(0x80+0x40+0x0e);write_data(sed_0+0x30);break;
                                                default:break;

                                        }
                        break;
                case 0x41:switch(m)
                                        {
                                                case 0:hour_1=2;write_com(0x80+0x40+0x07);write_data(hour_1+0x30);break;
                                                case 1:hour_0=2;write_com(0x80+0x40+0x08);write_data(hour_0+0x30);break;
                                                case 2:min_1=2;write_com(0x80+0x40+0x0a);write_data(min_1+0x30);break;
                                                case 3:min_0=2;write_com(0x80+0x40+0x0b);write_data(min_0+0x30);break;
                                                case 4:sed_1=2;write_com(0x80+0x40+0x0d);write_data(sed_1+0x30);break;
                                                case 5:sed_0=2;write_com(0x80+0x40+0x0e);write_data(sed_0+0x30);break;
                                                default:break;

                                        }
                        break;
                case 0x81:switch(m)
                                        {
                                                case 0:write_com(0x80+0x40+0x07);write_data(hour_1+0x30);break;
                                                case 1:hour_0=3;write_com(0x80+0x40+0x08);write_data(hour_0+0x30);break;
                                                case 2:min_1=3;write_com(0x80+0x40+0x0a);write_data(min_1+0x30);break;
                                                case 3:min_0=3;write_com(0x80+0x40+0x0b);write_data(min_0+0x30);break;
                                                case 4:sed_1=3;write_com(0x80+0x40+0x0d);write_data(sed_1+0x30);break;
                                                case 5:sed_0=3;write_com(0x80+0x40+0x0e);write_data(sed_0+0x30);break;
                                                default:break;

                                        }
                        break;
                case 0x12:switch(m)
                                        {
                                                case 0:write_com(0x80+0x40+0x07);write_data(hour_1+0x30);break;
                                                case 1:hour_0=4;write_com(0x80+0x40+0x08);write_data(hour_0+0x30);break;
                                                case 2:min_1=4;write_com(0x80+0x40+0x0a);write_data(min_1+0x30);break;
                                                case 3:min_0=4;write_com(0x80+0x40+0x0b);write_data(min_0+0x30);break;
                                                case 4:sed_1=4;write_com(0x80+0x40+0x0d);write_data(sed_1+0x30);break;
                                                case 5:sed_0=4;write_com(0x80+0x40+0x0e);write_data(sed_0+0x30);break;
                                                default:break;

                                        }
                        break;
                case 0x22:switch(m)
                                        {
                                                case 0:write_com(0x80+0x40+0x07);write_data(hour_1+0x30);break;
                                                case 1:hour_0=5;write_com(0x80+0x40+0x08);write_data(hour_0+0x30);break;
                                                case 2:min_1=5;write_com(0x80+0x40+0x0a);write_data(min_1+0x30);break;
                                                case 3:min_0=5;write_com(0x80+0x40+0x0b);write_data(min_0+0x30);break;
                                                case 4:sed_1=5;write_com(0x80+0x40+0x0d);write_data(sed_1+0x30);break;
                                                case 5:sed_0=5;write_com(0x80+0x40+0x0e);write_data(sed_0+0x30);break;
                                                default:break;

                                        }
                        break;
                case 0x42:switch(m)
                                {
                                                case 0:write_com(0x80+0x40+0x07);write_data(hour_1+0x30);break;
                                                case 1:hour_0=6;write_com(0x80+0x40+0x08);write_data(hour_0+0x30);break;
                                                case 2:write_com(0x80+0x40+0x0a);write_data(min_1+0x30);break;
                                                case 3:min_0=6;write_com(0x80+0x40+0x0b);write_data(min_0+0x30);break;
                                                case 4:write_com(0x80+0x40+0x0d);write_data(sed_1+0x30);break;
                                                case 5:sed_0=6;write_com(0x80+0x40+0x0e);write_data(sed_0+0x30);break;
                                                default:break;

                                        }
                        break;
                case 0x82:switch(m)
                                        {
                                                case 0:write_com(0x80+0x40+0x07);write_data(hour_1+0x30);break;
                                                case 1:hour_0=7;write_com(0x80+0x40+0x08);write_data(hour_0+0x30);break;
                                                case 2:write_com(0x80+0x40+0x0a);write_data(min_1+0x30);break;
                                                case 3:min_0=7;write_com(0x80+0x40+0x0b);write_data(min_0+0x30);break;
                                                case 4:write_com(0x80+0x40+0x0d);write_data(sed_1+0x30);break;
                                                case 5:sed_0=7;write_com(0x80+0x40+0x0e);write_data(sed_0+0x30);break;
                                                default:break;

                                        }
                        break;
                case 0x14:switch(m)
                                                {
                                                case 0:write_com(0x80+0x40+0x07);write_data(hour_1+0x30);break;
                                                case 1:hour_0=8;write_com(0x80+0x40+0x08);write_data(hour_0+0x30);break;
                                                case 2:write_com(0x80+0x40+0x0a);write_data(min_1+0x30);break;
                                                case 3:min_0=8;write_com(0x80+0x40+0x0b);write_data(min_0+0x30);break;
                                                case 4:write_com(0x80+0x40+0x0d);write_data(sed_1+0x30);break;
                                                case 5:sed_0=8;write_com(0x80+0x40+0x0e);write_data(sed_0+0x30);break;
                                                default:break;

                                        }
                        break;
                case 0x24:switch(m)
                                        {
                                                case 0:write_com(0x80+0x40+0x07);write_data(hour_1+0x30);break;
                                                case 1:hour_0=9;write_com(0x80+0x40+0x08);write_data(hour_0+0x30);break;
                                                case 2:write_com(0x80+0x40+0x0a);write_data(min_1+0x30);break;
                                                case 3:min_0=9;write_com(0x80+0x40+0x0b);write_data(min_0+0x30);break;
                                                case 4:write_com(0x80+0x40+0x0d);write_data(sed_1+0x30);break;
                                                case 5:sed_0=9;write_com(0x80+0x40+0x0e);write_data(sed_0+0x30);break;
                                                default:break;

                                        }
                        break;

                default:break;
        }
        Change=1;
}
void inmove()//位选函数初始化
{
        Move=1;
        EA=1;
        EX0=1;
        IT0=0;
}
void move()interrupt 0//位选函数
{
        if(Move==0)
        {
                delay(1000);
                m++;
        }
                if(m>5)
                 m=0;
        Move=1;
}
void display_0()//显示函数0
{

                        write_com(0x80+0x40+0x07);
                        write_data(hour_1+0x30);
                        write_com(0x80+0x40+0x08);
                        write_data(hour_0+0x30);
                        write_com(0x80+0x40+0x09);
                        write_data(':');
                        write_com(0x80+0x40+0x0a);
                        write_data(min_1+0x30);
                        write_com(0x80+0x40+0x0b);
                        write_data(min_0+0x30);
                        write_com(0x80+0x40+0x0c);
                        write_data(':');
                        write_com(0x80+0x40+0x0d);
                        write_data(sed_1+0x30);
                        write_com(0x80+0x40+0x0e);
                        write_data(sed_0+0x30);

}
void display_2()//显示函数2
{
        int k;
        char code str[]="            ";
        for(k=0;k<12;k++)
                   {
                            write_com(0x80+3+k);
                         write_data(str[k]);
                   }

}
void main()//主函数
{

         IP=0X01;
     init_lcd();
         intime_0();//ding shi zhong duan kai qi
         inmove();//yi wei zhong duan kai qi
         inch();//tiao shi zhong duan kai qi
         while(1)
         {
                         display_0();display_2();delay(500);
        }
}

三、使用说明
正常显示:断开开关MOVE,CHANGE运行程序即可显示正常工作状态。
调时状态:合上开关(注释:一直合上),进入调时界面,通过MOVE键(注释:按下后必须返回)选择要调整的时间位,选中后通过矩阵键盘输入数据即可。调整过后打开CHANGE开关即可进入正常工作界面。

四、心得与体会:
由于课本上的知识太多,平时课间的学习并不能很好的理解和运用各个元件的功能,所以在这次设计过程中,我了解了很多元件的功能,并且对于其在电路中的使用有了更多的认识。有一点是在设计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情况,就是心里想老着这样的接法可以行得通,但实际接上电路,总是实现不了,而又一下找不出问题所在,只有在查了书上有关这方面的解释后才有所进展,因此耗费在这上面的时间很多。总体感觉是:通过这次设计,加强了我们动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主要参考文献、资料:
[1]郭天祥: 新概念C51单片机C语言教程---入门、提高、开发、拓展全攻略
电子工业出版社
[2]林小荼:C语言程序设计(第二版) 中国铁道出版社
[3]李全利 迟荣强:单片机以及及接口技术高等教育出版社

网友A(2016-12-21):
看哈,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