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秒表系统课程设计 PPT文档 程序 仿真下载

楼主:
秒表系统设计
设计要求:
以秒位
为单位,小数点后保留三位,最大计时时间99秒。
两个控制按键K1-K2:
K1:计时开始。
K2:计时停止,显示当前计时值。再次按下此键,计时值清除。

以上压缩包所有资料下载:

程序:
#include<reg52.h>//52单片机包含的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uint为无符号整形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uchar为无符号整形
#define LCD P2//宏定义P2口为LCD1602的并行口
sbit rs=P3^0; //定义P3^0为LCD1602的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rw=P3^1;//定义P3^1为LCD1602的读/写选择端
sbit E=P3^2;//定义P3^2为LCD1602的使能信号端
sbit start=P3^3;//定义P3^3为开始按键
sbit control=P3^4;//定义P3^4为LCD1602的停止与清零按键
uchar s1,s2,s3,s4,s5; //定义s1为秒表的十位,s2为秒表的个位,s3为秒表的小数点后第一位,s4为秒表的小数点后第二位s5为秒表的小数点后第三位.
uchar temp=0;//定义temp为多功能按键功能计数器
uchar code tab[]="miao biao"; //显示代码
uchar i,a;//定义随机变量i,a;

/**************************************************
                 毫秒级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形参k为要延时的长度
{
  unsigned int m,n;
  for(m=k;m>0;m--)
  for(n=50;n>0;n--);//让程序空循环50*k次 延时k毫秒

}
/**************************************************
                LCD 1602写指令子程序
**************************************************/

write_com(uchar com) //形参com为要写的指令
{
  rs=0;//拉低LCD1602的数据/命令选择端 1表示选择数据 0表示选择命令
  rw=0;//拉低LCD1602的读/写选择端 1表示选择数据 0表示选择命令
  E=1;//打开使能LCD1602
  LCD=com;//将命令写入LCD1602
  delay(5);//延时5ms
  E=0;  //关闭使能LCD1602 使使能端出现高电平

}
/**************************************************
                LCD 1602写数据子程序
**************************************************/
write_data(uchar dat)//写数据
{
  rs=1;//拉高LCD1602的数据/命令选择端  ,1表示选择数据 0表示选择命令
  rw=0;//拉低LCD1602的读/写选择端 ,1表示选择数据 0表示选择命令
  E=1;//打开使能LCD1602
  LCD=dat;//将数据写入LCD1602
  delay(5); //延时5ms
  E=0; //关闭使能LCD1602 使使能端出现高电平

}

/**************************************************
                LCD 1602初始化子程序
**************************************************/
init_lcd()
{

  write_com(0x38);//显示模式设置为0x38,表示设置为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1);//显示清屏 数据指针清零和所有数据清零
  write_com(0x06); //显示开/关及光标设置0000 01NS  N=1当读或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一,且光标加一
                                                                                                   // N=0当读或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减一,且光标减一
                                                                                                   // S=1当写一个字符整屏显示左移(N=1)或右移(N=0)以得到光标不移动而屏幕移动的效果
                                                                                                   // S=0当写一个字符整屏显示不移动
  write_com(0x0c);//显示开/关及光标设置0000 1DCB  D=1开显示    D=0关显示
                                                                                                   //C=1显示光标  C=0不显示光标
                                                                                                   //B=1光标闪烁  B=0光标不闪烁
          while(tab[i]!='\0')
                {
                        write_com(0x80+i+0x04);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5个字符开始显示出'miaobiao',0x80为第一行第一个字符,0x04为第五个字符
                        write_data(tab[i]);
                        i++;
                }
}
/***************************************************************
                   中断和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_clock(void)
{
        TMOD=0x01;//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M1M0=01是16位定时器/计数器
        TH0=(65536-1000)/256;//定时器/计数器0的高八位重新赋初值
        TL0=(65536-1000)%256;//定时器/计数器0的低八位重新赋初值
        //以上两行设置定时时间为50ms,以后只需改动50000的数值即可
    EA=0;//打开总中断
        ET0=1;//定时器/计数器0的中断打开,允许定时器/计数器0申请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计数器0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_lcd();//初始化LCD1602
    init_clock();//初始化中断和定时器
        while(1)//大循环
        {
                   write_com(0x80+0x40+5);//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6个字符开始显示,0x80为第一行第一个字符
                        write_data(0x30+s1); //显示 秒表的十位

                        write_com(0x80+0x40+6);//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7个字符开始显示,0x80为第一行第一个字符
                        write_data(s2+0x30);//显示秒表的个位

               write_com(0x80+0x40+7);//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8个字符开始显示,0x80为第一行第一个字符

                        write_data(':');//显示一个:号

                        write_com(0x80+0x40+8);//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9个字符开始显示,0x80为第一行第一个字符
                        write_data(0x30+s3);//秒表的小数点后第一位
                        write_com(0x80+0x40+9);//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0个字符开始显示,0x80为第一行第一个字符
                        write_data(0x30+s4);//秒表的小数点后第二位
                        write_com(0x80+0x40+0x0a);//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1个字符开始显示,0x80为第一行第一个字符
                        write_data(0x30+s5);//秒表的小数点后第三位
             if(start==0)//如果开始按键按下
               EA=1;  //打开中断
             if(control==0)//如果停止与清零按键按下
              {
                 delay(100);//延时
                 if(control==0)//再次判断停止与清零按键是否按下
                                 {
                    temp=temp+1;//按一次让多功能按键功能计数器加一
                    delay(100);//延时
                                        while(!control);//按键松手检测
                                        if(temp>=2) temp=2;//使多功能按键功能计数器只有两个功能

                 }
              }
            if(temp==1)//多功能按键功能计数器为功能1 停止
              EA=0;//关闭中断
             if(temp==2)//多功能按键功能计数器为功能2 清零
              {s1=0;s2=0;s3=0;s4=0;s5=0;temp=0;} //清零

        }
}
void exter1() interrupt 1 //中断服务子程序,1代表定时器/计数器0中断
{
        TH0=(65536-1000)/256;//定时器/计数器0的高八位重新赋初值
        TL0=(65536-1000)%256;//定时器/计数器0的低八位重新赋初值
    a++;
    //每进入一次中断函数历时1ms,我们让计时器a加1

                if(a==1)//1毫秒到让秒表的小数点后第三位加一
                 {   a=0;//清零a
                    s5++;//让秒表的小数点后第三位加一
                        if(s5==10)//10毫秒到让秒表的小数点后第二位加一
                         {
                                 s5=0;//清零s5
                                s4++;//让秒表的小数点后第二位加一
                                if(s4==10)//100毫秒到让秒表的小数点后第一位加一
                                {
                                        s4=0;//清零
                                        s3++;//让秒表的小数点后第一位加一
                                        if(s3==10)//1秒到让秒表的个位加一
                                        {
                                                s3=0;//清零
                                                s2++;//让秒表的个位加一
                                                if(s2==10)//10秒到让秒表的十位加一
                                                {
                                                        s2=0;//清零
                                                        s1++;//让秒表的十位加一
                                                        if(s1==10) //100秒到让秒表的小数点后第二位加一
                                                        {s1=9;s2=9;s3=0;s4=0;s5=0;EA=0;}//计数到99秒 停止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