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位竞赛抢答器 单片机课程设计 PPT文档 仿真 程序等下载

楼主(2016-04-07):
PPT文档:  仿真:
以上压缩包所有资料下载:

侯从彬;吕卫伟;刘艳平;朱强

实验要求:

1:  两个两位的数码管,

一个用来显示倒计时时间

一个用来显示选手的编号

2: 主持人控制两个按键K1-K2:

功能键K1:抢答开始,开始倒时扬声器响。

功能键K2 功能1:清除显示(时间从倒计时的最大时间开始,选手编号显示清零);

功能2:设置倒计时的时间。

八位选手各控制一键,待主持人按下开始键后,第一个按下抢答键的选手的编号将被显示。扬声器停,其他键均被屏蔽,至到主持人再次按下开始键。

实验模块分析:

  1. 数码管的使用:

共阴极:

(1)

选端 置数功能  P00P07

输入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显示

0

1

2

3

4

5

6

7

8

9

(2)

段选端: 控制功能   D0..D1;

D0=0 启动置数;

D0=1  停止置数;

例如:置D0=0;P0=0X3F;

则数码管显示数字 0

2 .

本实验需要两个数码管同时显示,实际上是达不到同时显示的;但可以利“视觉暂留效应”达到此效果;

同时也要考虑到消除数码管显示抖动现象;

这就需要实验者熟练应用              delay() 延时函数;

              d1=0;

              P0=tab[num/10];//倒计时控制

              delay(5);

              d1=1;

              d2=0;

              P0=tab[num%10];

              delay(5);

              d2=1;

其中的              delay(5)              就是为了达到一上所叙述的目的

<二>、

蜂鸣器:

只要在BUZ 端接地即可鸣叫。

<二、程序框图>

                主函数:

实物图连接:

P1口接8选手开关,在ZK1 ZK2为主持人开关,功能与题目要求一样

P0 口为数码管位选 。

注意:P0口使用时必须接上拉电阻否则为高阻态 。

P2口的分别用作主持人开关(P2^0P2^1)两数码管段选(P2^4...P2^7);

实验程序分析: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ax 20

uchar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sbit d1=P2^4;//**************段选

sbit d2=P2^5;

sbit x1=P2^6;

sbit x2=P2^7;

sbit k1=P1^0;//*********************八位选手开关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k5=P1^4;

sbit k6=P1^5;

sbit k7=P1^6;

sbit k8=P1^7;

sbit zk1=P2^0;//*****************************主持人开关zk1              zk2

sbit zk2=P2^1;

sbit buz=P2^2;//*******************蜂鸣器

uchar num,aa;

uchar f,flag;

void jianpan()

void init(void)

{

TMOD=0X01;//***************T0,模式1,定时

TL0=0XB0; //********************定时50ms

   TH0=0X3C;

   ET0=1;    //**************开中断

   EA=1;

   num=max;//置倒计时计数初值

}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

倒计时  选手号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

{d1=0;         //控制开始置数

P0=tab[num/10];//倒计时控制取最高位

delay(5);

d1=1;          //停止置数操作

d2=0;

P0=tab[num%10]//倒计时取最低位

delay(5);

d2=1;

x1=0;         //控制开始置数

P0=tab[flag/10];//选手号控制

delay(5);

x1=1;         //停止置数操作

x2=0;

P0=tab[flag%10];

delay(5);

x2=1;

}

/**********************************************************主函数部分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jianpan();display();}              }

/***************************************

中断控制倒计时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L0=0XB0; //******重装初值,定时50ms

   TH0=0X3C;

   aa++;

   if(aa==20)//**********************************1秒到了

    {

     aa=0;//**************************************计数清零

num--;

if(num==0)//倒计时为0时迅速变为初值同时关中断停止倒计时

{   num=max;

TR0=0;   }

buz=0;//***************要求蜂鸣器响

delay(20);//**************************蜂鸣器响,特别注意时间为一秒buz=1;

     }

}

/**************************************************

按键控制   程序的核心部分

****************************************************/

void jianpan()

{

if(zk1==0&flag=0)

{

delay(5);//消除数码管抖动操作

flag=0;//数码管显示0

display();

TR0=1//ZK1键按下开中断以此控制只有当此键按下时才抢答

}

if(zk2==0&&TR0==0)//注意这里要求TR0=0;

{

delay(5);//消除抖动

if(zk2==0&&TR0==0)

if(flag==0)

{num--;buz=0;delay(20);buz=1;}

if(num==0)

num=max;

if(flag!=0)//ZK2键清零操作

{

flag=0;

num=max;//倒计时显示最大值

TR0=0;//注意此时关中断,不再进行倒计时

buz=0;

delay(20);

buz=1;

}

while(!zk2)//倒计时中ZK2 键不可影响

display();

                            }

/**********************************************************TR0控制抢答先后顺序

*********************************************************/

if(k1==0&&TR0==1)//注意此时TR0=1才执行以下按键操作

{

buz=0;

delay(20);

buz=1;

delay(5);

flag=1;

TR0=0;//此键按下关中断,其他选手按键不再受影响

display();

}

/*************************************

以下原理相同

*************************************/

if(k2==0&&TR0==1)

buz=0;delay(20);buz=1;

delay(5);

flag=2;

TR0=0;

display();

}

if(k3==0&&TR0==1)

{

buz=0;delay(20);buz=1;

delay(5);

flag=3;

TR0=0;

display();

}

if(k4==0&&TR0==1)

{

buz=0;delay(20);buz=1;

delay(5);

flag=4;

TR0=0;

display();   }

if(k5==0&&TR0==1)

{

delay(5);

flag=5;

TR0=0;

display();

}

if(k6==0&&TR0==1)

{

buz=0;delay(20);buz=1;

delay(5);

flag=1;

TR0=0;

display();          }

if(k7==0&&TR0==1)

buz=0;delay(20);

buz=1;

delay(5);

flag=7;

TR0=0;

display();

}

if(k8==0&&TR0==1)

buz=0;delay(20);

buz=1;

delay(5);

flag=8;

TR0=0;

display();

}

}

此实验最大的特点便是中断的巧妙应用

另外要注意延迟函数对数码管显示效果的影响

控制选手先后顺序时,设置了两个条件:按键和TR0

TR0则是控制关键,也是主持人按键控制的关键

网友A(2016-06-10):
写得真棒

网友B(2016-11-28):
翻译后都是errors

网友C(2017-06-08):
感谢楼主 收益良多啊

网友D:
楼主的protues不能修改,怎么样改变只读模式啊

网友E(2017-12-08):
很棒,收货很多

网友F:
这个很详细.得到很大收获

网友G(2018-06-02):
这个可以 有点干货

网友H(2019-04-12):
很棒,对于初学者来说收获很大

网友I(2019-06-13):
感觉挺难,第一次做的时候头绪都没有,看了你这之后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