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风扇,数码管显示乱跳。求解

楼主(2016-04-07):
做温控风扇实验,数码管显示温度。pwm用延迟来做的话都正常,用定时器中断以后,数码管显示就乱跳了,该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A:
可见是定时器中断,打断了数码管扫描的时间,应该特别注意一下延时,把定时器中断要考虑进去,最好把你的程序上传上来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B:
程序是自己写的还是借用网上的,如是网上的,必须改作者留有
bog

网友C:
中断的时间占用了数码管的扫描时间,造成数码管的显示延时不准。

网友D:
楼主QQ多少,我最近也在做这个,可以交流交流,我Q599210587

网友E:
中断中尽量写少点代码,

网友F(2017-04-07):
有可能是原理图中的数码管共阴共阳弄错了

网友G:
我这有温控风扇数码管版的全部资料 你要吗?加我QQ我免费给你。1006381187,注明加的理由

网友H:
检测温度太快了,放慢点就可以

网友I:
把数码管的程序放到不用的定时器里

网友J(2020-05-04):
定时器溢出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