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制USB口的AT89C2051编程器

楼主:
    手头有两片AT89C2051的单片机,(里面写有LED电子钟的程序),想把它们重新烧写别的程序后,配上1602屏,做个LC表,做个频率计。所以想自制一个用笔记本电脑的USB口输出,(实在不行,就用9针串口),AT89C2051的编程器,请懂行的高手相助。谢谢 !

网友A(2016-04-08):
不管是usb输出还是9针串口,都需要加入相应的芯片才可以。

网友B:
根据你的叙述,你现在做这东西,还为时早了一点点。建议你先把基础的东西弄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叙述,你现在做这东西,还为时早了一点点。建议你先把基础的东西弄好。

那请问,版主先生说的基础的东西指的是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usb输出还是9针串口,都需要加入相应的芯片才可以。

USB转TTL模块转串口中九升级小板 CH340G刷机线STC下载,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2932884477
请问:这个东西能用吗?

网友B:
比如:AT89C2051的单片机没有USB接口,需要有专门的串口转USB芯片,做起来也挺麻烦的。你可以先查一查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D:
DIY 过 M8 USBASP,大部分都是支持AVR,仅支持数款 51芯片。
LZ 看上的 CH340也能用,安装好驱动程序再配个编程软件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USB转TTL模块转串口中九升级小板 CH340G刷机线STC下载,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 ...

不能用,除非你有STC的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能用,除非你有STC的芯片

       有啊!我手里有好几片STC89C52的片子呢。并且:
      一,我还有一块89C52的小系统学习开发板(我可用这板子可直接给89C52烧写程序),
      二,还有28脚的锁紧座,
      三,还有一块51 AVR 编程器 ISP下载器 USBASP下载器(用这个下载器和一块Arduino板,我曾经成功的给
ATMEGA328P-PU ATMEL单片机芯片,写进去引导程序,和烧写Arduino源程序)。
       手里有这些东西,请问;我怎么做,就能给89C2051少写程序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DIY 过 M8 USBASP,大部分都是支持AVR,仅支持数款 51芯片。
LZ 看上的 CH340也能用,安装好驱动程序再配个 ...

    那个CH340USB转TTL模块极便宜,网购包邮,才5元一只,如果需要,就买一个。另外,我手里还有STC89C52的芯片和一块小系统开发板(可以给89C52烧写程序),还有一块51 AVR 编程器 ISP下载器 USBASP下载器,(我曾用这个下载器,成功的为空白的ATMEGA328P芯片写进Arduino的引导程序)。    那问题是:
    一,有我手头这些东西,我是否可以解决给89C2051烧写程序的问题了呢?二。
   二,如果还要买哪个CH340USB转TTL模块,怎样做,我就可以解决给89C2051烧写程序得问题呢?
    先在此谢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能用,除非你有STC的芯片

有STC89C52的芯片啊!并且我还有:
  一,还有使用STC89C52的芯片的一块小系统开发板(可以给89C52烧写程序)。
  二,有一块51 AVR 编程器 ISP下载器 USBASP下载器,(我曾用这个下载器,成功的为空白的ATMEGA328P芯片写进Arduino的引导程序)。
  请赐教:有以上的东西,我怎么才能为89C2051片子烧写程序呢?先在此谢过了!

网友C:
   或者:我用一片STC89C52的芯片写好程序,作为监控芯片,加上锁紧插座,是否就可以做成一个89C2051的编程器了呢?

网友D:
开发板支持器件不多还是建议 LZ 买现成的,要不也可以 DIY SP200。SP200 支持 51 系列的芯片多但不支持 STC 芯片。
网上有制作资料,就是不知道 LZ DIY 能力如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USB转TTL模块转串口中九升级小板 CH340G刷机线STC下载,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 ...

用这个就可以了,电脑跟单片机用串口通信比较简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或者:我用一片STC89C52的芯片写好程序,作为监控芯片,加上锁紧插座,是否就可以做成一个89C2051的编程 ...

可以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用这个就可以了,电脑跟单片机用串口通信比较简单

还请这位朋友说的具提些,安装好驱动程序再配个编程软件,这些都没问题,然后呢?这个东西一头插在电脑的USB口上,另一头出来四根线,RXD,TXD,还有电源VCC和GND,具体接谁啊?是用89C2051做个最小系统,然后和这最小系统连接吗?(这个东西是否只是转换了电平,然后还要有个监控芯片才可以啊?),请指教!

网友C:
到底这样行不行啊?朋友,那做监控芯片的89C52芯片里,应该写的程序哪里有啊?我在网上找到了用89C2051做89C2051的编程器的电路图,其中89C2051做监控芯片监控程序(HEX)文件,如果我烧写到89C52里面,可以用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还请这位朋友说的具提些,安装好驱动程序再配个编程软件,这些都没问题,然后呢?这个东西一头插在电脑的 ...

先把最小系统做出来,串口TX接单片机RX,串口RX接单片机TX,就这样连就OK了。电源线可以用来给单片机供电。建议先买个开发板学习下,51开发板很便宜的,配套的软件硬件资料也非常多。

网友G:
在百度搜ep51,我已做了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到底这样行不行啊?朋友,那做监控芯片的89C52芯片里,应该写的程序哪里有啊?我在网上找到了用89C2051做 ...

这个我没做过,按理来说应该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在百度搜ep51,我已做了一个

去百度搜了一下,发先拿个电路够复杂的啊,PCB板自己制作也难度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先把最小系统做出来,串口TX接单片机RX,串口RX接单片机TX,就这样连就OK了。电源线可以用来给单片机供电 ...

我首页头有开发板啊,但是它是用STC89C52的,这个开发板也有锁紧座,但似乎和89C2051没什么关联吧?

网友H:
你买个SP200SE编程器吧,40元一个,想烧什么程序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你买个SP200SE编程器吧,40元一个,想烧什么程序都可以

    一,我有一块STC89C52的学习开发板,可以直接烧写一部分51单片机芯片的程序。    二,我还有一块Arduino UNO R3的板子,及一个AVR烧写器,有了这2个东西,我就可以烧写ATMEGAXXX系列的AVR单片机芯片。
    所以,SP200B之类的编程器,对我来说意义不大,有买编程器的40元钱,还不如多买几片我现在能烧写单片机呢,,哈哈。

网友I(2019-01-02):
动手做!实践出真知!

网友J:
你可能需要这个?这是我买的学习板带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