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生成的HEX文件仿真没有任何效果

楼主(2016-04-08):
仿真软件确定没问题,keil生成的HEX文件加载仿真之后没有任何的高低电平的变化。仿真在运行着时间在跑

楼主:
51单片机,C程序是以前文件里面的 HEX文件是以前的,我用以前的C文件生成HEX后仿真没有任何反应,用以前的HEX文件就可以,keil软件我也安装了新的,不知道什么问题。谢谢大神指教

网友A:
你把仿真工程文件和hex发上来看一下

楼主:
工程文件是指什么

楼主:
#include<reg51.h>
#define LED P1
void delay1ms(int);
void pili(int);
main()
{ IE=0x81;
  LED=0x00;
  while(1)
  {  delay1ms(250);
     LED=~LED;
}
}
void my_int0(void)interrupt 0
{ unsigned saveLED=LED;
  pili(3);
  LED=saveLED;
  }
  void delay1ms(int x)
  {
  int i,j;
  for(i=0;i<x;i++)
    for(j=0;j<120;j++);
        }
        void pili(int x)
        {int i,j;
         for(i=0;i<x;i++)
         {   LED=0xfe;
             for(j=0;j<7;j++)
                 {delay1ms(250);
                  LED=(LED<<1)|0x01;
                  }
                  delay1ms(250);
          }

             for(j=0;j<7;j++)
                 {delay1ms(250);
                  LED=(LED>>1)|0x80;
                  }
                  delay1ms(250);
          }

楼主:
给我个群吧我去群里聊,论坛不习惯

网友B:
程序不对,也可能使电路问题

网友C:
我觉得可能是细节问题,把程序发来具体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