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单片机温控程序 送代码了

楼主(2016-04-08):
  • #include<reg52.h>
  • #include <intrins.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sbit  DATA = P1^1; //DS18B20接入口
  •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共阴极字型码
  • int temp;  //温度值
  • int ss;                //中间的一个变量
  • int dd;
  • int j;
  • uchar data b;//定时器中断次数
  • uchar data buf[4];//字型显示中间变量
  • int alarmH=320;          //默认报警值
  • int alarmL=100;
  • //定义开关的接入口
  • sbit  k1=P2^5;//+
  • sbit  k2=P2^6;//-
  • sbit  k3=P2^7;//确认
  • sbit  k4=P2^4; //切换
  • sbit  bell=P1^0; //蜂鸣器
  • sbit  HLight=P1^2; //正温指示灯
  • sbit  LLight=P1^3; //负温度指示灯
  • sbit  warn=P1^4;  //报警指示灯
  • sbit  Red=P1^6;          //温度上限设置指示灯
  • sbit  Green=P1^7; //温度下限设置指示灯
  • bit set=0;        //初始化
  • bit Flag=0;        //设置标志
  • int n;
  • //函数的声明区
  • void key_to1();
  • void key_to2();
  • void delay(uint);
  • void key();
  • void Show();
  • //函数的定义区
  • /*延时子函数*/
  • void delay(uint num)
  • {
  •         while(num--) ;
  • }
  • //DS18b20温度传感器所需函数,分为初始化,读写字节,读取温度4个函数
  • Init_DS18B20(void)                   //传感器初始化
  • {
  •         uchar x=0;
  •         DATA = 1;    //DQ复位
  •         delay(10);  //稍做延时
  •         DATA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         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450
  •         DATA = 1;    //拉高总线
  •         delay(20);
  •         x=DATA;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         delay(30);
  • }
  • ReadOneChar(void)  //读一个字节
  • {
  •         uchar i=0;
  •         uchar dat = 0;
  •         for (i=8;i>0;i--)
  •         {
  •                   DATA = 0; // 给脉冲信号
  •                   dat>>=1;
  •                   DATA = 1; // 给脉冲信号
  •                   if(DATA)
  •                    dat|=0x80;
  •                   delay(8);
  •         }
  •         return(dat);
  • }
  •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写一个字节
  • {
  •         uchar i=0;
  •         for (i=8; i>0; i--)
  •         {
  •                   DATA = 0;
  •                   DATA = dat&0x01;
  •           delay(10);
  •           DATA = 1;
  •           dat>>=1;
  •         }
  •         delay(8);
  • }
  •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读取温度
  • {
  •         uchar a=0;
  •         uchar b=0;
  •         int t=0;
  •         float tt=0;
  •         Init_DS18B20();
  •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         Init_DS18B20();
  •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         a=ReadOneChar();//低位
  •         b=ReadOneChar();//高位
  •         t=b;
  •         t<<=8;
  •         t=t|a;
  •         tt=t*0.0625;
  •         t= tt*10+0.5;
  •         return(t);
  • }
  • void  display00()     //*********显示负值子函数
  • {
  •     dd=-(temp-1);
  •     buf[1]=dd/100;
  •         buf[2]=dd/100;
  •         buf[3]=dd%100/10;
  •         buf[0]=dd%10;
  •         //动态显示
  •         for(j=0;j<5;j++)
  •     {
  •         P2=0xff;                                    // 初始灯为灭的
  •     P0=0x00;
  •         P2=0xfd; //显示小数点
  •         P0=0x80; //显示小数点
  •         delay(100);
  •     P2=0xff;  // 初始灯为灭的
  •     P0=0x00;
  •     P2=0xf7; //片选LCD1
  •     P0=0x40;
  •         delay(100);
  •         P2=0xff;
  •     P0=0x00;
  •     P2=0xfb;  //片选LCD2
  •     P0=table[buf[2]];
  •         delay(100);
  •         P2=0xff;
  •     P0=0x00;
  •         P2=0Xfd;//片选LCD3
  •         P0=table[buf[3]];
  •         delay(100);
  •         P2=0xff;
  •     P0=0x00;
  •         P2=0Xfe;
  •         P0=table[buf[0]];                  //片选LCD4
  •         delay(100);
  •         P2=0xff;
  •     }
  • }
  • //显示正值子函数
  • void  display()
  • {
  •         buf[1]=temp/1000;//显示百位
  •         buf[2]=temp/100%10;//显示十位
  •         buf[3]=temp%100/10;//显示个位
  •         buf[0]=temp%10; //小数位
  •         for(j=0;j<3;j++)
  •         {
  •         P2=0xff;                                    // 初始灯为灭的
  •     P0=0x00;
  •         P2=0xfd; //显示小数点
  •         P0=0x80; //显示小数点
  •         delay(300);
  •     P2=0xff;                                    // 初始灯为灭的
  •     P0=0x00;
  •     P2=0xf7;                                     //片选LCD1
  •     P0=table[buf[1]];
  •         delay(300);
  •         P2=0xff;
  •     P0=0x00;
  •     P2=0xfb;                              //片选LCD2
  •     P0=table[buf[2]];
  •         delay(300);
  •         P2=0xff;
  •     P0=0x00;
  •         P2=0Xfd;                  //片选LCD3
  •         P0=table[buf[3]];
  •         delay(300);
  •         P2=0xff;
  •     P0=0x00;
  •         P2=0Xfe;
  •         P0=table[buf[0]];                  //片选LCD4
  •         delay(300);
  •         P2=0xff;
  •         }
  • }
  • void key()        //按键扫描子程序
  • {   if(k1!=1)
  •         {
  •            delay(20);
  •            if(k1!=1)
  •            {
  •                 while(k1!=1)
  •                   { key_to1();
  •                     for(n=0;n<8;n++)
  •                     Show();
  •                }
  •            }
  •         }
  •         if(k2!=1)
  •         {
  •                 delay(20);
  •                 if(k2!=1)
  •                 {
  •                   while(k2!=1)
  •                         { key_to2();
  •                           for(n=0;n<8;n++)
  •                       Show();
  •                         }
  •                 }
  •         }
  •         if(k3!=1)
  •         {        TR0=1; //复位,开定时
  •         temp=ReadTemperature();
  •         }
  •         if(k4!=1)
  •         {  delay(20);
  •            if(k4!=1)
  •            {  while(k4!=1);
  •               set=!set;
  •                    if(set==0)
  •                    { Red=0;Green=1;}
  •                    else { Green=0;Red=1;}
  •                 }
  •          }
  • }
  • void key_to1()
  • {
  •             TR0=0;               //关定时器
  •         temp+=10;
  •                 if(temp>=1100)
  •                    {temp=-550;}
  •         if(set==0)
  •                 {alarmH=temp;}
  •                 else {alarmL=temp;}
  • }
  • void key_to2()
  • {
  •             TR0=0;
  •        //关定时器
  •         temp-=10;
  •                 if(temp<=-550)
  •                     {temp=1100;}
  •         if(set==0)
  •                 { alarmH=temp;}
  •                 else { alarmL=temp;}
  • }
  • void alarm(void)
  • {
  •     if(temp>alarmH||temp<alarmL)
  •         {   //bell=1;
  •             //delay(50);
  •                 //bell=0;
  •                 Flag=1;
  •      }else {Flag=0;}
  • }
  • logo()//开机的Logo
  • {   P0=0x40;
  •     P2=0xf7;
  •         delay(50);
  •     P2=0xfb;
  •         delay(50);
  •         P2=0Xfd;
  •         delay(50);
  •         P2=0Xfe;
  •         delay(50);
  •     P1 = 0xff;         //关闭显示
  • }
  • void Show()  //显示函数,分别表示温度正负值
  • {            if(temp>=0)
  •                 {HLight=1;LLight=0;display();}
  •                 if(temp<0)
  •                 {HLight=0;LLight=1;display00();}
  • }
  • void  main()
  • {
  •     TCON=0x01; //定时器T0工作在01模式下
  •     TMOD=0X01;
  •         TH0=0XD8;//装入初值
  •         TL0=0XF0;
  •         EA=1;  //开总中断
  •         ET0=1; //开T0中断
  •         TR0=1; //T0开始运行计数
  •         EX0=1; //开外部中断0
  •         for(n=0;n<500;n++)//显示启动LOGo"- - - -"
  •         {bell=1;warn=1;logo();}
  •          Red=0;
  •         while(1)
  •         {
  •             key();
  •                 ss=ReadTemperature();
  •         Show();
  •                 alarm();   //报警函数
  •                 if(Flag==1)
  •                 {bell=!bell;
  •                  warn=!warn;}  //蜂鸣器滴滴响
  •                 else {bell=1;
  •                       warn=1;}
  •         }
  •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每隔10ms执行一次此子程序
  • {        TH0=0X56;
  •         TL0=0XDC;
  •         temp=ss;
  • }

网友A(2018-05-30):
很好  不错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