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用MSP430F149测量温湿度和风速的问题

楼主(2016-04-08):
关于用MSP430F149测温湿度和风速的问题,温湿度传感器用的是DHT11(直接输出数字信号),风速采集的是模拟信号经过AD转换后输出。现在问题是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时显示的全是0(完全没有 按指定的数据帧格式输出,不过在测试时风速传感器没有接单片机(不知道有没有影响)),但如果把风速那块程序注释掉,又可以按指定的格式输出。代码如下: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uart0.h"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stdio.h>

char s[40];
void delayus(unsigned int n);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nsigned char  U8FLAG,k;
unsigned char  U8count,U8temp;
unsigned char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unsigned char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unsigned char  U8comdata;
unsigned char  outdata[5];  //定义发送的字节数
unsigned char  indata[5];
unsigned char  count, count_r=0;
unsigned int   U16temp1,U16temp2;
uint TEMP0=0;                            //ADC值暂存变量
uchar   Value[9];
uint Count=0;                           //时间计数变量

void Voltage_do(uchar temp0,uchar temp1,uchar temp2,uchar temp3,uint temp4)
{
  Value[0]=0XAA;
  Value[1]=0X05;
  Value[2]=temp0;
  Value[3]=temp1;
  Value[4]=temp2;
  Value[5]=temp3;
  Value[6]=temp4>>8;
  Value[7]=temp4;
  Value[8]=0xBB;
}
//*************************************************************************
//        ADC初始化程序,用于配置ADC相关寄存器
//*************************************************************************
void ADC_Init()
{
  P6SEL|=0x01;                                    //选择ADC通道
//  ADC12CTL0|= ADC12ON + SHT0_2 + REF2_5V + REFON + MSC; //ADC电源控制开,16个CLK,内部基准2.5V
  ADC12CTL0|= ADC12ON + SHT0_2 + MSC;
  ADC12CTL1|= ADC12SSEL1 + ADC12SSEL0+CONSEQ_2+SHP;            //SMCLK做时钟源
/*  ADC12MCTL0= SREF0 + INCH_0;                     //参考控制位及通道选择,这里选择通道0
  ADC12MCTL1= SREF0 + INCH_1;
  ADC12MCTL2= SREF0 + INCH_2+EOS; */

  ADC12MCTL0= INCH_0;                     //参考控制位及通道选择,这里选择通道0
//  ADC12MCTL1= INCH_1+EOS;
//  ADC12MCTL2= INCH_2+EOS;

//  ADC12IE|= 0x0002;                                 //中断允许
  ADC12CTL0|= ENC;                                //使能转换器
}
//*************************************************************************
//        串口初始化及发送
//*************************************************************************
void UART_Init()
{
  U0CTL|=SWRST;               //复位SWRST
  U0CTL|=CHAR;                //8位数据模式
  U0TCTL|=SSEL1;              //SMCLK为串口时钟
  U0BR1=baud_h;               //BRCLK=8MHZ,Baud=BRCLK/N
  U0BR0=baud_l;               //N=UBR+(UxMCTL)/8
  U0MCTL=0x00;                //微调寄存器为0,波特率9600bps
  ME1|=UTXE0;                 //UART1发送使能
  ME1|=URXE0;                 //UART1接收使能
  U0CTL&=~SWRST;
  IE1|=URXIE0;                //接收中断使能位

  P3SEL|= BIT4;               //设置IO口为普通I/O模式
  P3DIR|= BIT4;               //设置IO口方向为输出
  P3SEL|= BIT5;
}

void Send_Byte(uchar data)
{
  while((IFG1&UTXIFG0)==0);          //发送寄存器空的时候发送数据
    U0TXBUF=data;
}

/*******************************************
函数名称:delay
功    能:延时约15us的时间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delayus(unsigned int i)   //delay 2.5us at 8M
{
   unsigned int ii;
   for(ii =i;ii > 0;ii--)
   {
      _NOP();_NOP();_NOP();_NOP();
      _NOP();_NOP();_NOP();_NOP();
      _NOP();_NOP();_NOP();_NOP();
      _NOP();_NOP();_NOP();_NOP();
   }
}*/
/****************************************************************************
* 名    称:ClkInit
* 功    能:时钟系统初始化  MCLK为8MHz,SMCLK为1MHz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ClkInit()
//{
//    char i;
//   /*------选择系统主时钟为8MHz-------*/
//    BCSCTL1 &= ~XT2OFF;                 //打开XT2高频晶体振荡器
//    do
//    {
//        IFG1 &= ~OFIFG;                 //清除晶振失败标志
//        for (i = 0xFF; i > 0; i--);     //等待8MHz晶体起振
//    }
//    while ((IFG1 & OFIFG));             //晶振失效标志仍然存在?
//    BCSCTL2 |= SELM_2 + SELS;           //MCLK和SMCLK选择高频晶振
//
//    TACTL |= TASSEL_2 + ID_3;           //计数时钟选择SMLK=8MHz,1/8分频后为1MHz
//}
//////////////////////DHT11///////////////////////////////////////////////////////
void DHT11_ReadChar(void)
{
    U8 i;
    DHT11_INPUT;

        for(i=0;i<8;i++)
        {
                U8FLAG=2;
                while( (!DHT11_IN) && U8FLAG++ );
                delay_us(40); //40us
                U8temp<<=1;

                if(DHT11_IN)                                 //26-28us高电平表示'0',30us后若还为高电平则表示为'1'
                {
                  U8temp|=1;
                }
                   U8FLAG=2;
                while( (DHT11_IN) && U8FLAG++ );        //超时则U8FLAG到255后变为0,又自加一次变为1退出while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U8FLAG==1)
                break;//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0
        }//rof
}
//--------------------------------
//-----湿度读取子程序 ------------
//--------------------------------
//----以下变量均为全局变量--------
//----温度高8位== U8T_data_H------
//----温度低8位== U8T_data_L------
//----湿度高8位== U8RH_data_H-----
//----湿度低8位== U8RH_data_L-----
//----校验 8位 == U8checkdata-----
//----调用相关子程序如下----------
//---- Delay();, Delay_10us();,COM();
//--------------------------------

void start_DHT11(void)
{
        DHT11_OUTPUT;
        DHT11_L;
        delay_ms(18);                   //主机拉低18ms
        DHT11_H;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40us
        delay_us(40);                    //40us;
        DHT11_H;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DHT11_INPUT;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DHT11_INPUT)
        //T !
        if(!DHT11_IN)                     //检测P2.0输入电平
        {
                U8FLAG=2;                //判断从机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 (!DHT11_IN) && U8FLAG++ );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 (DHT11_IN) && U8FLAG++ );//数据接收状态
                DHT11_ReadChar();                   //一个COM()调用接收一个字节的数据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DHT11_ReadChar();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DHT11_ReadChar();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DHT11_ReadChar();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DHT11_ReadChar();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DHT11_OUTPUT;
                DHT11_H;                  //数据校验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fi
        }//fi
}
//***********************************************************************
//             TIMERA初始化,设置为UP模式计数
//***********************************************************************
void TIMERA_Init(void)                                   //UP模式计数,计数周期为CCR0+1
{
  TACTL |= TASSEL1 + TACLR + ID0 + ID1 + MC0 + TAIE;     //SMCLK做时钟源,8分频,增加计数模式,开中断
  TACCR0 = 9999;                                         //CCR0=9999,10ms中断一次
}

//***********************************************************************
//             TIMERA中断服务程序,需要判断中断类型
//***********************************************************************
#pragma vector = 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uchar j;
  switch(TAIV)                                  //需要判断中断的类型
  {
    case 2:break;
    case 4:break;
    case 10:Count++;break;
  }
  if(Count==6000)                                 //100次为1秒
  {
//    Second++;
    Count=0;
    for(j=0;j<9;j++)
    {
      Send_Byte(Value[j]);
    }
  }
//  while(Second>599)Second=0;                       //最大计数99秒
}

///////////////////////主函数///////////////////////////////////////////
void  main( void )
{

  WDTCTL=WDTPW+WDTHOLD;//关看门狗
  Clock_Init();
  UART_Init();
  //PutString("DHT11 TEST");
  delay_ms(100);                      //延时100ms
  delay_ms(100);                      //延时100ms
  delay_ms(50000);
  TIMERA_Init();                                //设置TIMERA,P12输出PWM信号
  _EINT();
  ADC12CTL0 |= ADC12SC;           //开启转换
  //int k= 10;
  while(1)
  {
    start_DHT11();
    while((ADC12IFG & 0x0001) == 0);    // 等待转换结束
        TEMP0 = ADC12MEM0;                     //读取ADC转换值
    Voltage_do(U8RH_data_H, U8RH_data_L,U8T_data_H,U8T_data_L,TEMP0);
//    PutString("DHT11 EXIST AND ACQUIRE SUCCESSFUL!");
//    //sprintf(s, "%d.%d %d.%d\r\n",U8RH_data_H,U8RH_data_L,U8T_data_H,U8T_data_L);
//    //PutString(s);
//
//    sprintf(s, "%d.%d",U8RH_data_H,U8RH_data_L);
//    Send1Char('R');
//    Send1Char('H');
//    Send1Char('=');
//    PutString(s);
//    sprintf(s, "%d.%d",U8T_data_H,U8T_data_L);
//    Send1Char('T');
//    Send1Char('=');
//    PutString(s);
//
//    delay_ms(1000);
//    delay_ms(1000);
  }

}

/*

DHT11_OUTPUT;
  while(1)
  {

    DHT11_H;
   //delay_ms(2);
    delayus(2);
   DHT11_L;
   //delay_ms(2);
    delayus(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