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程序-花样流水灯源代码proteus仿真文件

楼主(2016-04-08):
最简单的程序-花样流水灯,心形流水灯 proteus仿真文件和源代码
/*--------------------------------------------------
       花样流水灯0
   Designed By:老彭
   Time:2017.2.1
   说明:流水灯的各种接法,各种亮灯方式
---------------------------------------------------*/
//52 单片机头文件,一般不要改动,里面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reg52.h>
//将 unsigned char 定义为 uchar,简化输写。提高编程速度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将 unsigned char 定义为 uint,简化输写。提高编程速度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八个灯的工作状态(可自己更改)。
uchar code table[]={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time)
{
//当 time 的值为非 0 时,执行空语句。当 time 为 0 时,跳出 while 语句。
   while(--time);
}
/*主程序*/
void main()
{
//定义一个无符号字符变量。
   uchar i;
//做一个死循环,让程序永远在 while 下面的大括号里面运行。
   while(1)
{
   /*流水灯从左向右快速流动*/
   for(i=0;i<8;i++)
//for 语句判断条,i<8 成立时,执行大括号里面程序
   {
//P2 口对应取值,八个灯的状态
     P2=table[i];
   //延时子程序调用
     delay(25000);
   }
   /*流水灯从右向左快速流动*/
   for(i=7;i>0;i--)
//for 语句判断条,i>0 成立时,执行大括号里面程序
   {
//P2 口对应取值,八个灯的状态
     P2=table[i];
   //延时子程序调用
     delay(25000);
    }
    /*流水灯间隔闪亮*/
   for(i=10;i>0;i--)
   {
   //2、4、6、8的LED亮
      P2=0x55;
   //延时子程序调用
      delay(25000);
   //1、3、5、7的LED亮
      P2=0xaa;
   //延时子程序调用
      delay(25000);
   }
   /*流水灯从左向右闪动*/
   for(i=0;i<8;i++)
  //for 语句判断条
   {
//P2 口对应取值,八个灯的状态
      P2=table[i];
  //延时子程序调用
      delay(25000);
    //8个灯全亮
      P2=0xff;
  //延时子程序调用
      delay(25000);
//P2 口对应取值,八个灯的状态
      P2=table[i];
  //延时子程序调用
      delay(25000);
    }
  /*流水灯从右向左闪动*/
    for(i=7;i>0;i--)
   //for 语句判断条
    {
//P2 口对应取值,八个灯的状态
       P2=table[i];
   //延时子程序调用
       delay(25000);
     //8个灯全亮
       P2=0xff;
   //延时子程序调用
       delay(25000);
//P2 口对应取值,八个灯的状态
       P2=table[i];
    //延时子程序调用
       delay(25000);
     }
   }
}

单片机流水灯

网友A(2020-07-05):
楼主,有没有圆形图案的流水灯或者别的图案的流水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