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8S103K3T6实现温控调速程序该怎么写

楼主(2016-04-09):
stm8s103k3t6模块+ds18b20温度传感器模块。风扇额定电压是12v。传感器输入口接PA1,风扇输入口接pa3。这样能否实现在20℃--28℃是低转速,在29℃---35℃是高转速。 本人菜鸟一个,求大神指点程序该怎么写,或者给个程序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首先要用定时器输出PWM波以控制电机转动(可以写成 void Motor(int a,int b)的形式,),  写DS18B20程序,读出环境温度,这个网上51的还是很多的,楼主可以修改修改用STM8来写,     主程序中判断读出的环境温度,然后调用用定时器输出的PWM波函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用定时器输出PWM波以控制电机转动(可以写成 void Motor(int a,int b)的形式,),  写DS18B20程序,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