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蜂鸣器BZ接的是什么管角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4-09):
电路不全。BZ应该接三极管的集电极,发射机接地,单片机任意IO口都可以控制三极管的基极。

网友B:
应该加三极管驱动。

网友C:
应该要有一个三极管驱动的

网友D:
一般都是用三极管来驱动蜂鸣器的,BZ接三极管的集电极,你这个电路是低电平的时候蜂鸣器有效

网友D:
附上本网站关于单片机驱动蜂鸣器的知识讲解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http://www.51hei.com/mcu/188.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用三极管来驱动蜂鸣器的,BZ接三极管的集电极,你这个电路是低电平的时候蜂鸣器有效

怎么用汇编语言让蜂鸣器工作?大神帮忙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路不全。BZ应该接三极管的集电极,发射机接地,单片机任意IO口都可以控制三极管的基极。

怎么用汇编语言让蜂鸣器工作?大神帮忙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应该加三极管驱动。

单片机开发板上就是这样的,怎么用汇编语言让蜂鸣器工作?大神帮忙一下

网友D:
之前学过汇编,不过感觉都忘得差不多了。其实你百度一下这个程序很简单的,百度上面应该都有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 ... 0upeG0W759uoszRowYa

网友A:
不会汇编,c很简单的,驱动PNP型三极管的IO口通过延时输出高低电平,就行啦。

网友E:
谢谢了,我已经知道了

网友F:
 电路不全。BZ应该接三极管的集电极,发射机接地,

网友G:
必需要三极管控制或者场管控制,任意i/o都行

网友H:
如果按8楼的说的,用一个I/O接三极管的基极,假设是P1.1,
则“SETB  P1.1”蜂鸣器就响了。
   “CLR  P1.1” 就不响了。

网友I:
接地啊加一个电阻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