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LCD液晶屏 引脚图 时序图 电路图等资料

楼主(2016-04-09):
    在我们常用的人机交互显示界面中,除了数码管、LED,有一种12864液晶屏用的比较多。顾名思义,12864表示其横向可以显示128个点,纵向可以显示64个点。我们常用的12864液晶模块中有带字库的,也有不带字库的,其控制芯片也有很多种,如KS0108、T6963C,ST7920等等。本产品是以ST7920为主控芯片的12864液晶屏的一种。
1.基本资料
   常见的12864LCD使用的控制芯片是ST7920。ST7920一般和ST7921(列驱动芯片)配合使用,做成显示2行每行16个汉字的显示屏25632LCD,或者是做成4行每行8个汉字的显示屏12864LCD 。12864液晶模块中有带字库可以显示字母、数字符号、中文字型及图形,具有绘图及文字画面混合显示功能。提供三种控制接口,分别是8 位微处理器接口,4 位微处理器接口及串行接口。所有的功能,包含显示RAM,字型产生器,都包含在一个芯片里面,只要一个最小的微处理系统,就可以方便操作模块。内置2M-位中文字型ROM (CGROM) 总共提供8192 个中文字型(16x16 点阵),16K-位半宽字型ROM (HCGROM) 总共提供126 个符号字型(16x8 点阵),64 x 16-位字型产生RAM (CGRAM),另外绘图显示画面提供一个64x256 点的绘图区域(GDRAM),可以和文字画面混和显示。提供多功能指令:画面清除(Display clear)、光标归位(Return home)、显示打开/关闭(Display on/off)、光标显示/隐藏(Cursor on/off)、显示字符闪烁(Display character blink)、光标移位(Cursor shift)显示移位(Display shift)、垂直画面旋转
(Vertical line scroll)、反白显示(By_line reverse display)、待命模式(Standby mode)。

2.主要参数

1、工作电压(VDD):3.3或5.5V(只支持一种电压)
2、逻辑电平:2.7~5.5V
3、LCD 驱动电压(Vo):0~7V
4、工作温度(TOP):0~55℃(常温)/-20~70℃(宽温)
  保存温度(TST):-10~65℃(常温)/-30~80℃(宽温)

3.外形尺寸图

4.模块引脚说明

5.参考电路连接图

1.并列接口传输讯号
     当 PSB 脚接高电位时,模块将进入并列模式,在并列模式下可由指令DL FLAG 来选择8-位或4-位接口,主控制系统将配合( RS , RW , E , DB0..DB7 )来达成传输动作。
从一个完整的流程来看,当下设定地址指令后(CGRAM,DDRAM)若要读取数据时需先DUMMY READ 一次,才会读取到正确数据第二次读取时则不需DUMMY READ 除非又下设定地址指令才需再次DUMMY
READ。在4-位传输模式中,每一个八位的指令或数据都将被分为两个字节动作:较高4 位(DB7~DB4)的资料将会被放在第一个字节的(DB7~DB4)部分,而较低4 位(DB3~DB0)的资料则会被放在第二个字节的(DB7~DB4)部分,至于相关的另四位则在4-位传输模式中DB3~DB0接口未使用。
相关接口传输讯号请参考下图说明:
2.串行接口与串行传输资料
当 PSB 脚接低电位时,模块将进入串行模式。从一个完整的串行传输流程来看,一开始先传输启始字节,
它需先接收到五个连续的〝1〞(同步位字符串),在启始字节,此时传输计数将被重置并且串行传输将被
同步,再跟随的两个位字符串分别指定传输方向位(RW)及寄存器选择位(RS),最后第八的位则为〝0
〞。在接收到同步位及RW 和RS资料的启始字节后,每一个八位的指令将被分为两个字节接收到:较高4
位(DB7~DB4)的指令资料将会被放在第一个字节的LSB 部分,而较低4 位(DB3~DB0)的指令资料则
会被放在第二个字节的LSB部分,至于相关的另四位则都为0。
串行传输讯号请参考下图说明:
3.8 位并行连接时序图
程序部分如下,请结合液晶模块的DATASHEET看程序,这样能够更加快速的弄懂程序的流程。大致有如下几个函数:写数据,写指令,忙检测,初始化,指定地址显示字符串等等。

话不多说!!!!!上链接! 可以提供相关技术支持!(点换成.即可打开链接)item点taobao点com/item.htm?scm=12306.300.0.0&id=38971494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