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稳压器的电容问题

楼主(2016-04-09):
为什么用电容呢?电容对电路有什么影响?会影响电路的稳定性吗?感觉自己好菜,图片在2楼

网友A:
理论性的东西还需自己去了解记住,别人说了过后你也会忘得一干二净的。

网友B:
那个1000uf的是滤波电容,具体的作用请参考:http://www.51hei.com/dianzi/294.html

网友C:
电容滤波

楼主:
奥,我去好好查查

网友D:
赶快查资料做功课!没有什么捷径!

网友E:
电容用于滤波,起到降低文波的作用

网友F:
就是利用“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这一特性进行滤波。

网友G(2016-05-09):
滤波用的

网友H:
该稳压电路在输出电流较大(例如300mA以上)时,稳压特性会变差。

网友H:
改善的措施是在输出端再接大电解电容,例如470μF~1000μF。

网友H:
用示波器察看输出端纹波,比较输出电流100mA和300mA,输出端接470μF和不接大电解电容两种情况,可验证上述论断。

网友H:
介绍你一本书,张志良编著机工社出版《模拟电子技术基础》(ISBN 7-111-19362-8),书中有3端集成稳压电路详细分析和注意事项。

网友I(2016-12-29):
电容很重要  是滤波的 把交流成分滤掉 得到纯直流

网友J:
电容就是阻直流 通交流   滤波的

网友K:
滤波作用,大电容滤低频 小电容滤高频,焊接的时候 脚不要留的太长

网友F:
这张图文字表示的让人看不明白:是C1=1000uFx2,还是表示C1、C6两个电容都是1000uF?

这里的几个电容作用是这样的:C1、C6是主滤波电容,主要针对50hz工频脉冲滤波,电解质电容(有极性,不能接反)(所以用电解质电容,因其他电容没有这么大容量,如果有当然也可以)一般容量可以大些,滤波效果会更好些,如果超出数十倍的情况下要考虑浪涌电流对整流管的冲击影响(可是当加小阻值电阻)。
C2、C3是高频滤波电容,由于高频下、容量较小,一般使用无极性电容,要求寄生电感小些为好。
C4、C5,也是低频滤波电容,一般也是用电解质电容,在这个位置上,电容不可随意加大,否则当断开交流电源时,这两只电容将会对三端稳压器反向放电,从而对稳压器造成损坏(理论上是这么说,其实也不一定,图中的有点太小了,一般10~50uF比较合适)。

网友L:
把电容拆掉,在装上你就知道了

网友M:
电容就象一个蓄水池。还能滤波。

网友N:
绿波很重要的

网友I:
电容是滤波的  滤除交流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