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机械手臂设想(附哟代码~!)大家进来讨论讨论~

楼主(2016-04-09):
这两篇文章,是自己很久前写的了,09年,呵呵 那时候刚接触arduino,对电子、机械什么的,也是完全的外行,突然想起这两篇文章,去机器人天空翻出来看了看 哈哈 还是挺有意思的,就转过来啦
最近我在弄一个小程序,就是用机械手臂来写字和画画
本来是打算做六足的,但是在制作的时候一不小心电压接高了!
结果,只见伺服控制板火花四溅,一缕青烟袅袅升起!哎
200在一瞬间烧了!!
六足也就只能搁一边了,慢慢攒钱买个新的吧
不过另一个想法就在我头脑里出现了
用一只腿来实现写字
经过一个星期的思考和n个晚上的时间,我终于写出了核心代码
先是在DEV上模拟实现,然后再移植到arduino里
原理就是,把每个字(目前只考虑英文与数字,简单点)用坐标表示,存在eeprom里,
于是每个字就可以用一根根直线画出来
核心程序就是实时计算3个伺服的角度,如此让机械手臂画出一条条直线
经过几个测试,我写的程序能在arduino上运行,但精确度不是很高
才85%~97%,希望能达到99%
因为伺服控制器被烧了,所以无法进行完全测试,而只是输出每时刻三个伺服的角度
以后应该还有很多要测试吧,但是高三了,可能没那么多时间,会弄的很慢
公布出源码,与大家讨论讨论,代码写的没什么水平,见笑
不知道我这个思路对不对,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方法,尽情提出来~!
源码已经过测试,可以直接编译运行
dev版,可以自己修改printf来看实现过程
/*************************Hand_v1_0_dev_test**********************************************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t l2=60,l3=70,li;// 用mm做单位
    void Line(int xa,int ya,int xb,int yb)
    {
      //用int代替float,扩大100000倍,xa3位,cos5位,alpha为整,oa4位
      int cosin(int alpha);
      int arccos(int cos_alpha);
      int alpha=0,alphai=0,beta=0,sita=0,fai=0;
      int cos_alpha,cos_alphai,cos_fai,sin_fai,cos_sita,sin_sita;
      int oa,oa_2,ob,ob_2,xx_yy;

      //save the caculate result for reuse
      oa_2=xa*xa+ya*ya;
      oa=(int)sqrt(oa_2);
      ob_2=xb*xb+yb*yb;
      ob=(int)sqrt(ob_2);
      xx_yy=xa*xb+ya*yb;
      //printf("oa:%d,ob:%d,xx_yy:%d",oa,ob,xx_yy);
      //printf("Line 1");
      cos_alpha=100000*abs(xx_yy)/(oa*ob);
      cos_alphai=0;
      alpha=arccos(cos_alpha);
      alphai=0;
      //printf("cos_fai=(int)(100000*(%d-%d)/(sqrt(%d+%d-2*%d)*%d));",
                //oa_2,xx_yy,oa_2,ob_2,xx_yy,oa);
      cos_fai=(int)(100000*(oa_2-xx_yy)/(sqrt(oa_2+ob_2-2*xx_yy)*oa));
      //printf("cos_fai=100000*(%d-%d)/(sqrt(%d+%d-2*%d)*%d))",
                //oa_2,xx_yy,oa_2,ob_2,xx_yy,oa);
      sin_fai=cosin(arccos(cos_fai)-90);
      //printf("cos_alpha:%d",cos_alpha);
      //printf("alpha:%d,alphai:%d",arccos(cos_alpha),alphai);
      //printf("fai:=%d,cos_fai:%d,sin_fai:%d",arccos(cos_fai),cos_fai,sin_fai);
      //getchar();
      while(abs(alphai-alpha)>1)
      {
        //printf("alpha:%f,alphai:%f",alpha,alphai);
        //printf("oa:%f,oa_2:%f,ob:%f,ob_2:%f,",oa,oa_2,ob,ob_2);
        if(alphai>alpha)
          alphai-=1;
        else alphai+=1;
        //printf("alpha:%d,alphai:%d",alpha,alphai);
        //printf("li=(%d*%d)/(%d*%d+%d*%d);",
            //sin_fai,oa,cosin(alphai-90),cos_fai,cosin(alphai),sin_fai);
        li=(sin_fai*oa)/cosin(alphai+arccos(cos_fai)-90);
        printf("li=%d",li);
        //printf("cos_sita=100000*(%d*%d+%d*%d-%d*%d)/(2*%d*%d);",
                 //l2,l2,l3,l3,li,li,l2,l3);
        cos_sita=100000*(l2*l2+l3*l3-li*li)/(2*l2*l3);
        sin_sita=cosin(arccos(cos_sita)-90);
        //printf("cos_sita:%d,sin_sita:%d",cos_sita,sin_sita);
        int t1=10000000,t2=0;
        //printf("Line 2");
        //printf("sita:%d",arccos(cos_sita));
        while(abs(t1-t2)>100000)
        {
          t1=l2*cosin(beta-90);
          t2=l3*cosin(beta+arccos(cos_sita)-90);
          //printf("cosin(beta-90):%d,cosin(beta+sita):%d",
                   //cosin(beta-90),cosin(beta+arccos(cos_sita)-90));
          //printf("t1:%d,t2:%d",t1,t2);
          if(t1>t2)
            beta-=1;
          else    beta+=1;
        }
        //printf("Line 3");
        //printf("alpha:%d,beta:%d,sita:%d,",
                   //alpha,beta,arccos(cos_sita));
        //getchar();
        //servo(.....);
        //delay(100);
        printf("alpha:%d,beta:%d,sita:%d,",
                   alpha,beta,arccos(cos_sita));
      }
      getchar();
    }

    void InitHand()
    {
      int beta=45,sita=45;
      printf("beta:%d,sita:%d,",beta,sita);
    }
    int cosin(int t)
    {
          return (int)(100000*cos(t*3.1415926/180));
    }
    int arccos(int t)
    {
    int left=0,mid,right=180,i=0;
    int cos_mid,delta;
    if(t==100000) return 0;
    while(i<9)
    {
       mid=(left+right)/2;
       cos_mid=(int)(100000*cos(mid*3.1415926/180));
       if(mid>90) delta=(181-mid)*29;
       else delta=mid*29;
       //printf("cos:%f,fabs:%f,delta:%f",cos(mid*3.1415926/180),
       //          fabs(t-cos(mid*3.1415926/180)),delta);
       if(fabs(t-cos_mid)<=delta)
          break;
       else if(t<cos_mid)
         left=mid;
       else right=mid;
       i++;
       }
       return mid;
    }
    main()
    {
           int i,j,n;
           int xa,xb,ya,yb;
           n=20;
           InitHand();
           while(1){
           system("cls");
           printf("Input x1,y1,x2,y2(mm)");
           scanf("%d,%d,%d,%d",&xa,&ya,&xb,&yb);
           printf("InitHand() done");
           getchar();
           //printf("xa:%3.1f,ya:%3.1f,xb:%3.1f,yb:%3.1f,",1,2.8,7,6);
           Line(xa,ya,xb,yb);
            getchar();
            }
            }

arduino版
/****************************Hand_v1_0*************************************************
    long int l2=60,l3=70,li;
    void Line(long int xa,long int ya,long int xb,long int yb)
    {
      long int cosin(long int alpha);
      long int arccos(long int cos_alpha);
      long int alpha=0,alphai=0,beta=0,sita=0,fai=0;
      long int cos_alpha,cos_alphai,cos_fai,sin_fai,cos_sita,sin_sita;
      long int oa,oa_2,ob,ob_2,xx_yy;

      //save the caculate result for reuse
      oa_2=xa*xa+ya*ya;
      oa=(long int)sqrt(oa_2);
      ob_2=xb*xb+yb*yb;
      ob=(long int)sqrt(ob_2);
      xx_yy=xa*xb+ya*yb;
      cos_alpha=100000*abs(xx_yy)/(oa*ob);
      cos_alphai=0;
      alpha=arccos(cos_alpha);
      alphai=0;
      cos_fai=(long int)(100000*(oa_2-xx_yy)/(sqrt(oa_2+ob_2-2*xx_yy)*oa));
      sin_fai=cosin(arccos(cos_fai)-90);
      while(abs(alphai-alpha)>1)
      {
        if(alphai>alpha)
          alphai-=1;
        else alphai+=1;
        li=(sin_fai*oa)/cosin(alphai+arccos(cos_fai)-90);
        printf("li=%d",li);
        cos_sita=100000*(l2*l2+l3*l3-li*li)/(2*l2*l3);
        sin_sita=cosin(arccos(cos_sita)-90);
        long int t1=10000000,t2=0;
        while(abs(t1-t2)>100000)
        {
          t1=l2*cosin(beta-90);
          t2=l3*cosin(beta+arccos(cos_sita)-90);
          if(t1>t2)
            beta-=1;
          else    beta+=1;
        }
        Serial.print("alpha:");
        Serial.println(alpha);
        Serial.print("beta:");
        Serial.println(beta);
        Serial.print("sita:");
        Serial.println(arccos(cos_sita));
        Serial.print("li:");
        Serial.println(li);
      }
      Serial.println("Line() done!");
    }

    void InitHand()
    {
      long int beta=45,sita=45;
      Serial.print("beta:");
      Serial.println(beta);
      Serial.print("sita");
      Serial.println(sita);
    }
    long int cosin(long int t)
    {
          return (long int)(100000*cos(t*3.1415926/180));
    }
    long int arccos(long int t)
    {
    long int left=0,mid,right=180,i=0;
    long int cos_mid,delta;
    if(t==100000) return 0;
    while(i<9)
    {
       mid=(left+right)/2;
       cos_mid=(long int)(100000*cos(mid*3.1415926/180));
       if(mid>90) delta=(181-mid)*29;
       else delta=mid*29;
       if(fabs(t-cos_mid)<=delta)
          break;
       else if(t<cos_mid)
         left=mid;
       else right=mid;
       i++;
       }
       return mid;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InitHand();
      Serial.println("InitHand done!");
    }
    int n;
    int xa,xb,ya,yb;
    //因为自己对processing和arduino通信不是很了解,所以干脆
    //把测试点直接存在arduino里,测试的时候发送0~3进行选择
    //以后在改进了
    unsigned int Point[10][4]={ {0,30,40,30},
                                {50,25,15,80},
                                {30,10,30,100},
                                {50,65,5,65},   };
    void loop()
    {
           if(Serial.available())
           {
             n=Serial.read()-48;
             Serial.print("The line-points group is");
             Serial.println(n);
             xa=Point[n][0];
             ya=Point[n][1];
             xb=Point[n][2];
             yb=Point[n][3];
             Serial.println("And the points are(");
             Serial.print(xa);Serial.print(",");Serial.print(ya);Serial.print("),(");
             Serial.print(xb);Serial.print(",");Serial.print(ya);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Yes or N0 ?");
             delay(4000);
             Serial.println("begin in 3s");
             delay(1000);
             Serial.println("begin in 2s");
             delay(1000);
             Serial.println("begin in 1s");
             delay(1000);
             Serial.println("go!");
               Line(xa,ya,xb,yb);
            }
            }

接下来有张原理草图,所用的“机械手臂”大家可以去看我的另张帖子“与大家分享我的六足”
希望大家看得懂
更希望大家多交流!

网友A(2016-08-27):
你写的东西非常好!可惜我目前看不懂!很想搞关节型机械臂,但没有这方面软件,grbl只能用在直角坐标系的机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