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家分享我的六足!

楼主:
六足是我很久前的想法了,但是一直没时间,现在放假了,各种材料也终于买齐了,再经过我一番折腾,外形终于做出来啦!选了几张图给大家看一下

另外公布一下各种材料与费用:
伺服     18个 9g,2kg/cm,7v  24*18元,淘宝买的
腿、身躯等零件       240元 (吐血,好贵..当然也因为自己是第一次,走了很多弯路)
32路伺服控制器套件       捷龙D3009 有DB9串口,TTL电平串口 190元
腿和身躯是自己拿图纸找招牌灯店制作的,用的是什么材料我也忘了,但是机身用这种材料太有弹了!!失策啊现在我遇到了个问题,不知道用什么控制器调用这个伺服控制器,我家用的是手提没有串口,买了串口转USB,没用!郁闷...请大家推荐一下,或告诉我该怎么办,如
能解决非常感谢!
这个控制器是接收字符串的,如"#03A99!"代表第四路舵机转动到99度位置

网友A(2016-04-09):
开始折腾六足~
其实六足也不算一个新鲜的项目了,网上的六足项目也是多如牛毛,不过千篇一律,似乎缺乏了点创新。。
这个项目的灵感来源于前段时间做的雕刻机,雕刻机其实就是把步进电机的旋转运动通过丝杆转换成直线运动,以此控制刀具和工件的移动
之后一直想把这种结构运用到什么地方去,于是乎就产生了这么一个项目
上图

上面的效果图仅仅是个原型,用于分析结构。。最终的效果可能会有差别
这个设计完全抛弃了舵机,采用空心杯伸缩杆+减速电机的方案来作为机器人的动力,不过原理还是和舵机相同,电机+减速+角度反馈
大家多提意见~
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进群讨论,集思广益~

分析一下舵机方案和螺杆驱动方案的优劣
舵机方案:
舵机一体化程度高,使用简单,应用也成熟,配合舵机控制器使用非常方便
但是舵机形状比较单一,体积也比较大,速度比较慢,响应频率也低,控制频率50Hz
螺杆驱动方案:
螺杆减速驱动的方案在电机的选择方面就比较灵活,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型号的电机
响应频率高,最简单的PWM+AD就能控制电机运动,其实相当于将舵机拆开来使用
当然,螺杆方案最大的优点,就是它具有自锁功能,不用像普通模拟舵机那样要持续不断的发送角度信号,消耗的能量更少
用螺杆驱动,会面临这么几个问题:
1、选择合适的电机,电机要满足转速、转矩、重量、体积、电压、电流等要求
2、要重新设计电机角度反馈电路和控制电路、控制程序

占坑
讨论机械结构
分析了一整天机械结构,话说用这种结构的机器人非常非常少见。。
搜遍整个网络只发现立陶宛一个老兄用过,再一看日期,那也是3年前的了,并且之后一直没有更新(估计没成功)。。。那位立陶宛老兄地址(。。。囧 原来以为他是德国的)
很纳闷他为啥3年不更新了。。但是经过一天的分析后终于发现了原因,稍后道来。。
做一个六足机器人,最重要的就是腿部的设计,腿部设计的重点,就是电机的选择,如电机的力矩、转速、电流等参数,所以我们就先拿一条腿开始分析:

上面两幅图展示了腿中部的运动情况,即:螺杆运动一个总行程L,机器人重心变化H,据此可以求出电机的参数
条件:
机器人自重500g,负重500g,总共1kg
电池8.4v航模锂电池
所用螺杆φ5mm,螺距p=1mm

假设运动过程中腿角度随螺杆均匀变化,拉力不变,忽略各种摩擦力
根据公式MgH=TN*2π
此公式的含义:物体上升一段距离H所需的能量=电机旋转N圈做的功
M=333g(六足运动中3条腿着地,1kg/3=333g)
H=76-29=47mm
N=电机转过圈数=L/p=20
*注意:计算功的一定要将角速度转换成弧度制,rpm*2π/60=rad/s
T为所求电机转矩
∴T=3.3N*47/1000m/20/6.28=0.00123Nm=12.3gcm
12.3gcm就是这个电机所需要的最大额定转矩
同理可求得机器人无负载的时候所需的额定转矩=6.17gcm
如果希望机器人上升的速度能达到4.7cm/s,那电机的转速要满足 ω=20rps=1200rpm
上面的计算忽略了摩擦力,也假定转动过程中所需拉力恒定,实际上拉力方向和腿转动方向所成的角度是变化的,因此要留1倍的余量
所以根据上面的参数就能很轻松的选择所需电机:
工作电压8.4v,重量10-15g,额定转矩12.3gcm-24.6gcm,额定转速1200rpm
正好,目前tb上卖的很火的微型减速电机n20有诸多减速比,完全符合要求

经过一番折腾确定了腿部中间的那个电机,同理再分析腿下部的电机:

可以发现H=22mm,L=9.2mm,比值和上述的电机很接近,省略公式,计算得:
额定转矩:12.8-25.7gcm
额定转速:1200rpm
经过这么一番分析后,可以发现那位老外为什么不成功了,因为他用空心杯电机作为动力(MADE IN CHINA),这也是我一开始的想法,为了减轻重量
直径7mm长度14mm的空心杯参数:电压3.7v,额定电流200ma,额定转速30,000rpm,tb上大多数的空心杯都没给出转矩,网上搜了半天也很难找到,于是自己粗略算了一下,这种型号的空心杯转矩应该是1.2gcm, 是不是小的可怜??

另外,我猜测,烂大街的辉盛9g舵机里的电机和烂大街的n20减速电机所用的电机应该是一样的

总结上面的一段分析,大家在给自己的机器人(不管什么类型的机器人)选择电机的时候,完全可以先用功和能的观点简单判断一款电机符不符合要求
最简单的办法,就拿上面的例子来说,某款n20,9v,负载电流60ma,负载力矩22gcm,负载转速890rpm:
机器人所需功率<电机输出功率<电机总功率
机器人所需功率:P=W/t=(mgH+1/2mv2)/1=[0.33*10*47/1000+0.5*0.33*(47/1000)2]/1=0.156W
电机总功率:       P=9*0.06=0.54W
直流有刷电机效率一般比较低,就算50%吧
0.54W*50%=0.27W>0.156W
粗略一算,这款电机符合要求!
再算一下它的输出功率:
电机输出功率:   P=T*ω=22*890*2π/60*0.0000981=0.2W  (一定要带上单位,W对应Nm,gcm要转换成Nm)
0.2W也大于0.15W,实际效率37%。。。
假如我们用的是空心杯,那它的总功率:
P=3.7v*0.2a=0.74W,假设输出效率50%,则P=0.37w,理论计算出来用空心杯也是可行的,不过要经过减速,而且同等体积的空心杯力矩会比铁心的差。。
附上链接:
MTU的一篇关于电机的详细文章
力矩转换表

*注意:上面的分析方法、计算结果可能有错误,欢迎指正!

以上的分析忽略了加速度,最后的结果导致偏小,由于模型比较复杂,现在改为solidworks进行运动分析
未完待续。。

讨论硬件
硬件方面,最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角度反馈和电机驱动
角度反馈计划采用AD读取电位器阻值变化,这也是大多数舵机里的角度反馈元件
电机驱动再讨论,因为电机电流很小,60ma~200ma,考虑三极管H桥或者ULN2003??
再采用mega8或168作为MCU
通过串口或ISP或其他方式接收命令,统一接口
兼容控制其他舵机六足的命令
电机转动的精度取决于电位器的质量和AD的精度
电机转动的速度取决于电流大小,以及AD读取速度、程序处理速度
讨论控制程序
这里控制程序可以分为上位机和下位机来讨论,由于硬件接口和普通舵机控制器相同,所以其他舵机控制上位机应该能很好的修改移植
先说说下位机程序
下位机接受的命令看起来可以是这样子:#C1P60C2P90
解释起来就是1号电机转到60°,2号电机转到90°
至于驱动电机的算法,可以采用分段PID
先实现最基本的,再改进
如加上脚底触碰开关,加上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进行姿态反馈

现在在设计和分析结构
现在没法弄,很多零件要cnc加工
回校后做条腿验证一下
还要设计控制电路,程序
工作量也不小了。。。
欢迎一起讨论改进~

网友B(2016-06-30):
大师能否交流一下

网友C(2018-01-14):
     我已经做出来了,不过和你打设计图有点出入,我也是醉了,耗时好几个月,从看到你这个方案,到开始着手做,已经好久了,当时就一下子被吸引了,“浪费”我好长时间啊。,哈哈  楼主你还我青春。

    首先,你一条腿采用4减速电机,还要配合角度反馈控制,难度太大,我改为三减速电机,可以运行了。

     然后,你腿部结构采用单片材质支撑,和地面接触点只有6个,一旦角度反馈控制失真或者有累计误差,就会造成个别腿部悬空,(本来是六足,可能就成了5足,四足,三足了,走起来摇摇晃晃)。我采用U型片腿部结构,和地面接触点采用as弹簧+压力反馈。腿部悬空问题就解决了。

      再者,全部采用电机驱动,干扰很大(震动,电压不稳,控制时序,程序等因素),我自己做的方案改进了,但是还存在,不过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我是用减速电机+角度反馈+光栅+压力反馈+腿部支点弹簧结构、夹加重块的方法减小了震动,但还是会震动。

  然后,主控板采用单片机多机通信控制,你的是一块主控板,我想不到控制方法。采用9轴(虚9维)平衡控制方案,采用补差算法,递补公式进行修正,平台很稳,不会倾斜。

  最后,结构材质和你打也不一样,我用的是304钢。单电机转矩15kg,具有一定的载重能力了,但是震动大。您的采用3d打印的材质,应该好点。不过采用304的话,放几块砖头也跑的很快(没测重量,四块红砖,速度0.5m/s左右),完全没压力。
   我做出来的,个头有点大,平台有b5纸那么大,就这还很挤。稍后放图。

网友D:
楼主你好,怎么实现六足机器人在复杂体条件下的行走?

网友C:
     我的方案是:腿部底端,就是和地面接触的地方,加压力反馈,主板和腿部的结合处加压力反馈,其次,控制主板加装三轴加速度,角度的陀螺仪模块(某宝就有)进行反馈控制。
    我做的可以翻越20+度的斜坡和坑道,和15cm+-的台阶。(无负载情况),再大就会翻车。

网友C:
我做的,还有很多问题,
   第一:下达指令后,就是相邻2个指令切换,要等2s---3s左右才会动作,延迟有点大。(在电脑上用WiFi通过上位机无线控制)
   第二:噪声有点大,平台震动幅度不大,但是还是有震动,不知道为啥。这样估计会影响稳定性。不知道咋改进。
   第三:想做到,稳定,响应迅速,响应动作精确,有点难,我做不到同时兼顾。
   第四,程序有点复杂,总是报错,但是竟然会运行,只不过偶尔会有运行时卡死现象,就是走着走着不动了,要重启归为才行。
   总体上,能运行,但是有一些小毛病,我现在解决不掉。希望路过的高手能指点下,怎么控制才能稳定,不会瞬停卡死,加快响应时间,提高响应精度。可能我作为局内人,迷了。需要一个局外人帮我指出来。

网友E(2018-07-26):
引用 网友C:
我做的,还有很多问题,
   第一:下达指令后,就是相邻2个指令切换,要等2s---3s左右才会动作,延迟有点 ...

你好,我想在暑假假期里面做个六足机器人,可以共享一下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