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雕刻机

楼主(2016-04-09):
最近一直在折腾雕刻机,把小成果也发到这来吧
雕刻机要是做出来了,那以后做东西就太方便了,雕刻PCB就是小菜一碟~
本来是贴在磁动力的,转过来吧,一张张图重新弄太麻烦了

本人是学电子的,3个星期前我对雕刻机几乎还一无所知,但是经一个星期的恶补终于弄清了雕刻机的机构和工作原理
花了两个星期,我设计了一个用铝型材作为框架的雕刻机,反反复复的修改,现在感觉应该是可行了
但我毕竟不是学机械的,不知道这样的设计合不合理,所以把它放上来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宝贵建议SolidWorks我只学了最基本的,很多模型我简化了,高手不要笑!
整体图,与我的15寸本本的对比:
框架,采用国标3060铝型材:
Y轴:
X轴:
Z轴:
主轴小电机:
Z轴+主轴:
底座+Y轴:
底座+X轴:
电控箱,安装在机机的背后:

总体尺寸466*436*485mm (包括露出的步进电机)
行程XYZ:221*187*95mm
Z轴至工作面板100mm(Z轴可降)
说说我的设计想法吧,在开始设计雕刻机前我看了很多大神的帖子,从什么不懂的菜鸟,变成了一只稍懂了点皮毛的菜鸟。。因为我不是学机械的,不太会设计机械结构,上面的这些结构都是我凭经验还有借鉴了各位大神的结构,当然也加入了我的一些小创新。最初的版本是打算全部用铝型材来做的,为什么采用铝型材呢?因为用它加工量最少,几乎不需要打孔,全部靠连接件和螺栓螺母连接,精度有保障,我手上有的唯一一个工具就是一把小电磨,很难用,而且宿舍的环境不适合买大家伙。用铝型材来做雕刻机我搜集的比较不错的帖子:

最开始我打算全部用铝型材拼出一台雕刻机,固定龙门,移动龙门都试过,谭利民的版本也试过,但我感觉他的做法需要打很多孔,而且有的还需要扩孔,所以他的版本我也放弃了。但是全部用铝型材来做真的很难!因为型材就那么几种,拼来拼去简直是在考我排列组合,最头痛的是铝型材与滑块的连接,因为要让滑块的安装孔刚好处于铝型材的槽缝之中,再通过螺栓与螺母将滑块与铝型材固定住,否则就需要在型材上打孔。在一个版本中我差不多全部搞定了,后来还是毁在了该死的15系列铝型材上!
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了铝型材的缺点,第一,繁琐,这是他作为标准材料所付出的代价,也就是说实现相同的结构铝型材一般要用更多的材料,第二,比较贵,不是铝型材贵,而是连接件贵。。。T.T!国标3060铝型材55元/米左右,但是一个6060连接件就要10块,还没算上螺栓螺母呢。。顺便说一点,铝型材其实种类很多的,按切面形状分为国标和欧标,最大区别在于凹槽不同,一开始我混用国标和欧标,结果到了最后快设计完了才发现==!个人感觉国标更加好。。。
后来我就换了思路,打算综合铝型材和铝板,钢就不考虑了,第一太重,毕业了不好处理,第二不好下手,等以后工作了稳定了可以考虑上钢的~整体的设计还是以铝型材为主,作为框架,但是X轴、Z轴、步进电机座、工作面板的底板都打算采用铝板,目前在犹豫是自己买铝板打洞攻丝,还是直接淘宝加工,本地加工就算了,没时间,也不好找。加工费很贵,自己打洞又得买家伙花时间精度还不一定好、、、纠结啊==
大家如果仔细看我的丝杆和光轴的安装会发现丝杆要比光轴短一些,这也是我经历过几次设计总结出来的,一般为了提高底板的稳定度,都是采用较长的滑块或拉长滑块间的距离,这样行程就取决于光轴滑块的长度了,丝杆很贵1605的100多元/米,光轴一般30元/米,所以可以用牺牲光轴换取丝杆,既提高了光轴、丝杆的利用率,又省了大米。。。
关于主轴电机,这是我在淘宝上看到的比较牛b的电机,10-40v,330w,直径才48mm。。。不知道怎么样,但是电磨就不打算用了,主要是噪声太大,听说径向跳动也挺大的,不想崩刀。。。
关于电源,计划采用开关电源,虽然开关电源用来驱动电机有种种不适,但我还是选择了他,就是看中了轻便,用环牛的话就和机机不协调了,主轴电机调速可以去掉了,貌似作用不大,一般用2、3个档就够了,分别对付亚克力、PCB、铝板
步进电机驱动还没决定,因为我是学电子的,这个其实可以自制,由于本本木有并口,那就只能USB驱动啦
这些就是我在设计中的一些想法和体会,本人是个新手,也希望本文能为新手提供些帮助,希望大家多提些建议~等这个雕刻机做出来后我将公布所有的图纸

已知的问题还有我的疑惑:
1、铝板加工问题,不知道是自己加工好呢还是淘宝加工好,要综合考虑精度、经济成本、时间成本等投入【已解决】
2、不管自己加工还是淘宝加工,我想知道螺纹孔该怎么设计?如果自己打洞攻丝一个5mm的孔,该打多大的孔,选用哪种型号的丝锥?如果拿去外面加工该怎么表示这个空呢?SolidWorks中的螺纹孔我都是用通孔代替的【已解决】
3、沉孔问题,也是不懂沉孔该怎么设计,如10mm的铝板,一个5mm的孔,该怎么设计沉孔呢?【已解决】
(待更新)

其实很久前就改造好了,只是我太懒了,一直懒得更新了。。
嘿嘿 玩新机机几个月了,加工的pcb、零件也有上百次了
更新几张图
另一台新机机,under heavy development。。
这两个月内也要出炉了

螺钉底孔的一些尺寸,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1、铝板加工问题,不知道是自己加工好呢还是淘宝加工好,要综合考虑精度、经济成本、时间成本等投入
建议淘宝加工价格不贵,本地加工的话价格昂贵,精度不搞,毛刺多。处理不好2、不管自己加工还是淘宝加工,我想知道螺纹孔该怎么设计?如果自己打洞攻丝一个5mm的孔,该打多大的孔,选用哪种型号的丝锥?如果拿去外面加工该怎么表示这个空呢?SolidWorks中的螺纹孔我都是用通孔代替的
孔的加工很简单一般m6的孔用直接5.5mm的转头打洞。不超过M10的算法减去0.5mm就行。3、沉孔问题,也是不懂沉孔该怎么设计,如10mm的铝板,一个5mm的孔,该怎么设计沉孔呢?
(待更新)去下载一个螺丝尺寸库。平头,沉头各种头的尺寸都有,按照上面做就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1、铝板加工问题,不知道是自己加工好呢还是淘宝加工好,要综合考虑精度、经济成本、时间成本等投入
建议 ...

很晕倒的一个问题。
螺纹底孔的加工是这样的。
机械加工里面螺纹底孔(就是攻丝前打得那个孔)的经验计算公式为(螺纹底孔=螺纹大小-螺距大小)
拿M5 的螺纹孔举例,螺纹底孔=5-0.8=4.2。
你加工M5的螺纹孔就先用直径4.2mm的钻头打螺纹底孔,然后使用M5的丝锥攻丝就可以了。
如果嫌麻烦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直接查就可以了。
http://wenku.baidu.com/view/8cbf4b0f844769eae009ed75.html

选择的丝锥就说是M5的右旋粗牙机用丝锥就可以,一般螺纹都是右旋的,粗牙指的是螺距的大小,我们通常都是使用粗牙。
采用机用丝锥主要是因为简单些,因为普通手工丝锥分为头锥和二锥,使用很麻烦。。

图纸上螺纹孔的表示是采用一个粗线圆和一个3/4的细线圆来表示的,soildworks对这样的东西可以自动生成,自动标注。

楼主:
我也想搞一雕刻机,先从控制板方面来,我的电脑没有并口,所以控制板想用usb口的,看了你的方案是选择的arduino方案,我也很想用这个方案,但有以几个问题:
1、arduino是否可以稳定的同步驱动4个轴(x,y,x,a)。如果可以。
2、arduino有步进电机驱动库,这个库如何与g代码通讯来控制四个轴。
3、其它的软件如(文泰)是否还可以使用。
先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想搞一雕刻机,先从控制板方面来,我的电脑没有并口,所以控制板想用usb口的,看了你的方案是选择的ard ...

建议你先搞定机械部分,因为一个好的、稳定的结构非常重要
目前我的雕刻机用的是usbcnc,200块的控制板+软件,功能强大,很方便
不过最近我又开始研究arduino的方案了,电路正在设计中,制作和测试都还要一定的时间。。 这个方案是基于grbl的,grbl虽说是用在arduino上的,但是它是用纯avr语言写的,非常高效,atmega328的资源差不多被用完了,所以为了提高性能,目前设计的方案也正打算用纯avr写,要是用arduino语言写,效率会低很多
grbl就是个3轴插补器,目前不支持a轴,以后会不会有,要看作者更不更新了
据我所知目前的步进电机库都不能用来做雕刻机,要么不能联动,要么没加减速
文泰、artcam之类的软件是cam软件,用来把模型转换成g代码,一般的控制器都支持标准g代码的

网友A(2016-09-15):
引用 楼主:
1、铝板加工问题,不知道是自己加工好呢还是淘宝加工好,要综合考虑精度、经济成本、时间成本等投入
建议 ...

楼主不错!虽然不是学机械的,解决这些东西弄的还挺专业

网友A:
想请教一下楼主,这样一台机器,花了多少钱来弄?
我最近也准备弄一台CNC,所以想知道一下价格,心里有点底!
不过我用的51单片机

网友B(2016-11-05):
立此存照   DIY的乐趣也就在于此了

制作一个雕刻机,你知道了铝型材、攻丝、电机、螺丝、编程。。。。。。。。。

这些知识不是你直接买一个现成的雕刻机能得到的

网友B:
楼主能共享一下全套资料就更好了

网友C(2017-05-20):
有下位机程序吗

网友D(2017-06-22):
引用 楼主:
我也想搞一雕刻机,先从控制板方面来,我的电脑没有并口,所以控制板想用usb口的,看了你的方案是选择的ard ...

有12C接口,方便多块板,同时运行。当然是我们这些技术差的才用这些方法。技术好的通常只用一块板就可以做很多事

网友E:
很不错,以后也试试看!!

网友F(2017-10-02):
有没有机加工图纸之类的,谢谢

网友G(2017-12-10):
要是上传资料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