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贴片的好方法啊~大家果断山寨改进之

楼主(2016-04-09):
偶然发现国外一高人的贴片焊法,可山寨性很高,在此抛砖引玉,大家看着把它本土化吧~
第一步:在PCB上要焊贴片的地方涂上锡膏,老外用了针管,这个方法一点一个准
第二步:固定IC,老外用了专用工具,其实就是针管+小吸盘,看着不错
第三步:没啥新奇的,把所有的贴片用镊子固定吧,有些元件很小,他用了放大镜
第四步:这步是亮点,他居然用了一个------烤面包炉  ,咱们没有但是可以用其他东西代替,比如..比如..还有..注意,控制温度,别烤熟了
第五步:搞定!总结:这个方法效率高啊~

我来解读一下  有铅锡膏180摄氏度多点就能融化 220度左右就能良好焊接了  回流焊过程有缓慢升温过程 目的是预热 活化锡膏 挥发助焊剂
240到250摄氏度是无铅锡膏的焊接温度  正确焊接时间是 20-40秒 之间视焊接情况而定
微波炉的原理是微波使水分子相互碰撞升温 不能用来焊接电路板
另外 无论是有无钱锡膏 其助焊剂对人体有害 焊过板子的烤箱 再用来加热食物 慎用 慎用啊

那个不叫吸管,那叫真空吸笔,卖电子工具的地方一般都有卖,几块到十几块钱。焊膏倒是有点麻烦,一般只有90-120天有效期,而且要冰箱保存。不过如果焊得多的话,买个小包装的也不贵。这种手工点锡膏的方法十几年前就在用了。不过不需要烤箱吧,买台850也不贵。烤箱的话,还是烤吃的吧,烤过这个你还敢烤吃的么。。。

网友A:
可以啊,不过不适合自己DIY

网友B(2016-06-07):
还有一种加工叫“铁板烧”的,似乎比烤炉更方便点

网友C(2017-05-13):
学习了!家里的旧烤箱可以试试

网友D:
温度不会把电路板上的 东西烤坏了吧

网友E:
很好的创意,值得学习

网友F:
需要这么麻烦吗?镊子镊住芯片放好位置,烙铁头上点焊锡,随便哪边引脚焊,芯片不动为止,脚焊的丑没关系,这一步只是固定芯片。接下来镊子拿掉,一只手拿焊锡丝,一只手拿烙铁,一边上锡一边焊脚,最后把之前丑的引脚在焊一遍。原理就是利用焊锡丝内部的松香使引脚焊的光滑整齐无虚焊。是不是很方便?只要不是焊gpu类似的芯片,这方法都行。

网友G:
焊接贴片很容易啊,要么用烙铁,要不就搞一台热风枪个人搞什么烤炉啊!热风枪要是玩电子DIY后面也是少不了一台的

网友H(2017-08-05):
自己在DIY一个烤箱,,,,这个留着烤吃 的

网友I(2017-10-01):
ptc也可以,有低压230的

网友J:
对于“烤箱”的做法,在下真是佩服佩服!

网友K(2018-01-14):
这个 真方便啊

网友L:
我看有点累!红外容易烤坏芯片,!

网友M:
少了一个关键步骤:刮锡网

网友N:
用了好几年了。几百块板子的都干过!

网友O(2018-03-02):
这也可以,真值得学习

网友P(2019-06-09):
还能这么玩,这个烤箱还能用不,焊接有毒的吧 0=0

网友Q(2019-07-28):
270℃的PTC发热片可以方便的应用与贴片焊接。比面包炉要方便一些,成本也很低。温度也比较合适。

网友R:
我用镊子和变压器次级短路式的快速烙铁焊贴片觉得还可以呀?就是重点,没发现静电击穿现象呀?

网友S:
有点想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