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成功~让arduino用BT无线下载程序

楼主:
大家都知道蓝牙可以无线传输数据,由于arduino有bootloader+串口模块,所以他的程序可以通过串口进行下载
如果给arduino加上蓝牙串口模块,那就能给arduino进行无线下载程序了!
已经测试成功咯!以后再也不用拖着根线,插来插去的了~
升级程序那是相当方便快捷
哼哼。。不罗嗦了,讲重点
既然要进行蓝牙通讯,那当然要有两块蓝牙模块啦,
如果你的电脑已经有了,那就可以省了一块,但是使用电脑内置蓝牙进行下载我还没有测试过(因为我的电脑木有内置蓝牙==。。)
我使用的是usb转ttl+HC05作为电脑蓝牙,另一块HC05与arduino连接
hc05
连接方式呢很简单,VCC,GND对应连接就行了,而HC05的TX,RX与arduino的TX,RX要反接,即HC05-RX接arduinoTX,HC05-TX接arduinoRX
同理,连接好usb转ttl与蓝牙模块,注意装驱动。。
由于我买的是主从一体,因此需要把其中的一块设置为Master,另一块设置为slave,
具体设置呢可以在附近中的 AT指令集(HC-05) 中找到
可以把arduino上的蓝牙设为slave,因为从模块可以和手机进行通讯,那也就是说以后能用arduino与手机进行通讯啦~~
如果你用的是安卓的话,可以下载一个名为 蓝牙串口助手 的软件,很好很强大!免费的,附件里也已经包含了这个软件
注意!!!!如果要同蓝牙模块给arduino下程序,那他的波特率一定要设置成与arduino的下载波特率相同,如果不是的话,那是肯定下不了的!
看图

下面的橙色字体“Overriding Baud Rate          : 57600”
经过测试,下载波特率主要有以下几个
uno,mega 用的是 115200
atmega328 用的是 57600
atmega168,atmega8 用的是 19200
而我的duemilanove328 用的就是57600
好了,设置完这些,打开arduino,在example里选一个Blink程序,选择SerialPort为USB转TTL所用的串口(不是arduino下载线占用的串口>然后就点击upload的吧,在arduino准备上传代码前迅速按下reset
再等待几秒你就能看到arduino上的tx,rx灯狂闪了
然后在13脚与gnd间插上一个led
成功~
目前已经在duemilanove328上测试通过
arduino摇身一变成了arduinoBT,省了不少money哦,
hc05主从一体50元/个,usb转ttl13元/个
另,大家可以测试一下用蓝牙适配器看是否能代替usb转ttl+hc05的方案,如果行,那这样就差不多省了50块。。。
有内置蓝牙的童鞋有福了(我木有内置蓝牙啊!!!)
ok,大家发挥自己的创意~做出自己的BTduino吧
恩。。刚才给robox mini加了个自制的BTsheild,
非常感谢 奈何 提供的robox mini
赶紧测试~
上图

重点把握好蓝牙的波特率设置和下载时按下Reset键。
不同arduino单片机对应的蓝牙设置可能不同,见附件。

补充:     LEONARDO  57600

网友A(2016-04-09):
我给大家提供个蓝牙自动复位的思路吧:
用一个蓝牙模块和一个ardino组合成一个下载器,给别的arduino下载程序。
下载器中的arduino要监测蓝牙模块TX发出的数据,当接收到{0x30,0x20}这组数据的时候,用一个数字管脚控制需要被下载程序的arduino复位。

网友A:
挺好玩的,我也测试成功了,贴出来调试时的经验:
1.可以用两个HC05或者一个HC05和一个HC06来做,即必须有HC05作为主模块;电脑内置和蓝牙适配器没试。。。。电脑木有啊
2.HC05使用AT指令时要在后面加回车,HC06则不能加回车(坑爹啊有木有,竟然不一样)
3.两个模块密码设为一致,上电后两个模块就自动连接了。
4.下载程序的时候要摁reset,按下的时机很重要,经过多次尝试,在下载框里出现字的时候(进度条快满时)按下最好。
上面有不对的地方欢迎改正,最后感谢楼主的的分享!

网友B:
谢谢楼主无私的分享,我最近正在研究蓝牙无线下载。

网友C(2017-06-26):
请问,上传程序的串口就是蓝牙连接的串口吗?

网友D(2018-01-09):
楼主,初学者,我将蓝牙模块和arduino连起来之后,程序就上传不上去了。
以前不需要蓝牙的也上传不上去了。

网友E(2018-07-28):
楼主下载时蓝牙模块灯闪吗,HC-06一直闪链接不上

网友F:
正在研究这个不知道使用hc-08的蓝牙来做能否成功

网友G(2020-07-02):
有的时候成功 有的时候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