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rialChart串口数据实时生成图形 串口波形描绘_使用说明翻译

楼主(2016-04-09):
在做PID调试,还有卡尔曼滤波融合的时候,如果有一个能把数据实时传回电脑进行分析,并且生成图形的软件,会对调试过程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软件的SVN地址是http://code.google.com/p/serialchart/

配置方法介绍地址是http://code.google.com/p/serialchart/wiki/ConfigurationFileSyntax

软件下载:

下面介绍下这个软件的使用:

哦 附张前几天的测试图吧

介绍
SerialChart通过一个文本来进行配置。通常的格式如下:
[section1]
param1 = value
param2 = value
...

[section2]
param1 = value
param2 = value
Setup 部分
每个配置文件由[_setup_]部分开始,这里你能设置全局参数比如:
[_setup_]
port=COM3
baudrate=57600

width=1000
height=201
background_color = white

grid_h_origin = 100
grid_h_step = 10
grid_h_color = #EEE
grid_h_origin_color = #CCC

grid_v_origin = 0
grid_v_step = 10
grid_v_color = #EEE
grid_v_origin_color = transparent
下面是在[_setup_]部分能够使用的参数:
port
这就是软件进行串口通讯的接口啦,比如COM1,COM2.。。
baudrate
波特率,目前只支持以下几种波特率:
110,300,600,1200,2400,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
请注意目前的版本不支持流量控制的参数设置,默认设置为“无”,停

止位默认为1,采用最常用的设置
width,height
chart区域的象素宽度和高度
background_color
chart的背景颜色
关于颜色的一些提醒 请注意在.SCC文件中(也就是此软件的配置文件)颜色可以用16进制来表示(如 #FFF,#FFFFFF)
或者用一些已命名的颜色(白色,蓝色,品红,粉红,灰色)
更多颜色请参考 http://www.w3.org/TR/SVG/types.html#ColorKeywords 请注意特殊的
颜色“透明”代表“没有颜色”。如果你不想让一些元素被绘制出来你可以使用它
grid_h_origin, grid_v_origin
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都有一条原始的轴线,一般和普通的格点线(每条曲线都是由一个个像素组成的,所以叫格点线)颜色不同这两个参数确定了轴线在图表中距离顶点、左侧边界的位移,单位为像素
grid_h_origin_color, grid_v_origin_color
原始轴线的颜色
grid_h_step, grid_v_step
这两个参数确定了每次画线的长度(我也搞不懂这句话。。)
grid_h_color, grid_v_color
普通格点线的颜色
Default and Field Sections
(默认设置和区域设置)SerialChart能识别CSV(逗号分隔数据)的数据包(将来可能会支持更多的格式)。每一行传送一份数据包,每一份数据包中的不同数据用逗号来分隔。下面的例子是SerialChart能识别的格式:
100,0.50,0.70
101,0.30,0.50
102,0.25,0.35
在配置文件中,下面的部分为每份数据包中的不同数据设定了参数比如:
[_default_]
min=-1
max=1

[Field1]
color=gray
min=0
max=255

[Field2]
color=blue

[Field3]
color=red
通过[_default_]你可以对所有区域进行一个默认设置。这些参数对所有的数据区都有效除非在[Field]区域中他们被相同的名字覆盖在上面的例子中,[Field2]和[Field3]将继承[_default_]区的默认设置
min=-1,max=1,但[Field1]中的参数把值改为了min=0 and max=255
在你设置了默认设置后你应该为数据包中每个区域进行新的设置。设置顺序应根据他们在数据包中的先后而设置[field]部分的名字可以随意命名但不能和[_setup_],[_default_]相同,也不能以'_'开头和结尾,比如可以命名为[distance],[time],但不能命名为[_setup],[_time_]下面的参数是[default]和[field]区能识别的参数min,max这两个值是对应曲线在图中的上下界。换句话说,如果你设定min=-1,max=1,那数据“1”将会被描绘在图中的顶端,数据“-1”将被描绘在图中的底端,而“0”将会描绘在图的正中间。数据会从[min,max]映射到图中的[0,height],height就是曲线图的高度,在开始的[_setup_]中可以设置(这有点像arduino中的map()函数)
color
设置数据所对应曲线的颜色。如果你不想让某个数据被绘制出来可以设置为transparent(透明)
dash
可将曲线变成一条虚线,如,当dash=3,软件会将3个数据绘制出来,再停止绘制3个数据,再绘制3个数据,如此反复。。

翻译完毕,加入一些个人使用心得
1、串口只能同时被一个程序使用,当你要更新程序时,要点
SerialChart中的stop
2、刚下完程序打开SerialChart可能没反应,按一下复位再等个几秒应
该就好了,bootloader的启动速度,你懂得。。。
3、[field]的名字千万不能相同,否则有些曲线是绘制不出来的

发个我测试超声波的例子吧
Serial Chart代码:
[_setup_]
port=COM3
baudrate=9600

width=10000
height=500
background_color = white

grid_h_origin = 0
grid_h_step = 1
grid_h_color = #EEE
grid_h_origin_color = #CCC

grid_v_origin = -100
grid_v_step = 0
grid_v_color = #EEE
grid_v_origin_color=#CCC
[_default_]
min=0
max=500

[pulsetime]
min=0
max=40000
color=bisque

[pulsetime1]
min=0
max=40000
color=gray

[distance1]
color=pink
min=0
max=400

[distance2]
color=gold
min=0
max=400

[distance]
color=red
min=0
max=400

arduino代码:
    void setup()
    {
      pinMode(BeePin,OUTPUT);
      pinMode(UMT,OUTPUT);
      pinMode(UMR,INPUT);
      Se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ln("begin");
    }

    unsigned long Detect1()
    {
      //一坨
      return 10000;
    }

    unsigned long Detect2()
    {
      //两坨
      return 20000;
    }
    void loop()
    {
      distance1=Detect1();
      distance2=Detect2();
      Serial.print(distance1,DEC);
      Serial.print(",");
      Serial.print(distance2,DEC);
      Serial.print(",");*/
       delay(100);
    }

arduino代码省略了很多。。。写的太烂了。。 大体是这样的
好了,希望这个软件能帮上大家的忙

问:请教个问题,我用串口发送数据的时候发现,Serial.print好像强制以ascii形式发送的,比如说101,其实发送的是字符串“101”的ascii码49、48、49,这样处理数据的话好像效率特别低,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直接传输数值的?

答:
你可以给他加上格式
具体可以参考一下他的reference
关于Serial_Print
他的原文是这样的:
Serial.print(78, BIN) gives "1001110"//输出二进制
Serial.print(78, OCT) gives "116"//输出8进制
Serial.print(78, DEC) gives "78"//输出10进制
Serial.print(78, HEX) gives "4E"//输出16进制
Serial.println(1.23456, 0) gives "1"//输出浮点,后面的数字代表小数位数
Serial.println(1.23456, 2) gives "1.23"//同上
Serial.println(1.23456, 4) gives "1.2346"//同上

问: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这样发送的其实还是ascii值
答:
恩,我仔细看了一下他的reference,好像arduino会自动把所有类型转为ASCII码
Numbers are printed using an ASCII character for each digit. Floats are similarly printed as ASCII digits, defaulting to two decimal places. Bytes are sent as a single character. Characters and strings are sent as is.
我现在也想不到什么好办法
可以提高波特率吧,在一定范围内
还有,避免使用float,或者压缩一下数据,呵呵
这个可以讨论一下,但是目前的通信速率已经够我用了

网友A(2017-04-06):
这翻译沃几夫雷啊

网友B:
使用起来设置数据流格式很啰嗦但也有必要

网友C(2017-08-09):
不知道arduino程序中发送数据是否需要在中断中进行?否则采样间隔不固定,这个波形还有意义么?

网友D(2017-09-11):
很好很好

网友E(2018-01-17):
谢谢,我做pid整定需要。

网友F(2018-03-13):
软件事自己做的吗

网友G:
下载下来看看;很好!!找好久;總算有類似的軟件

网友H(2018-08-10):
正需要这样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