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01无线点菜系统 单片机源码和电路图

楼主:
无线点菜系统基于NRF2401无线芯片和51单片机

所有源代码和电路图下载:

部分源码预览:
#include<stdio.h>
#include"delay.h"
#include"NRF2401.H"

sbit RS = P2^4;
sbit RW = P2^5;
sbit E  = P2^6;
sbit RES = P2^3;
sbit PSB = P2^1;
sbit PAUSE = P3^0;

#define DataPort P0

unsigned char *num[10]={"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i=1;
unsigned char temp[8];
unsigned char tf =0;
unsigned char RxBuf[20]={0};

/*------------------------------------------------
                    检测忙位
------------------------------------------------*/
void Check_Busy()
{
    RS=0;
    RW=1;
    E=1;
    DataPort=0xff;
    while((DataPort&0x80)==0x80);//忙则等待
    E=0;
}
/*------------------------------------------------
                   写命令
------------------------------------------------*/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
        Check_Busy();
        RS=0;
        RW=0;
        E=1;
        DataPort=Cmd;
        DelayUs2x(5);
        E=0;
        DelayUs2x(5);
}
/*------------------------------------------------
                    写数据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Check_Busy();
        RS=1;
        RW=0;
        E=1;
        DataPort=Data;
        DelayUs2x(5);
        E=0;
        DelayUs2x(5);
}
/*------------------------------------------------
                   液晶屏初始化
------------------------------------------------*/
void Init_ST7920()
{
   DelayMs(40);           //大于40MS的延时程序
   PSB=1;                 //设置为8BIT并口工作模式
   DelayMs(1);            //延时
   RES=0;                 //复位
   DelayMs(1);            //延时
   RES=1;                 //复位置高
   DelayMs(10);
   Write_Cmd(0x30);       //选择基本指令集
   DelayUs2x(50);         //延时大于100us
   Write_Cmd(0x30);       //选择8bit数据流
   DelayUs2x(20);         //延时大于37us
   Write_Cmd(0x0c);       //开显示(无游标、不反白)
   DelayUs2x(50);         //延时大于100us
   Write_Cmd(0x01);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DelayMs(15);           //延时大于10ms
   Write_Cmd(0x06);       //指定在资料的读取及写入时,设定游标的移动方向及指定显示的移位,光标从右向左加1位移动
   DelayUs2x(50);         //延时大于100us
}
/*------------------------------------------------
                   显示字符串
x:横坐标值,范围0~8
y:纵坐标值,范围1~4
------------------------------------------------*/
void LCD_Put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ode *s)
{
switch(y)
     {
          case 1: Write_Cmd(0x80+x);break;
          case 2: Write_Cmd(0x90+x);break;
          case 3: Write_Cmd(0x88+x);break;
          case 4: Write_Cmd(0x98+x);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s>0)
   {
      Write_Data(*s);
      s++;
      DelayUs2x(50);
   }
}
/*------------------------------------------------
                   显示菜名
------------------------------------------------*/
void Dispaly(void)
{
        switch(RxBuf[1])
         {
                  case 1:LCD_PutString(0,i," 01.鱼香肉丝     ");
                         LCD_PutString(7,i,num[RxBuf[2]]);
                                 break;
                  case 2:LCD_PutString(0,i," 02.宫保鸡丁     ");
                         LCD_PutString(7,i,num[RxBuf[2]]);
                                 break;
                  case 3:LCD_PutString(0,i," 03.麻婆豆腐     ");
                         LCD_PutString(7,i,num[RxBuf[2]]);
                                 break;
                  case 4:LCD_PutString(0,i," 04.红烧鲤鱼     ");
                         LCD_PutString(7,i,num[RxBuf[2]]);
                                 break;
                  case 5:LCD_PutString(0,i," 05.老醋花生     ");
                         LCD_PutString(7,i,num[RxBuf[2]]);
                                 break;
                  case 6:LCD_PutString(0,i," 06.炒茼蒿       ");
                         LCD_PutString(7,i,num[RxBuf[2]]);
                                 break;
                  case 7:LCD_PutString(0,i," 07.酱脊骨       ");
                         LCD_PutString(7,i,num[RxBuf[2]]);
                                 break;
                  case 8:LCD_PutString(0,i," 08.拌蕨粉       ");
                         LCD_PutString(7,i,num[RxBuf[2]]);
                                 break;
                  case 9:LCD_PutString(0,i," 09.爆炒腰花     ");
                         LCD_PutString(7,i,num[RxBuf[2]]);
                                 break;
                  case 10:LCD_PutString(0,i," 10.炖牛肉      ");
                         LCD_PutString(7,i,num[RxBuf[2]]);
                                 break;
                  case 11:LCD_PutString(0,i," 11.蒜苗炒肉    ");
                         LCD_PutString(7,i,num[RxBuf[2]]);
                                 break;
                  case 12:LCD_PutString(0,i," 12.葱爆羊肉    ");
                         LCD_PutString(7,i,num[RxBuf[2]]);
                                 break;
                  case 13:LCD_PutString(0,i," 13.葱爆牛肉    ");
                         LCD_PutString(7,i,num[RxBuf[2]]);
                                 break;
                  case 14:LCD_PutString(0,i," 14.孜然羊肉    ");
                         LCD_PutString(7,i,num[RxBuf[2]]);
                                 break;
                  case 15:LCD_PutString(0,i," 15.孜然牛肉    ");
                         LCD_PutString(7,i,num[RxBuf[2]]);
                                 break;
                  case 16:LCD_PutString(0,i," 16.干煸豆角    ");
                         LCD_PutString(7,i,num[RxBuf[2]]);
                                 break;
                  case 17:LCD_PutString(0,i," 17.干煸两样    ");
                         LCD_PutString(7,i,num[RxBuf[2]]);
                                 break;
                  case 18:LCD_PutString(0,i," 18.红烧鸡翅    ");
                         LCD_PutString(7,i,num[RxBuf[2]]);
                                 break;
                  case 19:LCD_PutString(0,i," 19.疙瘩汤      ");
                         LCD_PutString(7,i,num[RxBuf[2]]);
                                 break;
                  case 20:LCD_PutString(0,i," 20.溜肥肠      ");
                         LCD_PutString(7,i,num[RxBuf[2]]);
                                 break;
                  case 21:LCD_PutString(0,i," 21.水煮肉片    ");
                         LCD_PutString(7,i,num[RxBuf[2]]);
                                 break;
                  case 22:LCD_PutString(0,i," 22.水煮鱼      ");
                         LCD_PutString(7,i,num[RxBuf[2]]);
                                 break;
                  case 23:LCD_PutString(0,i," 23.醋溜白菜    ");
                         LCD_PutString(7,i,num[RxBuf[2]]);
                                 break;
                  case 24:LCD_PutString(0,i," 24.角瓜炒肉    ");
                         LCD_PutString(7,i,num[RxBuf[2]]);
                                 break;
                  case 25:LCD_PutString(0,i," 25.五香牛肉    ");
                         LCD_PutString(7,i,num[RxBuf[2]]);
                                 break;
                  case 26:LCD_PutString(0,i," 26.盐水大虾    ");
                         LCD_PutString(7,i,num[RxBuf[2]]);
                                 break;
                  case 27:LCD_PutString(0,i," 27.白菜豆腐    ");
                         LCD_PutString(7,i,num[RxBuf[2]]);
                                 break;
                  case 28:LCD_PutString(0,i," 28.韭菜鸡蛋    ");
                         LCD_PutString(7,i,num[RxBuf[2]]);
                                 break;
                  case 29:LCD_PutString(0,i," 29.蒜台炒肉    ");
                         LCD_PutString(7,i,num[RxBuf[2]]);
                                 break;
                  case 30:LCD_PutString(0,i," 30.红烧排骨    ");
                          LCD_PutString(7,i,num[RxBuf[2]]);
                                 break;
                  default:break;
          }

}
/*------------------------------------------------
                      清屏
------------------------------------------------*/
void ClrScreen()
{
   Write_Cmd(0x01);
   DelayMs(15);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init_NRF24L01();
        Init_ST7920();
        DelayMs(500);
        LCD_PutString(0,1," -无线点菜系统- ");
        while(1)
             {
                  SetRX_Mode();
                  nRF24L01_RxPacket(RxBuf);
              if(RxBuf[0]==0XAA)
                        {
                                if(i==5)
                                {
                                   i=1;
                                }
                                 Dispaly();
                                 RxBuf[0] = 0x00;
                                 RxBuf[1] = 0x00;
                             RxBuf[2] = 0x00;
                                 i++;
                        }
              }
}

网友A(2017-03-23):
谁能给我发一下资料 大神们    邮箱 783482920@qq.com     大神们万分感激

网友B(2018-07-09):
51的单片机,,,

网友C(2018-08-08):
这个可以用于实际么?

网友D:
你这个调通了吗

网友E(2019-03-03):
刚好需要

网友F(2019-04-25):
不错不错,终于找到了

网友G(2019-07-22):
好的作品人人愛

网友H(2019-10-30):
这个好,可以学习一下2.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