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27=~P27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4-09):
单片机P27=~P27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就是取反,原来是1就是让给他输出0  反之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取反,原来是1就是让给他输出0  反之也是一样

谢谢

网友B:
就是取反原端口的意思

网友C:
取反运算,假如以前是高电平经过取反运算就变成低电平,反之一样。c语言一种运算。

网友D:
就是取反,将P27的电平取反

网友E:
取反端口吧

网友F:
就是P2.7口电平取反

网友G:
就是将P2.7口输出电平取反,原来输出如果是VCC,取反后就成为GND,反之亦然。

网友H:
端口取反

网友I:
端口取反,高低电平转换

网友J:
端口输出取反

网友K:
对P2^7口取反

网友L:
取反,建议搞单片机先去学一下c语言,哪怕是学一点语法

网友M:
取反,原来是1就是让给他输出0

网友N:
端口取反,可以查阅操作符

网友O:
输出状态取反

网友P:
就是端口取反

网友Q:
就是取反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