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unt |=TL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4-09):
Count |=TL0是什么意思,

网友A:
a&=b;等价于a=a&b;a跟b按位求与后赋值给a。
a|=b;等价于a=a|b;a跟b按位求或后赋值给a。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等价于a=a&b;a跟b按位求与后赋值给a。
a|=b;等价于a=a|b;a跟b按位求或后赋值给a。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