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n1=P1&0xf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4-09):
scan1=P1&0xf0是什么意思。
temp=scan1|scan2是什么意思。
c=*s是什么意思。
for(;;)括号里面有俩个冒号什么意思
temp=_crol_(temp,1)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前面两个是逻辑运算

网友B:
scan1=P1&0xf0 低4位清零。
temp=scan1|scan2 是或运算。
c=*s C=指针S所指定地址单元的值。
for(;;) 无限循环
temp=_crol_(temp,1):
举个例子:假如原来 temp = 0xBA;即二进制的(10111010),
temp=_crol_(temp,1);其执行过程是这样的,
1,首先把temp循环左移,结果是 01110101,即temp=0x75;
2,把循环后的结果送给temp,所以,temp的值是0x75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an1=P1&0xf0 低4位清零。
temp=scan1|scan2 是或运算。
c=*s C=指针S所指定地址单元的值。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C:
temp=_crol_(temp,1)是左移

网友D:
上面讲的很详细;
补充一小点吧~
temp=_crol_(temp,1);意思是把temp循环左移,每次左移一位,如果1变成2,就代表每次左移两位。
_crol_()是左移函数;
_cror_()是右移函数;
使用这两个函数需要#include<intrins.h>,因为这两个函数包含在这个头文件中

网友E:
第一行是P1口的值与0xf0相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