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基于Arduino移动式城市环境信息采集器

楼主(2016-04-10):
制作灵感来源于一个叫做 urban feeds 的项目。仪器能够采集:

  • 温度
  • 湿度
  • CO2浓度
  • O3浓度
  • 光照强度
  • 人流量
  • 大于1微米空气悬浮粒子
  • 大于2.5微米空气悬浮粒子
  • 日期时间
  • 位置信息
采用SD卡存储数据,锂电池供电,外观如图:

全部配件包括:

  • 密封盒 1个 115×90×55
  • arduino UNO核心板 1块
  • SD卡模块1个及SD卡1张(容量不限,但由于FAT16文件分区格式的限制单个分区应小于2G)
  • SHT10温湿度传感器 1个
  • BH1750FVI光照传感器 1个
  • MG811二氧化碳(CO2)传感器(无需底板) 1个
  • MQ131臭氧(O3)传感器(无需底板) 1个
  • 七星座 2个
  • DSM501A粉尘传感器 1个
  • SIRF II GPS模块 1个
  • HC-SR501 人体红外感应模块 1个
  • 0.5A 单锂电池充电、升压板(保护+充电+升压+充电指示)  1块
  • 606168P 聚合物锂电池 3.7V 2800mAH 1块
  • CA3140 阻抗变换 1个
  • 二极管1N4007 1个
  • 3mm 发光二极管LED 绿(颜色随意) 1个
  • 电容 10nF(104贴片) 1个
  • 电阻 220 1个、10K(104贴片) 1个、22K 1个、10K 2个、1K 1个
  • 双面洞洞板 2×8cm 1块
  • 单排针 间距2.54mm 高11mm和高17mm 若干
  • 彩色杜邦线建议最短20cm 若干
  • KN3-3 拨动开关(六脚) 1个
  • M3螺母 若干
  • 6+12 M3铜柱子 若干
  • M3螺丝 包括10mm和6mm(非必需) 若干
  • M3空心铜柱(非必需) 若干

电路部分:

  • SD卡接法请参考:arduino学习笔记18 - SD卡读写实验
  • SHT10 data脚接D8,clock脚接D9
  • BH1750FVI 是I2C协议,参见:arduino学习笔记27 - DS1307 RTC时钟芯片与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实验中DS1307 与UNO板的接法
  • MG811二氧化碳传感器阻抗变换电路如图,接A3:
  • MQ131臭氧传感器辅助电路如图,接A2:
  • DSM501A粉尘传感器接线如图,接输出1接D7,输出2接D6:
  • SIRF II GPS模块TX接D0,RX接D1
  • HC-SR501 人体红外感应模块输出接A1
  • 发光二极管串联220欧姆电阻接在电源地和D2之间
  • 锂电池充电、升压板与锂电池接法按板子说明连接
  • 六角拨动开关一组控制仪器电源开关,一组控制锂电池充电开关,两组控制状态互斥如示意图:
  • 电源供电从锂电池充电、升压板升压输出端+5v经拨动开关仪器电源一组连接到UNO Vin脚;电池充电从UNO +5v输出经拨动开关仪器充电一组接到锂电池充电、升压板充电输入端
  • 从锂电池充电、升压板充电输入端引出线到A0并为A0设置10K下拉电阻
  • 所有传感器(除SD卡、温湿度)的+5v输入接UNO Vin脚,SD卡和温湿度传感器接UNO +5v输出脚;所有传感器的GND和锂电池充电、升压板的充电输入、+5V升压输出的GND接UNO GND脚

仪器组装:

DSM501A粉尘传感器 需垂直安装
仪器内部:

程序代码:

    //davidce 20111211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 Digital pin
    // SHT1x
    #define ShtDataPin  8  //data
    #define ShtClockPin 9  //clock
    SHT1x sht1x(ShtDataPin, ShtClockPin);
    // system light
    #define systemLightPin 2
    //DSM501A DUST
    #define DSMPin2_5  6
    #define DSMPin1_0  7
    //SD card
    File myFile;
    #define SD_CSPin  10
    char filename[] = "result.txt";
    String order= "";
    //GPS
    #define rxPin 0                    // RX PIN
    #define txPin 1                    // TX TX

    // Analog pin
    const int powerInPin = A0;    // check power state for the bettery charge
    const int infrRayPin = A1;    //infrared ray
    const int o3Pin = A2;          //MQ131
    const int co2Pin = A3;          //MQ811

    // Variable
    boolean inCharge = false;      //bettery charging mark
    const unsigned long warmTime = 60000;     //system warmming 60000 ms
    const unsigned long scanTime = 0;     //get data fre scanTime = scanTime + flashTime
    const unsigned long flashTime = 250;
    unsigned long previousMillis = 0;        //前一次判断时间点
    unsigned long partMillis=0;              //到溢出时计算的时间
    const unsigned long sectev = 30;           // 时间间隔(秒)
    const unsigned long interval = 30000;           // 时间间隔(毫秒) = sectev * 1000
    const unsigned long mintev = 30000000; // 时间间隔(微秒) =interval * 1000
    //BH1750 IIC Mode
    const int BH1750address = 0x23; //setting i2c address
    byte buff[2];
    //GPS
    int byteGPS = -1;
    char linea[300] = "";
    char comandoGPR[7] = "$GPRMC";
    int cont=0;
    int bien=0;
    int conta=0;
    int indices[13];

    void setup() {
      if(!SD.begin(SD_CSPin))
      {
        return;
      }
      // read the value from the power
      int powerValue = analogRead(powerInPin); // variable to store the value coming from the power
      if(powerValue>1000)
      {
        inCharge=true;
        Serial.begin(4800);  //port speed for GPS
      }
      else
      {
        //check if the log file exists and add name of items to the new file
        if (!SD.exists(filename))
        {
          myFile = SD.open(filename, FILE_WRITE);
          if (myFile)
          {
            myFile.print("date_UTC");
            myFile.print(9,BYTE);
            myFile.print("time_UTC");
            myFile.print(9,BYTE);
            myFile.print("lat");
            myFile.print(9,BYTE);
            myFile.print("lon");
            myFile.print(9,BYTE);
            myFile.print("temp_C");
            myFile.print(9,BYTE);
            myFile.print("hum_PER");
            myFile.print(9,BYTE);
            myFile.print("pcs_1");
            myFile.print(9,BYTE);
            myFile.print("pcs_2_5");
            myFile.print(9,BYTE);
            myFile.print("peop_tra");
            myFile.print(9,BYTE);
            myFile.print("O3");
            myFile.print(9,BYTE);
            myFile.print("CO2");
            myFile.print(9,BYTE);
            myFile.println("light_lx");
            myFile.close();
          }
        }
        for (int i=0;i<300;i++)
        {       // Initialize a buffer for received data
          linea[i]=' ';
        }
        pinMode(systemLightPin, OUTPUT);
        pinMode(DSMPin2_5, INPUT);
        pinMode(DSMPin1_0, INPUT);
        pinMode(rxPin, INPUT);
        pinMode(txPin, OUTPUT);
        Wire.begin();
        Serial.begin(4800);  //port speed for transform
        digitalWrite(systemLightPin, HIGH);
        delay(warmTime);
      }
    }

    void loop(){
      if(!inCharge)                  // work state
      {
        float temp_c =sht1x.readTemperatureC();
        float humidity = sht1x.readHumidity();

        unsigned long currentMillis;
        boolean goloop=true;
        partMillis=0;
        unsigned long duration1_0=0;
        unsigned long duration2_5=0;
        long temp1_0=0;
        long temp2_5=0;
        unsigned long rayMark=0;        //人流量计数
        double rayFreq = 0.0;        //人流量频率

        while(goloop)      //loop
        {
          currentMillis = micros();
          if(currentMillis<previousmillis)
          {
            partMillis = 4294967295 -  previousMillis +1;
            previousMillis = 0;
          }
          if(currentMillis - previousMillis - partMillis < mintev)
          {
            //1.0
            if(temp1_0==0)
            {
              temp1_0=-1;
              temp1_0=pulseIn(DSMPin1_0, LOW);
            }
            if(temp1_0>0)
            {
              duration1_0 =duration1_0 + temp1_0;
              temp1_0=0;
            }
            //2.5
            if(temp2_5==0)
            {
              temp2_5=-1;
              temp2_5=pulseIn(DSMPin2_5, LOW);
            }
            if(temp2_5>0)
            {
              duration2_5 =duration2_5 + temp2_5;
              temp2_5=0;
            }
          }
          else
          {
            goloop=false;
            previousMillis=currentMillis;
          }
          //human transform
          int rayState = analogRead(infrRayPin);
          if(rayState>500)
          {
            rayMark = rayMark + 1;
          }
        }
        double per =double(duration1_0)/double(interval);// had multiply 1000
        int pcs1_0 = -1;
        pcs1_0 =  per * 50.0;
        per =double(duration2_5)/double(interval);// had multiply 1000
        int pcs2_5 = -1;
        pcs2_5 =  per * 50.0;
        rayFreq = double(rayMark) /double(sectev);

        // light
        uint16_t lightval=0;
        BH1750_Init(BH1750address);
        delay(200);
        if(2==BH1750_Read(BH1750address))
        {
          lightval=((buff[0]<<8)|buff[1])/1.2;
        }

        //MQ131
        int O3v=analogRead(o3Pin);
        float O3ppb=float(O3v) * 0.0049;    //not realy value
        float O3mg_m3 = O3ppb * 48 / 22.4 / 1000;  //need ajaust
        //MG811
        int CO2v=analogRead(co2Pin);
        float CO2ppb=float(CO2v) * 0.0049;    //not realy value

        //GPS
        String datestr = "";    //date UTC (ddmmyy)
        String timestr = "";    //time UTC (hhmmss.sss)
        String latstr = "";    //Latitude (ddmm.mmmm)
        String lonstr = "";    //Longitude (dddmm.mmmm)
        boolean isGPSOK = false;
        bien=0;
        while(bien!=6)
        {
          byteGPS=Serial.read();
          if(byteGPS == -1)
          {
            delay(100);
          }
          else
          {
            linea[conta]=byteGPS;        // If there is serial port data, it is put in the buffer
            conta++;
            if(byteGPS==13)
            {
              cont=0;
              bien=0;
              for (int i=1;i<7;i++)
              {     // Verifies if the received command starts with $GPRMC
                if (linea[i]==comandoGPR[i-1])
                {
                  bien++;
                }
              }
              if(bien==6)  // If yes, continue and process the data
              {
                for (int i=0;i<300;i++)
                {
                  if (linea[i]==',')
                  {    // check for the position of the  "," separator
                    indices[cont]=i;
                    cont++;
                  }
                  if (linea[i]=='*')
                  {    // ... and the "*"
                    indices[12]=i;
                    cont++;
                  }
                }
                String dataString;
                int outindex;
                outindex=1;
                for (int j=indices[outindex];j<(indices[outindex+1]-1);j++)
                {
                  if(linea[j+1]=='A')
                  {
                    isGPSOK = true;
                  }
                }
                outindex=8;  //Date UTC (ddmmyy)
                dataString="";
                for (int j=indices[outindex];j<(indices[outindex+1]-1);j++)
                {
                  dataString = dataString + linea[j+1];
                }
                datestr=dataString;
                outindex=0;  //time UTC (hhmmss.sss)
                dataString="";
                for (int j=indices[outindex];j<(indices[outindex+1]-1);j++)
                {
                  dataString = dataString + linea[j+1];
                }
                timestr=dataString;
                outindex=2;  //Latitude (ddmm.mmmm)
                dataString="";
                for (int j=indices[outindex];j<(indices[outindex+1]-1);j++)
                {
                  dataString = dataString + linea[j+1];
                }
                latstr=dataString;
                outindex=4;  //Longitude (dddmm.mmmm)
                dataString="";
                for (int j=indices[outindex];j<(indices[outindex+1]-1);j++)
                {
                  dataString = dataString + linea[j+1];
                }
                lonstr=dataString;
              }
              // Reset the buffer
              conta=0;
              for (int i=0;i<300;i++)
              {
                linea[i]=' ';
              }
            }
          }
        }

        //output result
        Serial.print(datestr);
        Serial.print(9,BYTE);
        Serial.print(timestr);
        Serial.print(9,BYTE);
        Serial.print(latstr);
        Serial.print(9,BYTE);
        Serial.print(lonstr);
        Serial.print(9,BYTE);
        Serial.print(temp_c);
        Serial.print(9,BYTE);
        Serial.print(humidity);
        Serial.print(9,BYTE);
        Serial.print(pcs1_0);
        Serial.print(9,BYTE);
        Serial.print(pcs2_5);
        Serial.print(9,BYTE);
        Serial.print(rayFreq);
        Serial.print(9,BYTE);
        Serial.print(O3ppb);
        Serial.print(9,BYTE);
        Serial.print(CO2ppb);
        Serial.print(9,BYTE);
        Serial.println(lightval,DEC);

        //writer the result to SD card
        myFile = SD.open(filename, FILE_WRITE);
        if (myFile)
        {
          // to sd file
          myFile.print(datestr);
          myFile.print(9,BYTE);
          myFile.print(timestr);
          myFile.print(9,BYTE);
          myFile.print(latstr);
          myFile.print(9,BYTE);
          myFile.print(lonstr);
          myFile.print(9,BYTE);
          myFile.print(temp_c);
          myFile.print(9,BYTE);
          myFile.print(humidity);
          myFile.print(9,BYTE);
          myFile.print(pcs1_0);
          myFile.print(9,BYTE);
          myFile.print(pcs2_5);
          myFile.print(9,BYTE);
          myFile.print(rayFreq);
          myFile.print(9,BYTE);
          myFile.print(O3ppb);
          myFile.print(9,BYTE);
          myFile.print(CO2ppb);
          myFile.print(9,BYTE);
          myFile.println(lightval,DEC);
          myFile.close();

          //flash the light
          if(isGPSOK)
          {
            digitalWrite(systemLightPin, HIGH);
            delay(flashTime);
            digitalWrite(systemLightPin, LOW);
          }
          else
          {
            digitalWrite(systemLightPin, LOW);
            delay(flashTime);
            digitalWrite(systemLightPin, HIGH);
          }
        }
        delay(scanTime);
      }
      else               //bettery charging and data translation
      {
        while(Serial.available() > 0)
        {
          int incomingByte = Serial.read();
          if(incomingByte==10)    //order end
          {
            if(order == "list")
            {
              myFile = SD.open(filename);
              if (myFile)
              {
                while (myFile.available())
                {
                  Serial.write(myFile.read());
                }
                myFile.close();
              }
              else
              {
                Serial.println("open file failure.");
              }
            }
            else if(order.length()>0)
            {
              Serial.println("The available command is:");
              Serial.println("list");
            }
            //reset order
            order="";
          }
          else
          {
            if(incomingByte!=13)
            {
              order = order + char(incomingByte);
            }
          }
        }
      }
    }

    int BH1750_Read(int address)
    {
      int i=0;
      Wire.beginTransmission(address);
      Wire.requestFrom(address, 2);
      while(Wire.available())
      {
        buff[i] = Wire.receive();  // receive one byte
        i++;
      }
      Wire.endTransmission();
      return i;
    }
    void BH1750_Init(int address)
    {
      Wire.beginTransmission(address);
      Wire.send(0x10);//1lx reolution 120ms
      Wire.endTransmission();
    }

    代码说明:
  • 传感器需要预热时间,在变量warmTime 中设置,这里设置为60秒
  • 仪器根据inCharge 变量判断系统处于采集状态或充电状态,在采集状态时如插上usb可通过arduino IDE的串口监视实现数据显示;仪器通过arduino的usb口充电,在充电的同时可通过arduino IDE的串口监视实现交互,如输入list命令可列出SD卡存储的数据
  • DSM501A灰尘传感器有两路输出分别对应不同的灰尘粒径检出量,检测到灰尘是在输出口产生时间不等的低脉冲,通过计算30秒内的低脉冲率和对于关系得到灰尘粒子量(请参考DSM501A datasheet),程序中通过micros()函数提供计时,micros()每70分钟左右会归零,通过 4294967295 -  previousMillis +1 得出归零前的计数加到归零后的计数上实现连续计数
  • 程序通过pulseIn()返回低脉冲时间,虽然pulseIn()函数可以设置超时(默认1秒)但并不产生中断,代码中通过轮询pulseIn()的返回变量的值判读pulseIn()是否完成读取
  • 人体红外线模块的脉冲电平是3.3v,通过模拟读取时设置读数大于500为有输出
  • 当GPS模块可靠定位时系统状态灯常灭,采集数据时亮250ms;GPS不可靠定位时系统状态灯常亮,采集数据时灭250ms,GPS上集成电池,定位可靠与非都有日期时间输出(UTC时间,中国时区 +8小时)
  • BH1750光照传感器在太阳光直接照射的情况下有可能爆表(输出为0),建议避免强光直射

关于传感器标定:
每个传感器在出厂后的性能是不同的,在实际的应用中需要进行标定。仪器中需要标定的传感器是MG811二氧化碳、MQ131臭氧和DSM501A灰尘传感器,其它的传感器是数字输出,在出厂前经过标定。标定方法参考:

  • MG811二氧化碳标定可参考: 中的方法,另外二氧化碳是温室气体,特性稳定,所以在全球很长时间都是均匀分布在同一水平,全球二氧化碳实时浓度见,可以参考此网站上的值作为标定浓度之一,同时呼吁大家节能减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 MQ131臭氧传感器标定需要在标准条件50ppb浓度臭氧下进行,请参考datasheet中说明
  • DSM501A灰尘传感器标定也可参考datasheet中的说明,需要注意的是DSM501A灰尘传感器测量粒子浓度与PM2.5、PM10和TSP(PM100)的检测原理和概念不同,不可混淆,只可做参考
    在仪器中以上传感器均未做标定,MQ131、MG811的输出值为对应的电压值

数据采集与展示:
固定采集:

  • 温湿度曲线:
  • 灰尘粒子曲线:
  • 气体浓度曲线:

移动采集:

  • 采集路线:
  • 温度分布:
  • 湿度分布:
  • CO2分布:
  • 1微米以上粒子:

图中红色代表高值,蓝色代表低值。

下一步工作:
MQ系列传感器辅助电路类似,仪器只需更换传感器探头和标定可实现其它气体测量
由于MQ131和MG811属于加热型传感器耗电量大,2800mAh的锂电池只能连续工作3.5小时左右,同时二氧化碳和臭氧气体不适合移动观测,下一步打算将两种气体传感器设置在固定监测仪器上,在留出的面板位置上安装1602液晶显示,仪器同时实现便携式GPS功能。

致谢:
仪器在制作过程中得到论坛和Arduino 与 ADK 热心网友的大力帮助,他们早出晚归,谈天论地,不分主题,有问必答,畅所欲言,谢谢大家!!

风尘检测传感器相关代码:

    while(goloop)      //loop
    {
    currentMillis = micros();
    if(currentMillis<previousmillis)
    {
    partMillis = 4294967295 -  previousMillis +1;
    previousMillis = 0;
    }
    if(currentMillis - previousMillis - partMillis < mintev)
    {
    //1.0
    if(temp1_0==0)
    {
    temp1_0=-1;
    temp1_0=pulseIn(DSMPin1_0, LOW);
    }
    if(temp1_0>0)
    {
    duration1_0 =duration1_0 + temp1_0;
    temp1_0=0;
    }
    //2.5
    if(temp2_5==0)
    {
    temp2_5=-1;
    temp2_5=pulseIn(DSMPin2_5, LOW);
    }
    if(temp2_5>0)
    {
    duration2_5 =duration2_5 + temp2_5;
    temp2_5=0;
    }
    }
    else
    {
    goloop=false;
    previousMillis=currentMillis;
    }
    }
    double per =double(duration1_0)/double(interval);// had multiply 1000
    int pcs1_0 = -1;
    pcs1_0 =  per * 50.0;
    per =double(duration2_5)/double(interval);// had multiply 1000
    int pcs2_5 = -1;
    pcs2_5 =  per * 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