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运用之自平衡小车的卡尔曼算法封装

楼主(2016-04-10):
最近研究STM32的自平衡小车,发现有两座必过的大山,一为卡尔曼滤波,二为PID算法。
网上看了很多关于卡尔曼滤波的代码,感觉写得真不咋地。一怒之下,自己重写,不废话,贴代码
    /**
      ******************************************************************************
      * @file    kalman.h
      * @author  willieon
      * @version V0.1
      * @date    January-2015
      * @brief   卡尔曼滤波算法
      *
      *
      ******************************************************************************
      * @attention
      *本人对卡尔曼的粗略理解:以本次测量角速度(陀螺仪测量值)的积分得出的角度值
      * 与上次最优角度值的方差产生一个权重来衡量本次测量角度(加速度测量值)
      * 与上次最优角度值,从而产生新的最优角度值。好吧,比较拗口,有误处忘指正。
      *
      ******************************************************************************
      */

    #ifndef __KALMAN_H__
    #define __KALMAN_H__

    #define Q_angle                        0.001        ////角度过程噪声的协方差
    #define Q_gyro                        0.003        ////角速度过程噪声的协方差
    #define R_angle                        0.5                ////测量噪声的协方差(即是测量偏差)
    #define dt                                0.01                        ////卡尔曼滤波采样频率
    #define C_0                                1

    /**************卡尔曼运算变量定义**********************
    *
    ***由于卡尔曼为递推运算,结构体需定义为全局变量
    ***在实际运用中只需定义一个KalmanCountData类型的变量即可
    ***无需用户定义多个中间变量,简化函数的使用
    */
    typedef struct
    {
            float                                Q_bias;                ////最优估计值的偏差,即估计出来的陀螺仪的漂移量
            float                                Angle_err;                ////实测角度与陀螺仪积分角度的差值
            float                                PCt_0;
            float                                PCt_1;
            float                                E;                        ////计算的过程量
            float                                K_0;                        ////含有卡尔曼增益的另外一个函数,用于计算最优估计值
            float                                K_1;                        ////含有卡尔曼增益的函数,用于计算最优估计值的偏差
            float                                t_0;
            float                                t_1;
            float                                Pdot[4];                ////Pdot[4] = {0,0,0,0};过程协方差矩阵的微分矩阵
            float                                PP[2][2];                //// PP[2][2] = { { 1, 0 },{ 0, 1 } };协方差(covariance)
            float                                Angle_Final;        ////后验估计最优角度值(即系统处理最终值)
            float                                Gyro_Final;        ////后验估计最优角速度值

    }KalmanCountData;

    void Kalman_Filter(float Accel,        float Gyro ,KalmanCountData * Kalman_Struct);
    void Kalman_Filter_Init(KalmanCountData * Kalman_Struct);

    #endif

kalman.c
    #include "kalman.h"

    /**
      ******************************************************************************
      * @file    void Kalman_Filter_Init(KalmanCountData * Kalman_Struct)
      * @author  willieon
      * @version V0.1
      * @date    January-2015
      * @brief   卡尔曼滤波计算中间量初始化
      *
      *
      ******************************************************************************
      * @attention
      *
      *
      *
      *
      ******************************************************************************
      */

    void Kalman_Filter_Init(KalmanCountData * Kalman_Struct)
    {
            Kalman_Struct -> Angle_err                 = 0;
            Kalman_Struct -> Q_bias                         = 0;
            Kalman_Struct -> PCt_0                         = 0;
            Kalman_Struct -> PCt_1                         = 0;
            Kalman_Struct -> E                                 = 0;
            Kalman_Struct -> K_0                         = 0;
            Kalman_Struct -> K_1                         = 0;
            Kalman_Struct -> t_0                         = 0;
            Kalman_Struct -> t_1                         = 0;
            Kalman_Struct -> Pdot[0]                 = 0;
            Kalman_Struct -> Pdot[1]                 = 0;
            Kalman_Struct -> Pdot[2]                 = 0;
            Kalman_Struct -> Pdot[3]                 = 0;
            Kalman_Struct -> PP[0][0]                 = 1;
            Kalman_Struct -> PP[0][1]                 = 0;
            Kalman_Struct -> PP[1][0]                 = 0;
            Kalman_Struct -> PP[1][1]                 = 1;
            Kalman_Struct -> Angle_Final         = 0;
            Kalman_Struct -> Gyro_Final                 = 0;

    }

    /**
      ******************************************************************************
      * @file    void Kalman_Filter(float Accel,        float Gyro ,KalmanCountData * Kalman_Struct)
      * @author  willieon
      * @version V0.1
      * @date    January-2015
      * @brief   卡尔曼滤波计算
      *
      *
      ******************************************************************************
      * @attention
      *                Accel:加速度计数据处理后进来的角度值
      *                Gyro :陀螺仪数据处理后进来的角速度值
      *                Kalman_Struct:递推运算所需要的中间变量,由用户定义为全局结构体变量
      *                Kalman_Struct -> Angle_Final  为滤波后角度最优值
      *                Kalman_Struct -> Gyro_Final   为后验角度值
      ******************************************************************************
      */

    void Kalman_Filter(float Accel,        float Gyro ,KalmanCountData * Kalman_Struct)
    {
                    //陀螺仪积分角度(先验估计)
                    Kalman_Struct -> Angle_Final += (Gyro - Kalman_Struct -> Q_bias) * dt;

                    //先验估计误差协方差的微分
                    Kalman_Struct -> Pdot[0] = Q_angle - Kalman_Struct -> PP[0][1] - Kalman_Struct -> PP[1][0];
                    Kalman_Struct -> Pdot[1] = - Kalman_Struct -> PP[1][1];
                    Kalman_Struct -> Pdot[2] = - Kalman_Struct -> PP[1][1];
                    Kalman_Struct -> Pdot[3] = Q_gyro;

                    //先验估计误差协方差的积分
                    Kalman_Struct -> PP[0][0] += Kalman_Struct -> Pdot[0] * dt;
                    Kalman_Struct -> PP[0][1] += Kalman_Struct -> Pdot[1] * dt;
                    Kalman_Struct -> PP[1][0] += Kalman_Struct -> Pdot[2] * dt;
                    Kalman_Struct -> PP[1][1] += Kalman_Struct -> Pdot[3] * dt;

                    //计算角度偏差
                    Kalman_Struct -> Angle_err = Accel - Kalman_Struct -> Angle_Final;

                    //卡尔曼增益计算
                    Kalman_Struct -> PCt_0 = C_0 * Kalman_Struct -> PP[0][0];
                    Kalman_Struct -> PCt_1 = C_0 * Kalman_Struct -> PP[1][0];

                    Kalman_Struct -> E = R_angle + C_0 * Kalman_Struct -> PCt_0;

                    Kalman_Struct -> K_0 = Kalman_Struct -> PCt_0 / Kalman_Struct -> E;
                    Kalman_Struct -> K_1 = Kalman_Struct -> PCt_1 / Kalman_Struct -> E;

                    //后验估计误差协方差计算
                    Kalman_Struct -> t_0 = Kalman_Struct -> PCt_0;
                    Kalman_Struct -> t_1 = C_0 * Kalman_Struct -> PP[0][1];

                    Kalman_Struct -> PP[0][0] -= Kalman_Struct -> K_0 * Kalman_Struct -> t_0;
                    Kalman_Struct -> PP[0][1] -= Kalman_Struct -> K_0 * Kalman_Struct -> t_1;
                    Kalman_Struct -> PP[1][0] -= Kalman_Struct -> K_1 * Kalman_Struct -> t_0;
                    Kalman_Struct -> PP[1][1] -= Kalman_Struct -> K_1 * Kalman_Struct -> t_1;

                    Kalman_Struct -> Angle_Final += Kalman_Struct -> K_0 * Kalman_Struct -> Angle_err;         //后验估计最优角度值
                    Kalman_Struct -> Q_bias        += Kalman_Struct -> K_1 * Kalman_Struct -> Angle_err;                 //更新最优估计值的偏差
                    Kalman_Struct -> Gyro_Final   = Gyro - Kalman_Struct -> Q_bias;                                                 //更新最优角速度值

    }

代码可以放在实际工程中使用,也可以用VS等C编译工具进行实验学习。在VS中的main()实例使用如下
    #include "kalman.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void main(void)
    {

            KalmanCountData k;
            //定义一个卡尔曼运算结构体
            Kalman_Filter_Init(&k);
            //讲运算变量初始化
            int m,n;

               for(int a = 0;a<80;a++)
            //测试80次
            {

                    //m,n为1到100的随机数
                    m = 1+ rand() %100;

                    n = 1+ rand() %100;

                    //卡尔曼滤波,传递2个测量值以及运算结构体

            Kalman_Filter((float)m,(float)n,&k);

                    //打印结果
                    printf("%d and %d is %f - %f",m,n,k.Angle_Final,k.K_0);

            }

    }

继卡尔曼之后,继续对PID进行封装~~~~~~~~
为平衡小车做准备

楼主:
    /**
      ******************************************************************************
      * @file    PID_Control.h
      * @author  willieon
      * @version V0.1
      * @date    January-2015
      * @brief   PID控制算法头文件
      *                        定义结构体类型以及声明函数
      *                        #define IF_THE_INTEGRAL_SEPARATION  0/1  为积分分离标志
      ******************************************************************************
      **/

    #ifndef __PID_CONTROL_H__
    #define __PID_CONTROL_H__

    #define IF_THE_INTEGRAL_SEPARATION  0
    //#define IF_THE_INTEGRAL_SEPARATION  1   //是否积分分离  0-不分离,1 -分离

    typedef struct
    {
            double SetPoint; // 设定目标 Desired Value
            double Proportion; // 比例常数 Proportional Const
            double Integral; // 积分常数 Integral Const
            double Derivative; // 微分常数 Derivative Const
            double LastError; // Error[-1]
            double PrevError; // Error[-2]
            double SumError; // Sums of Errors
    }PID;

    #if IF_THE_INTEGRAL_SEPARATION            //是否积分分离预编译开始

    double PIDCalc(double NextPoint ,double SepLimit, PID *pp);   //带积分分离的PID运算

    #else

    double PIDCalc( double NextPoint, PID *pp);     //不带积分分离的PID运算

    #endif        //是否积分分离预编译结束

    void PIDInit (double SetPoint, double Proportion, double Integral, double Derivative, PID *pp);

    #endif

    /**
      ******************************************************************************
      * @file    PID_Control.c
      * @author  willieon
      * @version V0.1
      * @date    January-2015
      * @brief   PID控制算法函数代码
      *
      *
      ******************************************************************************
      **/

    #include "PID_Control.h"
    #include "math.h"

    /*************************************************************************************
    *        名    称: double PIDCalc( PID *pp, double NextPoint ,double SepLimit)
    *        功    能: PID控制运算
    *        入口参数: PID *pp  - 定义的运算所需变量的结构体
    *                           NextPoint - 负反馈输入值
    *                           SepLimit  - 积分分离上限
    *        出口参数: 返回PID控制量
    *        说    明: 默认不进行积分分离,如果用户需要使用积分分离,需在PID_Control.h中
    *                                将 #define IF_THE_INTEGRAL_SEPARATION  0  改为
    *                            #define IF_THE_INTEGRAL_SEPARATION  1
    *        调用方法: 进行积分分离时入口参数为3个,具体方法如下:
    *                                PID PIDControlStruct ;   //定义PID运算结构体
    *                                PIDInit(50, 0.24, 0.04, 0.2, &PIDControlStruct);//结构体初始化,注意&符号不能省
    *                                ControlData = PIDCalc(ReadData, 200, &PIDControlStruct);   //控制量 = PIDCalc(反馈值,积分分离上限,PID运算结构体)
    *
    ***************************************************************************************
    */

    #if IF_THE_INTEGRAL_SEPARATION

    double PIDCalc(double NextPoint ,double SepLimit, PID *pp)
    {
            double dError, Error,Flag;
            Error = pp->SetPoint - NextPoint;         // 偏差
            if(abs(Error) > SepLimit)        //当偏差大于分离上限积分分离
            {
                    Flag = 0;
            }
            else       //当偏差小于分离上限,积分项不分离
            {
                    Flag = 1;
                    pp->SumError += Error;         // 积分
            }
            dError = pp->LastError - pp->PrevError;         // 当前微分
            pp->PrevError = pp->LastError;
            pp->LastError = Error;
            return (
                    pp->Proportion                *                Error                 // 比例项
                    + Flag * pp->Integral        *                pp->SumError         // 积分项
                    + pp->Derivative                *                dError                 // 微分项
                    );
    }

    #else

    double PIDCalc( double NextPoint, PID *pp)
    {
            double dError, Error;
            Error = pp->SetPoint - NextPoint;                         // 偏差
            pp->SumError += Error;                                        // 积分
            dError = pp->LastError - pp->PrevError;                // 当前微分
            pp->PrevError = pp->LastError;
            pp->LastError = Error;
            return (pp->Proportion        *        Error                // 比例项
                    + pp->Integral                *        pp->SumError         // 积分项
                    + pp->Derivative        *        dError         // 微分项
                    );
    }

    #endif

    /*************************************************************************************
    *        名    称: double PIDCalc( PID *pp, double NextPoint ,double SepLimit)
    *        功    能: PID初始化设定
    *        入口参数: PID *pp  - 定义的运算所需变量的结构体
    *                           SetPoint - 设定的目标值
    *                           Proportion,Integral ,Derivative - P,I,D系数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  PID PIDControlStruct ;   //定义PID运算结构体
    *                                PIDInit(50, 0.24, 0.04, 0.2, &PIDControlStruct);//结构体初始化,注意&符号不能省
    *                                因为函数需要传入一个指针,需要对结构体取首地址传给指针
    *
    ***************************************************************************************
    */

    void PIDInit (double SetPoint, double Proportion, double Integral, double Derivative, PID *pp)
    {
            pp -> SetPoint = SetPoint; // 设定目标 Desired Value
            pp -> Proportion = Proportion; // 比例常数 Proportional Const
            pp -> Integral = Integral; // 积分常数 Integral Const
            pp -> Derivative = Derivative; // 微分常数 Derivative Const
            pp -> LastError = 0; // Error[-1]
            pp -> PrevError = 0; // Error[-2]
            pp -> SumError = 0; // Sums of Errors

            //memset ( pp,0,sizeof(struct PID));   //need include "string.h"
    }

好了,现在把卡尔曼滤波和PID算法联合起来,在VS平台中运行实验

    #include "kalman.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PID_Control.h"

    void main(void)

    {
            KalmanCountData k;
            PID PIDControlStruct;
            Kalman_Filter_Init(&k);
            PIDInit(50, 1, 0.04, 0.2, &PIDControlStruct);
            int m,n;

            double out;

            for(int a = 0;a<80;a++)
            {
                    m = 1+ rand() %100;
                    n = 1+ rand() %100;
                    Kalman_Filter((float)m,(float)n,&k);
                    out = PIDCalc(k.Angle_Final, &PIDControlStruct);
                    printf("%3d and %3d is %6f -pid- %6f\r\n",m,n,k.Angle_Final,out);

            }
    }

写到此处,我觉得,自平衡小车的两座大山应该对读者来说不是问题了,只要会调用函数,会做参数整定,就完全可以解决数据采集和数据融合以及控制了。

好吧!我承认我的代码是仿照 STM32的库的风格写的,真心觉得这种代码风格很NB。学习ing!

代码本人测试过,如果有不足之处望不吝赐教!请直接跟帖讨论

我最近在做的平衡车,硬件清单:
香蕉电机+轮子   6.4元*2
STM32F103C8Tb 最小系统板   31.5元*1
newwayL298N   光耦隔离电机驱动板   30元 *1
MPU6050姿态传感器     9.3元*1
LM2596S DC-DC 降压电源模块  3.2元*1
蓝牙4.0 BLE从模块串口通信+直驱模式 CC2540 CC2541 RF-BM-S02   23元*1
光电测速传感器模块   4.8元*2

小车底盘用自己的小雕刻机雕的亚克力板,感觉可以用薄的铝板做中间层,这样底层放光电测速和姿态传感器+薄铝底板+电动机驱动板+铝底板+STM32主控,可以屏蔽一部分干扰,在inventor里面建模画好图!

之前没有用带光耦隔离的驱动,速度一快STM32就死机,后来换光耦隔离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