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 2.4G摇控收发纯数字2通道PWM(可以转为4,8...N个双向通道)

楼主(2016-04-10):
之前发的24L01 控制LED灯明暗,弄好了

可以增加用 map 更改数字范围实现更多通道

在arduino1.01 编译通过,10米内没压力,(注:通道多了,会有延时)
-------------------------发送端--------------------------------
    //MISO -> D12
    // * MOSI ->D11
    // * SCK ->D13

     //* CE ->D8
     //* CSN ->D7

    #include "SPI.h"      //24L01库文件
    #include "Mirf.h"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 "MirfHardwareSpiDriver.h"

    int aaa;
    int aaaa;
    int bbb;
    int bbbb;

    void setup(){
      Mirf.spi = &MirfHardwareSpi;  //加载24L01  SPI
      Mirf.init();                                 //开始
       Mirf.setTADDR((byte *)"serv1");//发送到"接收地址"
      Mirf.payload = sizeof(int);          //数据类型(整数)
       Mirf.config();  //发送通道??
    }
    void loop(){
      aaa=analogRead(A4)+1;            //读取 X 向电平PWM(1至1024)
      bbb= -analogRead(A5)-1;      //读取 Y向电平PWM(-1至-1024)
       if (aaa !=aaaa)                    //如果 X 向电平与之前电平不一样则执行
       {
          Mirf.send((byte *)&aaa); //发送X向电平
         aaaa=aaa;                       //保存X 向当前电平
         while(Mirf.isSending()){     //等待或继续发送??
      }
        }
    if (bbb !=bbbb)                    //如果 Y 向电平与之前电平不一样则执行
    {
       Mirf.send((byte *)&bbb);  //发送Y向电平
      bbbb=bbb;                      //保存Y 向当前电平
      while(Mirf.isSending()){    //等待或继续发送?
      }
    }
     delay(10);                        // 等待0.01秒
    }

---------------------接收端--------------------------------
    //MISO -> D12
    // * MOSI ->D11
    // * SCK ->D13

     //* CE ->D8
     //* CSN ->D7
    //LCD 1602 IIC SDA---A4  328
    //LCD 1602 IIC SCL---A5 328

    #include "Wire.h"                                //LCD1602 IIC 库文件
    #include ;
    LiquidCrystal_I2C lcd(0x27,16,2);

    #include "SPI.h"                              //24L01库文件
    #include "Mirf.h"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 "MirfHardwareSpiDriver.h"

    int data;
    int aaa;
    int bbb;

    void setup(){
       lcd.init();                                        //加载LCD1602 IIC
        lcd.backlight();
        //lcd.setBacklight(120);               //设置LCD背光亮度,好象没作用
            delay(20);
      Mirf.spi = &MirfHardwareSpi;          //加载24L01  SPI
      Mirf.init();
      Mirf.setRADDR((byte *)"serv1"); //接收地址" "
      Mirf.payload = sizeof(int);            //数据类型(整数)
          Mirf.config();
    }

    void loop(){

      if(Mirf.dataReady()){                          //如果接收到数据则执行

          Mirf.getData((byte *)&data);   //接收数据

          if (data>=1)               //如果大于或等于1为X向 (如果设为 >=0就会 X,Y通道冲突,所以设为1开始)
          {
     aaa=data-1;
          }
             if (data<=-1)         //如果小于或等于-1为Y向(............)
             {
        bbb=data+1;
          }

        Mirf.rxFifoEmpty();            //清理24L01援存??
      }
         lcd.clear();                     //清屏
          lcd.setCursor(0, 0);
          lcd.print(aaa);                  //显示X向 1至1024
          lcd.setCursor(6, 0);
          lcd.print(0-bbb);             //显示Y向,并将负数变为正数 1至1024
      delay(10);
    }

Mirf.payload = sizeof(int);            //数据类型(整数)

if(Mirf.dataReady()){

应该指的是  从机接收到   主机发来的任何信号 就开始执行下面语句吧

之前定义类型为整数,所以每收到一条整数就开始  .因为要快速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