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4-10):
c=c<<1|1是什么意思

网友A:
c=c<<1的意思是将c左移一位然后再赋值给c,所以你这个c=c<<1|1的意思应该是先把c左移一位然后再或上1,最后将结果再赋值给c,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B(2017-01-01):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C:
左移<<与位或|操作属于同等优化先级,所以遵循从左至右的执行顺序。即先执行左移操作,再执行或操作,最后将结果赋给C.

网友D:
我觉得c=c<<1是将c左移一位再赋值给c,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