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按键中断总结

楼主(2016-04-10):
stm32学习笔记——按键(外部中断)

目的:使用外部中断方式触发按键,会使用外部中断的操作

配置文件:#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include "stm32f10x_exti.h"

寄存器:EXTI_IMR:高13位保留,低19位对应19个中断线编号,置1时开放该线上外部 中断

EXTI_EMR:高13位保留,低19位对应19个中断线编号,置1时开放该线上事 件中断

EXTI_RTSR:高13位保留,低19位对应19个中断线编号,置1时允许上升沿触 发事件和外部中断

EXTI_FTSR:高13位保留,低19位对应19个中断线编号,置1时允许下降沿触 发事件和外部中断

EXTI_SWIER:高13位保留,低19位对应19个中断线编号,置1时允许软件中 断,引起EXTI_PR挂起位置1,在IMR或EMR允许时产生中断

EXTI_PR:发生触发请求时置1,向该位写1可清除标志位

结构体定义:

中断向量初始化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NVIC_IRQChannel;   //中断通道

  uint8_t 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抢占优先级

  uint8_t 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次优先级

  FunctionalState NVIC_IRQChannelCmd;        / /使能中断

} NVIC_InitTypeDef;

其中宏定义有

typedef enum {DISABLE = 0, ENABLE = !DISABLE} FunctionalState;//使能宏定义

中断通道宏定义(注意中断线5以后的标号有变化)

  EXTI0_IRQn                  = 6,

  EXTI1_IRQn                  = 7,

  EXTI2_IRQn                  = 8,

  EXTI3_IRQn                  = 9,

  EXTI4_IRQn                  = 10,

EXTI9_5_IRQn                = 23,

EXTI15_10_IRQn              = 40,

中断优先级设置表

中断初始化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EXTI_Line;    //无符号32位变量设置中断线

  EXTIMode_TypeDef EXTI_Mode;    //中断模式

  EXTITrigger_TypeDef EXTI_Trigger;  //中断触发方式

  FunctionalState EXTI_LineCmd;     //中断使能

}EXTI_InitTypeDef;

其中有几个宏定义枚举量:

typedef enum  //中断模式选择,外部中断和事件中断

{

  EXTI_Mode_Interrupt = 0x00,

  EXTI_Mode_Event = 0x04

}EXTIMode_TypeDef;

typedef enum    //下降沿,上升沿,两者兼有

{

  EXTI_Trigger_Rising = 0x08,

  EXTI_Trigger_Falling = 0x0C,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 0x10

}EXTITrigger_TypeDef;

中断线定义

#define EXTI_Line0       ((uint32_t)0x00001)

#define EXTI_Line1       ((uint32_t)0x00002)

#define EXTI_Line2       ((uint32_t)0x00004)

#define EXTI_Line3       ((uint32_t)0x00008)

#define EXTI_Line4       ((uint32_t)0x00010)

#define EXTI_Line5       ((uint32_t)0x00020)

#define EXTI_Line6       ((uint32_t)0x00040)

#define EXTI_Line7       ((uint32_t)0x00080)

#define EXTI_Line8       ((uint32_t)0x00100)

#define EXTI_Line9       ((uint32_t)0x00200)

#define EXTI_Line10      ((uint32_t)0x00400)

#define EXTI_Line11      ((uint32_t)0x00800)

#define EXTI_Line12      ((uint32_t)0x01000)

#define EXTI_Line13      ((uint32_t)0x02000)

#define EXTI_Line14      ((uint32_t)0x04000)

#define EXTI_Line15      ((uint32_t)0x08000)

#define EXTI_Line16      ((uint32_t)0x10000)

#define EXTI_Line17      ((uint32_t)0x20000)

#define EXTI_Line18      ((uint32_t)0x40000)

#define EXTI_Line19      ((uint32_t)0x80000)

库函数: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uint32_t NVIC_PriorityGroup)

NVIC_Init(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中断向量初始化函数,参数:中断向量初始化结构体

EXTI_DeInit(void) 中断初始化为缺省值

EXTI_Init(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 中断初始化为中断初始化结构体中的指定值

参数:中断初始化结构体

EXTI_StructInit(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中断初始化为复位值 参数:中断初始化结构体

FlagStatus EXTI_GetFlagStatus(uint32_t EXTI_Line) 查询中断标志位,参数,无符号32位中断线标号,返回该中断线的中断标志位是否置1

EXTI_ClearFlag(uint32_t EXTI_Line) 清除中断标志位,参数,无符号32位中断线标号

ITStatus EXTI_GetITStatus(uint32_t EXTI_Line)查询中断标志位并查看是否被屏蔽,参数,无符号32位中断线标号,返回中断线上标志位是否置1而且未被屏蔽

EXTI_ClearITPendingBit(uint32_t EXTI_Line)清空中断标志位,与之前那个完全相同,参数,无符号32位中断线标号

GPIO_EXTILineConfig(uint8_t GPIO_PortSource, uint8_t GPIO_PinSource),这个函数属于GPIO的配置,所以单独列写,用于指定IO口作为中断的输入口,这个函数的参数有如下宏定义:

#define GPIO_PinSource0            ((uint8_t)0x00)

#define GPIO_PinSource1            ((uint8_t)0x01)

#define GPIO_PinSource2            ((uint8_t)0x02)

#define GPIO_PinSource3            ((uint8_t)0x03)

#define GPIO_PinSource4            ((uint8_t)0x04)

#define GPIO_PinSource5            ((uint8_t)0x05)

#define GPIO_PinSource6            ((uint8_t)0x06)

#define GPIO_PinSource7            ((uint8_t)0x07)

#define GPIO_PinSource8            ((uint8_t)0x08)

#define GPIO_PinSource9            ((uint8_t)0x09)

#define GPIO_PinSource10           ((uint8_t)0x0A)

#define GPIO_PinSource11           ((uint8_t)0x0B)

#define GPIO_PinSource12           ((uint8_t)0x0C)

#define GPIO_PinSource13           ((uint8_t)0x0D)

#define GPIO_PinSource14           ((uint8_t)0x0E)

#define GPIO_PinSource15           ((uint8_t)0x0F)

#define GPIO_PortSourceGPIOA       ((uint8_t)0x00)

#define GPIO_PortSourceGPIOB       ((uint8_t)0x01)

#define GPIO_PortSourceGPIOC       ((uint8_t)0x02)

#define GPIO_PortSourceGPIOD       ((uint8_t)0x03)

#define GPIO_PortSourceGPIOE       ((uint8_t)0x04)

#define GPIO_PortSourceGPIOF       ((uint8_t)0x05)

#define GPIO_PortSourceGPIOG       ((uint8_t)0x06)

注意:FlagStatus EXTI_GetFlagStatus(uint32_t EXTI_Line)只是检测是否产生了中断标志位,  并不一定响应中断

  ITStatus EXTI_GetITStatus(uint32_t EXTI_Line)出了检测是否中断标志位是否置1外  还确认是不是中断不被屏蔽,会响应中断

      EXTI_ClearITPendingBit(uint32_t EXTI_Line)与EXTI_ClearFlag(uint32_t EXTI_Line)            功能是相同的,都是清除中断标志位的。

程序代码分析(代码出自FIRE)

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配置中断向量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结构体定义中断向量结构体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设置中断向量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设置抢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设置子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中断向量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EXTI_PA0_Config(void)//中断配置函数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结构体定义中断结构体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开启GPIOA时钟和第二功能时钟

NVIC_Configuration();//中断向量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0); //选择A0为中断口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中断线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中断模式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下降沿中断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中断使能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调用中断初始化函数

}

开放总中断和关闭总中断的宏定义,中断前需调用

#define CLI()      __set_PRIMASK(1)/

#define SEI() __set_PRIMASK(0)/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 RESET) //检查中断是否开启

{

LED1_TOGGLE;//进入中断则led取反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清除中断标志位

}

}

小总结:1、配置中断首先配置中断向量,再配置中断,配置中断时要调用中断向量的配置,并在GPIO中配置中断口的选择

2、中断函数开始时需确认中断是否响应,结束时需要清除中断标志位

3、Stm32有19个中断线,其中16个为IO口外部中断,每一个对应IO口编号(A...E), 一共有80个中断,其它的3个 EXTI线16连接到PVD输出 EXTI线17连接到 RTC闹钟事件 EXTI线18连接到USB唤醒事件

4、中断挂起寄存器实际上就是中断标志位寄存器

5、中断服务函数在stm32f10x_it.c 文件中定义,这里定义了一些基本的中断服务函数

网友A:
看着好高深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好高深的样子

好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C(2021-03-19):
基础进阶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