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路光耦继电器使用方法

楼主(2016-04-10):
一 模块说明:
1、模块采用正品优质继电器,常开接口最大负载:交流250V/10A,直流30V/10A;
2、采用贴片光耦隔离,驱动能力强,性能稳定;触发电流5mA;
3、模块工作电压有5V、9、12V、24V可供选择;
4、模块可以通过跳线设置高电平或低电平触发;
5、容错设计,即使控制线断,继电器也不会动作;
6、电源指示灯(绿色),继电器状态指示灯(红色)
7、接口设计人性化,所有接口均可通过接线端子直接连线引出,非常方便
8、模块尺寸:50mm * 26mm* 18.5mm(长*宽*高)
9、设有4个固定螺栓孔,孔3.1mm,间距44.5mm*20.5mm

二 模块接口:
1、DC+:接电源正极(电压按继电器要求,有
5V.9V.12V和24V选择)
2、DC-:接电源负极
3、IN:可以高或低电平控制继电器吸合

继电器输出端:

1、NO: 继电器常开接口,继电器吸合前悬空,吸合后与COM短接
2、COM:继电器公用接口
3、NC: 继电器常闭接口,继电器吸合前与COM短接,吸合后悬空

高低电平触发选择端:
1.跳线与LOW短接时为低电平触发;
2.跳线与high短接时为高电平触发。
最后注意接线的方法:1.给光耦继电器供电, DC+,DC-接地,接通绿灯亮,IN为出发端,可以接到单片机引脚上,高低电平触发,红灯亮,还有的是继电器输出,将NO接上,然后串联负载,最后回到com公共端完成要求,这样就可以控制继电器来工作

网友A(2017-07-08):
解释简洁清楚 十分有用

网友B(2017-11-17):
绿灯闪烁。有哒哒哒的声音是怎么回事

网友C(2020-08-28):
引用 网友B:
绿灯闪烁。有哒哒哒的声音是怎么回事

继电器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