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II错误分析

楼主(2016-04-10):
   在QuartusII下进行编译和仿真的时候,会出现一堆warning,有的可以忽略,有的却需要注意,虽然按F1可以了解关于该警告的帮助,但有时候帮助解释的仍然不清楚,大家群策群力,把自己知道和了解的一些关于警告的问题都说出来讨论一下,免得后来的人走弯路.
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一些,有些是自己的经验,有些是网友的,希望能给大家一点帮助,如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如果觉得好,请版主给点威望吧,谢谢
1.Found clock-sensitivechange during active clock edge at time<time> on register"<name>"
原因:vector sourcefile中时钟敏感信号(如:数据,允许端,清零,同步加载等)在时钟的边缘同时变化。而时钟敏感信号是
不能在时钟边沿变化的。其后果为导致结果不正确。
措施:编辑vector source file
2.Verilog HDL assignmentwarning at <location>: truncatedvalue with size <number> to matchsize of target (<number>
原因:在HDL设计中对目标的位数进行了设定,如:reg[4:0] a;而默认为32位,将位数裁定到合适的大小
措施:如果结果正确,无须加以修正,如果不想看到这个警告,可以改变设定的位数
3.All reachable assignmentsto data_out(10) assign '0', register removed by optimization
原因:经过综合器优化后,输出端口已经不起作用了
4.Following 9 pins havenothing, GND, or VCC driving datain port -- changes to thisconnectivity may change fitting results
原因:第9脚,空或接地或接上了电源
措施:有时候定义了输出端口,但输出端直接赋‘0’,便会被接地,赋‘1’接电源。如果你的设计中这些端口就是这样用的,那便可以不理会这些warning
5.Found pins functioning asundefined clocks and/or memory enables
原因:是你作为时钟的PIN没有约束信息。可以对相应的PIN做一下设定就行了。主要是指你的某些管脚在电路当中起到了时钟管脚的
作用,比如flip-flop的clk管脚,而此管脚没有时钟约束,因此QuartusII把“clk”作为未定义的时钟。
措施:如果clk不是时钟,可以加“not clock”的约束;如果是,可以在clocksetting当中加入;在某些对时钟要求不很高的情况下,可以忽略此警告或在这里修改:Assignments>Timinganalysis settings...>Individualclocks...>...
注意在Applies to node中只用选择时钟引脚一项即可,requiredfmax一般比所要求频率高5%即可,无须太紧或太松。
6.Timing characteristics ofdevice EPM570T144C5 are preliminary
原因:因为MAXII 是比較新的元件在 QuartusII 中的時序並不是正式版的,要等 Service Pack
措施:只影响 Quartus 的 Waveform
7.Warning: Clock latency analysis for PLLoffsets is supported for the current device family, but is notenabled
措施:将setting中的timingRequirements&Option-->More TimingSetting-->setting-->Enable ClockLatency中的on改成OFF
8.Found clock high time violation at 14.8 ns on register"|counter|lpm_counter:count1_rtl_0|dffs[11]"
原因:违反了steup/hold时间,应该是后仿真,看看波形设置是否和时钟沿符合steup/hold时间
措施:在中间加个寄存器可能可以解决问题

9.warning: circuit may notoperate.detected 46 non-operational paths clocked by clock clk44with clock skew larger than data delay
原因:时钟抖动大于数据延时,当时钟很快,而if等类的层次过多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但这个问题多是在器件的最高频率中才会出现
措施:setting-->timingRequirements&Options-->Defaultrequired fmax 改小一些,如改到50MHZ
10.Design contains<number> input pin(s) that do notdrive logic
原因:输入引脚没有驱动逻辑(驱动其他引脚),所有的输入引脚需要有输入逻辑
措施:如果这种情况是故意的,无须理会,如果非故意,输入逻辑驱动.
11.Warning:Found clock hightime violation at 8.9ns on node 'TEST3.CLK'
原因:FF中输入的PLS的保持时间过短
措施:在FF中设置较高的时钟频率
12.Warning: Found 10 node(s)in clock paths which may be acting as ripple and/or gated clocks --node(s) analyzed as buffer(s) resulting in clock skew
原因:如果你用的 CPLD只有一组全局时钟时,用全局时钟分频产生的另一个时钟在布线中当作信号处理,不能保证低的时钟歪斜(SKEW)。会造成在这个时钟上工作的时序电路不可靠,甚至每次布线产生的问题都不一样。
措施:如果用有两组以上全局时钟的 芯片,可以把第二个全局时钟作为另一个时钟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FPGA
13.Critical Warning: Timingrequirements were not met. See Report window for details.
原因:时序要求未满足,
措施:双击Compilation Report-->TimeAnalyzer-->红色部分(如clocksetup:'clk'等)-->左键单击list path,查看fmax的SLACKREPORT再根据提示解决,有可能是程序的算法问题或fmax设置问题
14.Warning: Can't find signalin vector source file for input pin |whole|clk10m
原因:这个时因为你的波形仿真文件( vector source file )中并没有把所有的输入信号(input pin)加进去,对于每一个输入都需要有激励源的
15.Can't achieve minimumsetup and hold requirement <text>along <number> path(s). See Reportwindow for details.
原因:时序分析发现一定数量的路径违背了最小的建立和保持时间,与时钟歪斜有关,一般是由于多时钟引起的
措施:利用Compilation Report-->TimeAnalyzer-->红色部分(如clock hold:'clk'等),在slack中观察是holdtime为负值还是setup time 为负值,然后在:Assignment-->AssignmentEditor-->To中增加时钟名(from node finder),AssignmentName中增加和多时钟有关的Multicycle 和Multicycle Hold选项,如holdtime为负,可使Multicyclehold的值>multicycle,如设为2和1。
16: Can't analyze file --file E://quartusii*.v is missing
原因:试图编译一个不存在的文件,该文件可能被改名或者删除了
措施:不管他,没什么影响
16.Warning: Can't find signalin vector source file for input pin
|whole|clk10m
原因:因为你的波形仿真文件( vector source file )中并没有把所有的输入
信号(input pin)加进去,对于每一个输入都需要有激励源的
17.Error: Can't name logicscfifo0 of instance "inst" --
has same name as current design file

原因:模块的名字和project的名字重名了
措施:把两个名字之一改一下,一般改模块的名字
18.Warning: Using design filelpm_fifo0.v, which is not specified as a
design file for the current project, but contains definitions for 1design
units and 1 entities in project Info: Found entity 1:lpm_fifo0
原因:模块不是在本项目生成的,而是直接copy了别的项目的原理图和源程序
而生成的,而不是用QUARTUS将文件添加进本项目
措施:无须理会,不影响使用
19.Timing characteristics ofdevice <name> are preliminary
原因:目前版本的QuartusII只对该器件提供初步的时序特征分析
措施:如果坚持用目前的器件,无须理会该警告。关于进一步的时序特征分析会
在后续版本的Quartus得到完善。
20.Timing Analysis does notsupport the analysis of latches as
synchronous elements for the currently selected device family
原因:用analyze_latches_as_synchronous_elements setting可以让
Quaruts II来分析同步锁存,但目前的器件不支持这个特性
措施:无须理会。时序分析可能将锁存器分析成回路。但并不一定分析正确。其
后果可能会导致显示提醒用户:改变设计来消除锁 存器
21.Warning:Found xx outputpins without output pin load capacitance
assignment(网友:gucheng82提供)
原因:没有给输出管教指定负载电容
措施:该功能用于估算TCO和功耗,可以不理会,也可以在Assignment Editor
中为相应的输出管脚指定负载电容,以消除警告
22.Warning: Found 6 node(s)in clock paths which may be acting as
ripple and/or gated clocks -- node(s) analyzed as buffer(s)resulting in
clock skew
原因:使用了行波时钟或门控时钟,把触发器的输出当时钟用就会报行波时钟,
将组合逻辑的输出当时钟用就会报门控时钟
措施:不要把触发器的输出当时钟,不要将组合逻辑的输出当时钟,如果本身如
此设计,则无须理会该警告

23.Warning (10268): Verilog HDL informationat lcd7106.v(63):
Always Construct contains both blocking and non-blocking
assignments
原因: 一个always模块中同时有阻塞和非阻塞的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