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学习笔记之引脚分配

楼主(2016-04-10):
分配引脚的四种方法:(Quartus II 13.0sp1(64-bit))

1、  常规方法,利用PinPlanner命令,适用于引脚使用比较少的工程,简洁方便;

2、  使用.csv文件进行引脚分配:

步骤一:利用记事本新建一个.csv的格式文件,内容格式如图下图所示,然后保存;

步骤二:选择菜单栏Assignments-->ImportAssignment,添加刚才生成的文件路径;

步骤三:点击OK,引脚分配完成。

注意:.csv文件保存路径不要有中文,建议保存在工程文件夹下。

3、  使用.qsf文件进行引脚分配:

步骤一:在QuartusII中打开.qsf文件(系统默认生成.qsf文件,默认保存在该工程文件夹下)

步骤二:添加以下格式内容,格式如下图所示;

步骤三:点击保存,引脚分配完成。

4、  使用.tcl文件进行引脚分配:

步骤一:生成.tcl文件,选择菜单栏Project-->Generate Tcl FileFor Project,点击OK,默认保存路径为该工程文件夹;

步骤二:添加以下格式内容,格式和.qsf文件格式一致;

步骤三:选择菜单栏Tool-->TclScripts,选择生成的.tcl文件,点击Run,引脚分配完成。

说明: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我们应该根据工程的子模块个数和引脚的使用多少来选择合适的引脚分配方式,笔者总结了以下几条:(不喜勿喷,还望多多赐教)

1、 工程中使用的引脚数为个位数时,并且特别少,建议使用常规方法,利用Pin Planner

命令进行引脚分配;

2、 工程中只有一个子模块时,如果引脚众多,尤其使用到数码管显示时,建议使用.tcl

文件进行引脚分配;

如图所示,.tcl文件中标识符和变量名已经给出,只需要输入对应引脚,比较方便。在多子模块的情况下,.tcl文件中没有给出标识符和变量名,这点需要注意。

3、多个子模块,使用引脚众多的情况下,利用.tcl文件、.csv文件和.qsf文件进行引脚分配大同小异,不过个人更喜欢利用.csv文件进行引脚分配,因为格式相对简单。

网友A(2019-03-23):
总结的很好,谁敢喷你,我就喷他一辈子

网友B(2019-05-19):
当初学这个的时候花了好长时间,但是有时候库里面的引脚没有就得自己编辑,问老师,老师也不会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