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步进电机的控制

楼主(2016-04-10):
AT89C51通过ULN2003A驱动六个步进电机时引脚不够了。该怎么解决?用脉冲分配器可以吗?(这六个步进电机并不是同步的)急求大神解答

网友A:
选用引脚比较多的MCU,如ARM.

网友B(2022-04-06):
同求  请大神多多帮忙   非常着急

网友C:
用多个单片机级连一下,当然我是不会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同求  请大神多多帮忙   非常着急

你可以改用驱动器啊,便宜的如A4988,控制一个电机只用两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