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常用ARM三个头文件

楼主(2016-04-10):
关于ARM开发,在keil4中进行时,可以直接调用芯片型号的头文件,如S3C2440芯片,可直接调用#include“S3C2440.h"、如S3C2410芯片,可直接调用#include"S3C2410.h",也可以新建头文件,把下面的内容复制进响应的头文件文本文件中,保存,再在C语言程序中调用这些头文件。
#include"option.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clude"def.h"
#include"2440addr.h"
///////////////////////////////////////////////
一、def
////////////////////////////////////////////
#ifndef __DEF_H__
#define __DEF_H__

#define U32 unsigned int
#define U16 unsigned short
#define S32 int
#define S16 short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S8  char
//lzd add
#defineBYTEchar
#defineWORD short
#defineDWORDint
#defineUINTU32
#defineLPSTRU8 *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define OK1
#define FAIL0

#define ESC_KEY0x1b//('q')
#endif /*__DEF_H__*/
///////////////////////////////////////////////////////////

二、option.h
/**************************************************************
NAME: option.h
DESC: To measuure the USB download speed, the WDT is used.
       To measure up to large time, The WDT interrupt is used.
HISTORY:
Feb.20.2002:Shin, On Pil: Programming start
Mar.25.2002:purnnamu: S3C2400X profile.c is ported for S3C2440X.
Jan.E.2004:DonGo: Modified for S3C2440a.
**************************************************************/

#ifndef __OPTION_H__
#define __OPTION_H__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nclude "def.h"
#ifndef ADS10
#define ADS10 TRUE
#endif
#define USE_MAINFALSE  // change USE_MAIN value in option.a together
#define SEMIHOSTINGFALSE

//USE_MAIN & SEMIHOSTING are valid only if ADS10==TRUE.
#if !ADS10
    #undef USE_MAIN
    #define USE_MAINFALSE
#endif
#if !USE_MAIN
    #undef SEMIHOSTING
    #define SEMIHOSTINGFALSE
#endif

#define MEGA(1000000)

///////////////////// clock select ///////////////////////////////////////////////
#define CPU2440ATRUE// else CPU2440X

#define FIN (12000000)
//#define FIN(16934400)

// Main clock
#if FIN==12000000
#define FCLK 405000000
//#define FCLK 304800000
//#define FCLK 400000000
//#define FCLK 451200000
//#define FCLK 532800000
#if FCLK==271500000
#define HCLK (FCLK/2)
#define PCLK (HCLK/2)
#elif FCLK==304800000
#define HCLK (FCLK/3)
#define PCLK (HCLK/2)
#elif FCLK==405000000
#define HCLK (FCLK/3)
#define PCLK (HCLK/2)
#elif FCLK==451200000
#define HCLK (FCLK/4)
#define PCLK (HCLK/2)
#elif FCLK==532800000
#define HCLK (FCLK/4)
#define PCLK (HCLK/2)
#endif
#else//FIN=16.9344MHz
#define FCLK 296352000
#if FCLK==266716800
#define HCLK (FCLK/2)
#define PCLK (HCLK/2)
#elif FCLK==296352000
#define HCLK (FCLK/3)
#define PCLK (HCLK/2)
#elif FCLK==399651840
#define HCLK (FCLK/3)
#define PCLK (HCLK/2)
#elif FCLK==530611200
#define HCLK (FCLK/4)
#define PCLK (HCLK/2)
#elif FCLK==541900800
#define HCLK (FCLK/4)
#define PCLK (HCLK/2)
#endif
#endif
/////////////////////////////////////////////////////////////////////

// USB clock
#define UCLK 48000000

// BUSWIDTH : 16,32
#define BUSWIDTH    (32)

//64MB
// 0x30000000 ~ 0x30ffffff : Download Area (16MB) Cacheable
// 0x31000000 ~ 0x33feffff : Non-Cacheable Area
// 0x33ff0000 ~ 0x33ff47ff : Heap & RW Area
// 0x33ff4800 ~ 0x33ff7fff : FIQ ~ User Stack Area
// 0x33ff8000 ~ 0x33fffeff : Not Useed Area
// 0x33ffff00 ~ 0x33ffffff : Exception & ISR Vector Table

#define_RAM_STARTADDRESS 0x30000000
#define_ISR_STARTADDRESS 0x33ffff00
#define_MMUTT_STARTADDRESS0x33ff8000
#define_STACK_BASEADDRESS0x33ff8000
#define_NONCACHE_STARTADDRESS0x31000000
#if !USE_MAIN
#define HEAPEND  0x43ff0000     //obsolete if USE_MAIN is TRUE.
#endif

//USB Device Options
#define USBDMA1
#define USBDMA_DEMAND 0//the downloadFileSize should be (64*n)
#define BULK_PKT_SIZE64

#defineUPDATE_REFRESH(IN_HCLK)( rREFRESH = (rREFRESH & ~(0x7ff)) | 2049-(U32)((float)IN_HCLK*7.8/1000000) )

//CLKSEL0/1 Clock selection value define
#defineCLK_HCLK(3)
#defineCLK_PCLK(4)
#defineCLK_DCLK(5)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__OPTION_H__*/
//////////////////////////////////////////////////////
三、2440addr.h
////////////////////////////////////////////////////
//=============================================================================
// File Name : 2440addr.h
// Function  : S3C2440 Define Address Register
// History
//   0.0 : Programming start (February 15,2002) -> SOP
// Revision: 03.11.2003 ver 0.0Attatched for 2440
//=============================================================================

#ifndef __2440ADDR_H__
#define __2440ADDR_H__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nclude "option.h"

// Memory control
#define rBWSCON    (*(volatile unsigned *)0x48000000)//Bus width & wait status
#define rBANKCON0  (*(volatile unsigned *)0x48000004)//Boot ROM control
#define rBANKCON1  (*(volatile unsigned *)0x48000008)//BANK1 control
#define rBANKCON2  (*(volatile unsigned *)0x4800000c)//BANK2 cControl
#define rBANKCON3  (*(volatile unsigned *)0x48000010)//BANK3 control
#define rBANKCON4  (*(volatile unsigned *)0x48000014)//BANK4 control
#define rBANKCON5  (*(volatile unsigned *)0x48000018)//BANK5 control
#define rBANKCON6  (*(volatile unsigned *)0x4800001c)//BANK6 control
#define rBANKCON7  (*(volatile unsigned *)0x48000020)//BANK7 control
#define rREFRESH   (*(volatile unsigned *)0x48000024)//DRAM/SDRAM refresh
#define rBANKSIZE  (*(volatile unsigned *)0x48000028)//Flexible Bank Size
#define rMRSRB6    (*(volatile unsigned *)0x4800002c)//Mode register set for SDRAM
#define rMRSRB7    (*(volatile unsigned *)0x48000030)//Mode register set for SDRAM

// USB Host

// INTERRUPT
#define rSRCPND     (*(volatile unsigned *)0x4a000000)//Interrupt request status
#define rINTMOD     (*(volatile unsigned *)0x4a000004)//Interrupt mode control
#define rINTMSK     (*(volatile unsigned *)0x4a000008)//Interrupt mask control
#define rPRIORITY   (*(volatile unsigned *)0x4a00000c)//IRQ priority control
#define rINTPND     (*(volatile unsigned *)0x4a000010)//Interrupt request status
#define rINTOFFSET  (*(volatile unsigned *)0x4a000014)//Interruot request source offset
#define rSUBSRCPND  (*(volatile unsigned *)0x4a000018)//Sub source pending
#define rINTSUBMSK  (*(volatile unsigned *)0x4a00001c)//Interrupt sub mask

// DMA
#define rDISRC0     (*(volatile unsigned *)0x4b000000)//DMA 0 Initial source
#define rDISRCC0    (*(volatile unsigned *)0x4b000004)//DMA 0 Initial source control
#define rDIDST0     (*(volatile unsigned *)0x4b000008)//DMA 0 Initial Destination
#define rDIDSTC0    (*(volatile unsigned *)0x4b00000c)//DMA 0 Initial Destination control
#define rDCON0      (*(volatile unsigned *)0x4b000010)//DMA 0 Control
#define rDSTAT0     (*(volatile unsigned *)0x4b000014)//DMA 0 Status
#define rDCSRC0     (*(volatile unsigned *)0x4b000018)//DMA 0 Current source
#define rDCDST0     (*(volatile unsigned *)0x4b00001c)//DMA 0 Current destination
#define rDMASKTRIG0 (*(volatile unsigned *)0x4b000020)//DMA 0 Mask trigger

#define rDISRC1     (*(volatile unsigned *)0x4b000040)//DMA 1 Initial source
#define rDISRCC1    (*(volatile unsigned *)0x4b000044)//DMA 1 Initial source control
#define rDIDST1     (*(volatile unsigned *)0x4b000048)//DMA 1 Initial Destination
#define rDIDSTC1    (*(volatile unsigned *)0x4b00004c)//DMA 1 Initial Destination control
#define rDCON1      (*(volatile unsigned *)0x4b000050)//DMA 1 Control
#define rDSTAT1     (*(volatile unsigned *)0x4b000054)//DMA 1 Status
#define rDCSRC1     (*(volatile unsigned *)0x4b000058)//DMA 1 Current source
#define rDCDST1     (*(volatile unsigned *)0x4b00005c)//DMA 1 Current destination
#define rDMASKTRIG1 (*(volatile unsigned *)0x4b000060)//DMA 1 Mask trigger

#define rDISRC2     (*(volatile unsigned *)0x4b000080)//DMA 2 Initial source
#define rDISRCC2    (*(volatile unsigned *)0x4b000084)//DMA 2 Initial source control
#define rDIDST2     (*(volatile unsigned *)0x4b000088)//DMA 2 Initial Destination
#define rDIDSTC2    (*(volatile unsigned *)0x4b00008c)//DMA 2 Initial Destination control
#define rDCON2      (*(volatile unsigned *)0x4b000090)//DMA 2 Control
#define rDSTAT2     (*(volatile unsigned *)0x4b000094)//DMA 2 Status
#define rDCSRC2     (*(volatile unsigned *)0x4b000098)//DMA 2 Current source
#define rDCDST2     (*(volatile unsigned *)0x4b00009c)//DMA 2 Current destination
#define rDMASKTRIG2 (*(volatile unsigned *)0x4b0000a0)//DMA 2 Mask trigger

#define rDISRC3     (*(volatile unsigned *)0x4b0000c0)//DMA 3 Initial source
#define rDISRCC3    (*(volatile unsigned *)0x4b0000c4)//DMA 3 Initial source control
#define rDIDST3     (*(volatile unsigned *)0x4b0000c8)//DMA 3 Initial Destination
#define rDIDSTC3    (*(volatile unsigned *)0x4b0000cc)//DMA 3 Initial Destination control
#define rDCON3      (*(volatile unsigned *)0x4b0000d0)//DMA 3 Control
#define rDSTAT3     (*(volatile unsigned *)0x4b0000d4)//DMA 3 Status
#define rDCSRC3     (*(volatile unsigned *)0x4b0000d8)//DMA 3 Current source
#define rDCDST3     (*(volatile unsigned *)0x4b0000dc)//DMA 3 Current destination
#define rDMASKTRIG3 (*(volatile unsigned *)0x4b0000e0)//DMA 3 Mask trigger

// CLOCK & POWER MANAGEMENT
#define rLOCKTIME   (*(volatile unsigned *)0x4c000000)//PLL lock time counter
#define rMPLLCON    (*(volatile unsigned *)0x4c000004)//MPLL Control
#define rUPLLCON    (*(volatile unsigned *)0x4c000008)//UPLL Control
#define rCLKCON     (*(volatile unsigned *)0x4c00000c)//Clock generator control
#define rCLKSLOW    (*(volatile unsigned *)0x4c000010)//Slow clock control
#define rCLKDIVN    (*(volatile unsigned *)0x4c000014)//Clock divider control
#define rCAMDIVN    (*(volatile unsigned *)0x4c000018)//USB, CAM Clock divider control

// LCD CONTROLLER
#define rLCDCON1    (*(volatile unsigned *)0x4d000000)//LCD control 1
#define rLCDCON2    (*(volatile unsigned *)0x4d000004)//LCD control 2
#define rLCDCON3    (*(volatile unsigned *)0x4d000008)//LCD control 3
#define rLCDCON4    (*(volatile unsigned *)0x4d00000c)//LCD control 4
#define rLCDCON5    (*(volatile unsigned *)0x4d000010)//LCD control 5
#define rLCDSADDR1  (*(volatile unsigned *)0x4d000014)//STN/TFT Frame buffer start address 1
#define rLCDSADDR2  (*(volatile unsigned *)0x4d000018)//STN/TFT Frame buffer start address 2
#define rLCDSADDR3  (*(volatile unsigned *)0x4d00001c)//STN/TFT Virtual screen address set
#define rREDLUT     (*(volatile unsigned *)0x4d000020)//STN Red lookup table
#define rGREENLUT   (*(volatile unsigned *)0x4d000024)//STN Green lookup table
#define rBLUELUT    (*(volatile unsigned *)0x4d000028)//STN Blue lookup table
#define rDITHMODE   (*(volatile unsigned *)0x4d00004c)//STN Dithering mode
#define rTPAL       (*(volatile unsigned *)0x4d000050)//TFT Temporary palette
#define rLCDINTPND  (*(volatile unsigned *)0x4d000054)//LCD Interrupt pending
#define rLCDSRCPND  (*(volatile unsigned *)0x4d000058)//LCD Interrupt source
#define rLCDINTMSK  (*(volatile unsigned *)0x4d00005c)//LCD Interrupt mask
#define rTCONSEL     (*(volatile unsigned *)0x4d000060)//LPC3600 Control --- edited by junon
#define PALETTE     0x4d000400//Palette start address

//Nand Flash
#define rNFCONF(*(volatile unsigned *)0x4E000000)//NAND Flash configuration
#define rNFCONT(*(volatile unsigned *)0x4E000004)      //NAND Flash control
#define rNFCMD(*(volatile unsigned *)0x4E000008)      //NAND Flash command
#define rNFADDR(*(volatile unsigned *)0x4E00000C)      //NAND Flash address
#define rNFDATA(*(volatile unsigned *)0x4E000010)      //NAND Flash data
#define rNFDATA8(*(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4E000010)     //NAND Flash data
#define NFDATA(0x4E000010)      //NAND Flash data address
#define rNFMECCD0(*(volatile unsigned *)0x4E000014)      //NAND Flash ECC for Main Area
#define rNFMECCD1(*(volatile unsigned *)0x4E000018)
#define rNFSECCD(*(volatile unsigned *)0x4E00001C)//NAND Flash ECC for Spare Area
#define rNFSTAT(*(volatile unsigned *)0x4E000020)//NAND Flash operation status
#define rNFESTAT0(*(volatile unsigned *)0x4E000024)
#define rNFESTAT1(*(volatile unsigned *)0x4E000028)
#define rNFMECC0(*(volatile unsigned *)0x4E00002C)
#define rNFMECC1(*(volatile unsigned *)0x4E000030)
#define rNFSECC(*(volatile unsigned *)0x4E000034)
#define rNFSBLK(*(volatile unsigned *)0x4E000038)//NAND Flash Start block address
#define rNFEBLK(*(volatile unsigned *)0x4E00003C)//NAND Flash End block address

//Camera Interface.  Edited for 2440A
#define rCISRCFMT           (*(volatile unsigned *)0x4F000000)
#define rCIWDOFST           (*(volatile unsigned *)0x4F000004)
#define rCIGCTRL            (*(volatile unsigned *)0x4F000008)
#define rCICOYSA1           (*(volatile unsigned *)0x4F000018)
#define rCICOYSA2           (*(volatile unsigned *)0x4F00001C)
#define rCICOYSA3           (*(volatile unsigned *)0x4F000020)
#define rCICOYSA4           (*(volatile unsigned *)0x4F000024)
#define rCICOCBSA1          (*(volatile unsigned *)0x4F000028)
#define rCICOCBSA2          (*(volatile unsigned *)0x4F00002C)
#define rCICOCBSA3          (*(volatile unsigned *)0x4F000030)
#define rCICOCBSA4          (*(volatile unsigned *)0x4F000034)
#define rCICOCRSA1          (*(volatile unsigned *)0x4F000038)
#define rCICOCRSA2          (*(volatile unsigned *)0x4F00003C)
#define rCICOCRSA3          (*(volatile unsigned *)0x4F000040)
#define rCICOCRSA4          (*(volatile unsigned *)0x4F000044)
#define rCICOTRGFMT         (*(volatile unsigned *)0x4F000048)
#define rCICOCTRL           (*(volatile unsigned *)0x4F00004C)
#define rCICOSCPRERATIO     (*(volatile unsigned *)0x4F000050)
#define rCICOSCPREDST       (*(volatile unsigned *)0x4F000054)
#define rCICOSCCTRL         (*(volatile unsigned *)0x4F000058)
#define rCICOTAREA          (*(volatile unsigned *)0x4F00005C)
#define rCICOSTATUS         (*(volatile unsigned *)0x4F000064)
#define rCIPRCLRSA1         (*(volatile unsigned *)0x4F00006C)
#define rCIPRCLRSA2         (*(volatile unsigned *)0x4F000070)
#define rCIPRCLRSA3         (*(volatile unsigned *)0x4F000074)
#define rCIPRCLRSA4         (*(volatile unsigned *)0x4F000078)
#define rCIPRTRGFMT         (*(volatile unsigned *)0x4F00007C)
#define rCIPRCTRL           (*(volatile unsigned *)0x4F000080)
#define rCIPRSCPRERATIO     (*(volatile unsigned *)0x4F000084)
#define rCIPRSCPREDST       (*(volatile unsigned *)0x4F000088)
#define rCIPRSCCTRL         (*(volatile unsigned *)0x4F00008C)
#define rCIPRTAREA          (*(volatile unsigned *)0x4F000090)
#define rCIPRSTATUS         (*(volatile unsigned *)0x4F000098)
#define rCIIMGCPT           (*(volatile unsigned *)0x4F0000A0)

// UART
#define rULCON0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0000)//UART 0 Line control
#define rUCON0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0004)//UART 0 Control
#define rUFCON0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0008)//UART 0 FIFO control
#define rUMCON0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000c)//UART 0 Modem control
#define rUTRSTAT0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0010)//UART 0 Tx/Rx status
#define rUERSTAT0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0014)//UART 0 Rx error status
#define rUFSTAT0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0018)//UART 0 FIFO status
#define rUMSTAT0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001c)//UART 0 Modem status
#define rUBRDIV0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0028)//UART 0 Baud rate divisor

#define rULCON1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4000)//UART 1 Line control
#define rUCON1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4004)//UART 1 Control
#define rUFCON1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4008)//UART 1 FIFO control
#define rUMCON1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400c)//UART 1 Modem control
#define rUTRSTAT1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4010)//UART 1 Tx/Rx status
#define rUERSTAT1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4014)//UART 1 Rx error status
#define rUFSTAT1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4018)//UART 1 FIFO status
#define rUMSTAT1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401c)//UART 1 Modem status
#define rUBRDIV1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4028)//UART 1 Baud rate divisor
#define rULCON2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8000)//UART 2 Line control
#define rUCON2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8004)//UART 2 Control
#define rUFCON2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8008)//UART 2 FIFO control
#define rUMCON2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800c)//UART 2 Modem control
#define rUTRSTAT2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8010)//UART 2 Tx/Rx status
#define rUERSTAT2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8014)//UART 2 Rx error status
#define rUFSTAT2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8018)//UART 2 FIFO status
#define rUMSTAT2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801c)//UART 2 Modem status
#define rUBRDIV2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8028)//UART 2 Baud rate divisor

#ifdef __BIG_ENDIAN
#define rUTXH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0000023)//UART 0 Transmission Hold
#define rURXH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0000027)//UART 0 Receive buffer
#define rUTXH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0004023)//UART 1 Transmission Hold
#define rURXH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0004027)//UART 1 Receive buffer
#define rUTXH2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0008023)//UART 2 Transmission Hold
#define rURXH2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0008027)//UART 2 Receive buffer

#define WrUTXH0(c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0000023)=(unsigned char)(ch)
#define RdURXH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0000027)
#define WrUTXH1(c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0004023)=(unsigned char)(ch)
#define RdURXH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0004027)
#define WrUTXH2(c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0008023)=(unsigned char)(ch)
#define RdURXH2()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0008027)

#define UTXH0       (0x50000020+3)  //Byte_access address by DMA
#define URXH0       (0x50000024+3)
#define UTXH1       (0x50004020+3)
#define URXH1       (0x50004024+3)
#define UTXH2       (0x50008020+3)
#define URXH2       (0x50008024+3)

#else //Little Endian
#define rUTXH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0000020)//UART 0 Transmission Hold
#define rURXH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0000024)//UART 0 Receive buffer
#define rUTXH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0004020)//UART 1 Transmission Hold
#define rURXH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0004024)//UART 1 Receive buffer
#define rUTXH2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0008020)//UART 2 Transmission Hold
#define rURXH2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0008024)//UART 2 Receive buffer

#define WrUTXH0(c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0000020)=(unsigned char)(ch)
#define RdURXH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0000024)
#define WrUTXH1(c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0004020)=(unsigned char)(ch)
#define RdURXH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0004024)
#define WrUTXH2(c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0008020)=(unsigned char)(ch)
#define RdURXH2()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0008024)

#define UTXH0       (0x50000020)    //Byte_access address by DMA
#define URXH0       (0x50000024)
#define UTXH1       (0x50004020)
#define URXH1       (0x50004024)
#define UTXH2       (0x50008020)
#define URXH2       (0x50008024)
#endif

// PWM TIMER
#define rTCFG0  (*(volatile unsigned *)0x51000000)//Timer 0 configuration
#define rTCFG1  (*(volatile unsigned *)0x51000004)//Timer 1 configuration
#define rTCON   (*(volatile unsigned *)0x51000008)//Timer control
#define rTCNTB0 (*(volatile unsigned *)0x5100000c)//Timer count buffer 0
#define rTCMPB0 (*(volatile unsigned *)0x51000010)//Timer compare buffer 0
#define rTCNTO0 (*(volatile unsigned *)0x51000014)//Timer count observation 0
#define rTCNTB1 (*(volatile unsigned *)0x51000018)//Timer count buffer 1
#define rTCMPB1 (*(volatile unsigned *)0x5100001c)//Timer compare buffer 1
#define rTCNTO1 (*(volatile unsigned *)0x51000020)//Timer count observation 1
#define rTCNTB2 (*(volatile unsigned *)0x51000024)//Timer count buffer 2
#define rTCMPB2 (*(volatile unsigned *)0x51000028)//Timer compare buffer 2
#define rTCNTO2 (*(volatile unsigned *)0x5100002c)//Timer count observation 2
#define rTCNTB3 (*(volatile unsigned *)0x51000030)//Timer count buffer 3
#define rTCMPB3 (*(volatile unsigned *)0x51000034)//Timer compare buffer 3
#define rTCNTO3 (*(volatile unsigned *)0x51000038)//Timer count observation 3
#define rTCNTB4 (*(volatile unsigned *)0x5100003c)//Timer count buffer 4
#define rTCNTO4 (*(volatile unsigned *)0x51000040)//Timer count observation 4

// USB DEVICE
#ifdef __BIG_ENDIAN
<ERROR IF BIG_ENDIAN>
#define rFUNC_ADDR_RE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43)//Function address
#define rPWR_RE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47)//Power management
#define rEP_INT_RE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4b)//EP Interrupt pending and clear
#define rUSB_INT_RE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5b)//USB Interrupt pending and clear
#define rEP_INT_EN_RE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5f)//Interrupt enable
#define rUSB_INT_EN_RE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6f)
#define rFRAME_NUM1_RE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73)//Frame number lower byte
#define rFRAME_NUM2_RE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77)//Frame number higher byte
#define rINDEX_RE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7b)//Register index
#define rMAXP_RE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83)//Endpoint max packet
#define rEP0_CS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87)//Endpoint 0 status
#define rIN_CSR1_RE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87)//In endpoint control status
#define rIN_CSR2_RE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8b)
#define rOUT_CSR1_RE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93)//Out endpoint control status
#define rOUT_CSR2_RE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97)
#define rOUT_FIFO_CNT1_RE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9b)//Endpoint out write count
#define rOUT_FIFO_CNT2_RE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9f)
#define rEP0_FIFO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c3)//Endpoint 0 FIFO
#define rEP1_FIFO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c7)//Endpoint 1 FIFO
#define rEP2_FIFO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cb)//Endpoint 2 FIFO
#define rEP3_FIFO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cf)//Endpoint 3 FIFO
#define rEP4_FIFO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d3)//Endpoint 4 FIFO
#define rEP1_DMA_CO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03)//EP1 DMA interface control
#define rEP1_DMA_UNI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07)//EP1 DMA Tx unit counter
#define rEP1_DMA_FIFO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0b)//EP1 DMA Tx FIFO counter
#define rEP1_DMA_TTC_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0f)//EP1 DMA total Tx counter
#define rEP1_DMA_TTC_M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13)
#define rEP1_DMA_TTC_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17)
#define rEP2_DMA_CO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1b)//EP2 DMA interface control
#define rEP2_DMA_UNI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1f)//EP2 DMA Tx unit counter
#define rEP2_DMA_FIFO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23)//EP2 DMA Tx FIFO counter
#define rEP2_DMA_TTC_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27)//EP2 DMA total Tx counter
#define rEP2_DMA_TTC_M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2b)
#define rEP2_DMA_TTC_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2f)
#define rEP3_DMA_CO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43)//EP3 DMA interface control
#define rEP3_DMA_UNI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47)//EP3 DMA Tx unit counter
#define rEP3_DMA_FIFO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4b)//EP3 DMA Tx FIFO counter
#define rEP3_DMA_TTC_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4f)//EP3 DMA total Tx counter
#define rEP3_DMA_TTC_M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53)
#define rEP3_DMA_TTC_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57)
#define rEP4_DMA_CO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5b)//EP4 DMA interface control
#define rEP4_DMA_UNI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5f)//EP4 DMA Tx unit counter
#define rEP4_DMA_FIFO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63)//EP4 DMA Tx FIFO counter
#define rEP4_DMA_TTC_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67)//EP4 DMA total Tx counter
#define rEP4_DMA_TTC_M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6b)
#define rEP4_DMA_TTC_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6f)

#else  // Little Endian
#define rFUNC_ADDR_RE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40)//Function address
#define rPWR_RE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44)//Power management
#define rEP_INT_RE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48)//EP Interrupt pending and clear
#define rUSB_INT_RE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58)//USB Interrupt pending and clear
#define rEP_INT_EN_RE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5c)//Interrupt enable
#define rUSB_INT_EN_RE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6c)
#define rFRAME_NUM1_RE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70)//Frame number lower byte
#define rFRAME_NUM2_RE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74)//Frame number higher byte
#define rINDEX_RE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78)//Register index
#define rMAXP_RE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80)//Endpoint max packet
#define rEP0_CS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84)//Endpoint 0 status
#define rIN_CSR1_RE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84)//In endpoint control status
#define rIN_CSR2_RE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88)
#define rOUT_CSR1_RE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90)//Out endpoint control status
#define rOUT_CSR2_RE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94)
#define rOUT_FIFO_CNT1_RE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98)//Endpoint out write count
#define rOUT_FIFO_CNT2_RE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9c)
#define rEP0_FIFO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c0)//Endpoint 0 FIFO
#define rEP1_FIFO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c4)//Endpoint 1 FIFO
#define rEP2_FIFO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c8)//Endpoint 2 FIFO
#define rEP3_FIFO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cc)//Endpoint 3 FIFO
#define rEP4_FIFO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1d0)//Endpoint 4 FIFO
#define rEP1_DMA_CO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00)//EP1 DMA interface control
#define rEP1_DMA_UNI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04)//EP1 DMA Tx unit counter
#define rEP1_DMA_FIFO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08)//EP1 DMA Tx FIFO counter
#define rEP1_DMA_TTC_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0c)//EP1 DMA total Tx counter
#define rEP1_DMA_TTC_M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10)
#define rEP1_DMA_TTC_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14)
#define rEP2_DMA_CO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18)//EP2 DMA interface control
#define rEP2_DMA_UNI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1c)//EP2 DMA Tx unit counter
#define rEP2_DMA_FIFO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20)//EP2 DMA Tx FIFO counter
#define rEP2_DMA_TTC_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24)//EP2 DMA total Tx counter
#define rEP2_DMA_TTC_M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28)
#define rEP2_DMA_TTC_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2c)
#define rEP3_DMA_CO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40)//EP3 DMA interface control
#define rEP3_DMA_UNI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44)//EP3 DMA Tx unit counter
#define rEP3_DMA_FIFO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48)//EP3 DMA Tx FIFO counter
#define rEP3_DMA_TTC_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4c)//EP3 DMA total Tx counter
#define rEP3_DMA_TTC_M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50)
#define rEP3_DMA_TTC_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54)
#define rEP4_DMA_CO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58)//EP4 DMA interface control
#define rEP4_DMA_UNI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5c)//EP4 DMA Tx unit counter
#define rEP4_DMA_FIFO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60)//EP4 DMA Tx FIFO counter
#define rEP4_DMA_TTC_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64)//EP4 DMA total Tx counter
#define rEP4_DMA_TTC_M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68)
#define rEP4_DMA_TTC_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00026c)
#endif   // __BIG_ENDIAN

// WATCH DOG TIMER
#define rWTCON   (*(volatile unsigned *)0x53000000)//Watch-dog timer mode
#define rWTDAT   (*(volatile unsigned *)0x53000004)//Watch-dog timer data
#define rWTCNT   (*(volatile unsigned *)0x53000008)//Eatch-dog timer count

// IIC
#define rIICCON(*(volatile unsigned *)0x54000000)//IIC control
#define rIICSTAT(*(volatile unsigned *)0x54000004)//IIC status
#define rIICADD(*(volatile unsigned *)0x54000008)//IIC address
#define rIICDS(*(volatile unsigned *)0x5400000c)//IIC data shift
#define rIICLC(*(volatile unsigned *)0x54000010)//IIC multi-master line control

// IIS
#define rIISCON  (*(volatile unsigned *)0x55000000)//IIS Control
#define rIISMOD  (*(volatile unsigned *)0x55000004)//IIS Mode
#define rIISPSR  (*(volatile unsigned *)0x55000008)//IIS Prescaler
#define rIISFCON (*(volatile unsigned *)0x5500000c)//IIS FIFO control
#ifdef __BIG_ENDIAN
#define IISFIFO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0x55000012)//IIS FIFO entry
#else //Little Endian
#define IISFIFO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0x55000010)//IIS FIFO entry
#endif

//AC97, Added for S3C2440A
#define rAC_GLBCTRL*(volatile unsigned *)0x5b000000
#define rAC_GLBSTAT*(volatile unsigned *)0x5b000004
#define rAC_CODEC_CMD*(volatile unsigned *)0x5b000008
#define rAC_CODEC_STAT*(volatile unsigned *)0x5b00000C
#define rAC_PCMADDR*(volatile unsigned *)0x5b000010
#define rAC_MICADDR*(volatile unsigned *)0x5b000014
#define rAC_PCMDATA*(volatile unsigned *)0x5b000018
#define rAC_MICDATA*(volatile unsigned *)0x5b00001C

#define AC_PCMDATA0x5b000018
#define AC_MICDATA0x5b00001C

// I/O PORT
#define rGPACON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00)//Port A control
#define rGPADAT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04)//Port A data

#define rGPBCON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10)//Port B control
#define rGPBDAT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14)//Port B data
#define rGPBUP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18)//Pull-up control B

#define rGPCCON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20)//Port C control
#define rGPCDAT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24)//Port C data
#define rGPCUP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28)//Pull-up control C

#define rGPDCON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30)//Port D control
#define rGPDDAT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34)//Port D data
#define rGPDUP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38)//Pull-up control D

#define rGPECON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40)//Port E control
#define rGPEDAT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44)//Port E data
#define rGPEUP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48)//Pull-up control E

#define rGPFCON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50)//Port F control
#define rGPFDAT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54)//Port F data
#define rGPFUP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58)//Pull-up control F

#define rGPGCON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60)//Port G control
#define rGPGDAT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64)//Port G data
#define rGPGUP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68)//Pull-up control G

#define rGPHCON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70)//Port H control
#define rGPHDAT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74)//Port H data
#define rGPHUP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78)//Pull-up control H

#define rGPJCON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d0)//Port J control
#define rGPJDAT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d4)//Port J data
#define rGPJUP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d8)//Pull-up control J

#define rMISCCR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80)//Miscellaneous control
#define rDCLKCON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84)//DCLK0/1 control
#define rEXTINT0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88)//External interrupt control register 0
#define rEXTINT1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8c)//External interrupt control register 1
#define rEXTINT2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90)//External interrupt control register 2
#define rEINTFLT0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94)//Reserved
#define rEINTFLT1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98)//Reserved
#define rEINTFLT2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9c)//External interrupt filter control register 2
#define rEINTFLT3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a0)//External interrupt filter control register 3
#define rEINTMASK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a4)//External interrupt mask
#define rEINTPEND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a8)//External interrupt pending
#define rGSTATUS0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ac)//External pin status
#define rGSTATUS1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b0)//Chip ID(0x32440000)
#define rGSTATUS2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b4)//Reset type
#define rGSTATUS3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b8)//Saved data0(32-bit) before entering POWER_OFF mode
#define rGSTATUS4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bc)//Saved data0(32-bit) before entering POWER_OFF mode

// Added for 2440
#define rFLTOUT(*(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c0)// Filter output(Read only)
#define rDSC0(*(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c4)// Strength control register 0
#define rDSC1(*(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c8)// Strength control register 1
#define rMSLCON(*(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cc)// Memory sleep control register

// RTC
#ifdef __BIG_ENDIAN
#define rRTCCO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7000043)//RTC control
#define rTICN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7000047)//Tick time count
#define rRTCALM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7000053)//RTC alarm control
#define rALMSE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7000057)//Alarm second
#define rALMMI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700005b)//Alarm minute
#define rALMHOU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700005f)//Alarm Hour
#define rALMDATE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7000063)//Alarm date   //edited by junon
#define rALMMO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7000067)//Alarm month
#define rALMYEA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700006b)//Alarm year
#define rRTCRS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700006f)//RTC round reset
#define rBCDSE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7000073)//BCD second
#define rBCDMI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7000077)//BCD minute
#define rBCDHOU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700007b)//BCD hour
#define rBCDDATE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700007f)//BCD date  //edited by junon
#define rBCDDAY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7000083)//BCD day   //edited by junon
#define rBCDMO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7000087)//BCD month
#define rBCDYEA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700008b)//BCD year

#else //Little Endian
#define rRTCCO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7000040)//RTC control
#define rTICN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7000044)//Tick time count
#define rRTCALM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7000050)//RTC alarm control
#define rALMSE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7000054)//Alarm second
#define rALMMI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7000058)//Alarm minute
#define rALMHOU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700005c)//Alarm Hour
#define rALMDATE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7000060)//Alarm date  // edited by junon
#define rALMMO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7000064)//Alarm month
#define rALMYEA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7000068)//Alarm year
#define rRTCRS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700006c)//RTC round reset
#define rBCDSE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7000070)//BCD second
#define rBCDMI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7000074)//BCD minute
#define rBCDHOU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7000078)//BCD hour
#define rBCDDATE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700007c)//BCD date  //edited by junon
#define rBCDDAY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7000080)//BCD day   //edited by junon
#define rBCDMO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7000084)//BCD month
#define rBCDYEA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7000088)//BCD year
#endif  //RTC

// ADC
#define rADCCON    (*(volatile unsigned *)0x58000000)//ADC control
#define rADCTSC    (*(volatile unsigned *)0x58000004)//ADC touch screen control
#define rADCDLY    (*(volatile unsigned *)0x58000008)//ADC start or Interval Delay
#define rADCDAT0   (*(volatile unsigned *)0x5800000c)//ADC conversion data 0
#define rADCDAT1   (*(volatile unsigned *)0x58000010)//ADC conversion data 1
#define rADCUPDN   (*(volatile unsigned *)0x58000014)//Stylus Up/Down interrupt status

// SPI
#define rSPCON0    (*(volatile unsigned *)0x59000000)//SPI0 control
#define rSPSTA0    (*(volatile unsigned *)0x59000004)//SPI0 status
#define rSPPIN0    (*(volatile unsigned *)0x59000008)//SPI0 pin control
#define rSPPRE0    (*(volatile unsigned *)0x5900000c)//SPI0 baud rate prescaler
#define rSPTDAT0   (*(volatile unsigned *)0x59000010)//SPI0 Tx data
#define rSPRDAT0   (*(volatile unsigned *)0x59000014)//SPI0 Rx data

#define rSPCON1    (*(volatile unsigned *)0x59000020)//SPI1 control
#define rSPSTA1    (*(volatile unsigned *)0x59000024)//SPI1 status
#define rSPPIN1    (*(volatile unsigned *)0x59000028)//SPI1 pin control
#define rSPPRE1    (*(volatile unsigned *)0x5900002c)//SPI1 baud rate prescaler
#define rSPTDAT1   (*(volatile unsigned *)0x59000030)//SPI1 Tx data
#define rSPRDAT1   (*(volatile unsigned *)0x59000034)//SPI1 Rx data

// SD Interface
#define rSDICON     (*(volatile unsigned *)0x5a000000)//SDI control
#define rSDIPRE     (*(volatile unsigned *)0x5a000004)//SDI baud rate prescaler
#define rSDICARG    (*(volatile unsigned *)0x5a000008)//SDI command argument
#define rSDICCON    (*(volatile unsigned *)0x5a00000c)//SDI command control
#define rSDICSTA    (*(volatile unsigned *)0x5a000010)//SDI command status
#define rSDIRSP0    (*(volatile unsigned *)0x5a000014)//SDI response 0
#define rSDIRSP1    (*(volatile unsigned *)0x5a000018)//SDI response 1
#define rSDIRSP2    (*(volatile unsigned *)0x5a00001c)//SDI response 2
#define rSDIRSP3    (*(volatile unsigned *)0x5a000020)//SDI response 3
#define rSDIDTIMER  (*(volatile unsigned *)0x5a000024)//SDI data/busy timer
#define rSDIBSIZE   (*(volatile unsigned *)0x5a000028)//SDI block size
#define rSDIDCON    (*(volatile unsigned *)0x5a00002c)//SDI data control
#define rSDIDCNT    (*(volatile unsigned *)0x5a000030)//SDI data remain counter
#define rSDIDSTA    (*(volatile unsigned *)0x5a000034)//SDI data status
#define rSDIFSTA    (*(volatile unsigned *)0x5a000038)//SDI FIFO status
#define rSDIIMSK    (*(volatile unsigned *)0x5a00003c)//SDI interrupt mask. edited for 2440A

#ifdef __BIG_ENDIAN  /* edited for 2440A */
#define rSDIDAT    (*(volatile unsigned *)0x5a00004c)//SDI data
#define SDIDAT     0x5a00004c
#else  // Little Endian
#define rSDIDAT    (*(volatile unsigned *)0x5a000040)//SDI data
#define SDIDAT     0x5a000040
#endif   //SD Interface

// Exception vector
#define pISR_RESET(*(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0))
#define pISR_UNDEF(*(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4))
#define pISR_SWI(*(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8))
#define pISR_PABORT(*(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c))
#define pISR_DABORT(*(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10))
#define pISR_RESERVED(*(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14))
#define pISR_IRQ(*(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18))
#define pISR_FIQ(*(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1c))
// Interrupt vector
#define pISR_EINT0(*(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20))
#define pISR_EINT1(*(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24))
#define pISR_EINT2(*(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28))
#define pISR_EINT3(*(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2c))
#define pISR_EINT4_7(*(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30))
#define pISR_EINT8_23(*(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34))
#define pISR_CAM(*(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38))// Added for 2440.
#define pISR_BAT_FLT(*(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3c))
#define pISR_TICK(*(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40))
#define pISR_WDT_AC97(*(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44))   //Changed to pISR_WDT_AC97 for 2440A
#define pISR_TIMER0 (*(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48))
#define pISR_TIMER1 (*(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4c))
#define pISR_TIMER2(*(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50))
#define pISR_TIMER3(*(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54))
#define pISR_TIMER4(*(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58))
#define pISR_UART2(*(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5c))
#define pISR_LCD(*(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60))
#define pISR_DMA0(*(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64))
#define pISR_DMA1(*(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68))
#define pISR_DMA2(*(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6c))
#define pISR_DMA3(*(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70))
#define pISR_SDI(*(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74))
#define pISR_SPI0(*(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78))
#define pISR_UART1(*(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7c))
#define pISR_NFCON(*(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80))// Added for 2440.
#define pISR_USBD(*(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84))
#define pISR_USBH(*(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88))
#define pISR_IIC(*(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8c))
#define pISR_UART0(*(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90))
#define pISR_SPI1(*(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94))
#define pISR_RTC(*(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98))
#define pISR_ADC(*(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9c))

// PENDING BIT
#define BIT_EINT0(0x1)
#define BIT_EINT1(0x1<<1)
#define BIT_EINT2(0x1<<2)
#define BIT_EINT3(0x1<<3)
#define BIT_EINT4_7(0x1<<4)
#define BIT_EINT8_23(0x1<<5)
#define BIT_CAM(0x1<<6)// Added for 2440.
#define BIT_BAT_FLT(0x1<<7)
#define BIT_TICK(0x1<<8)
#define BIT_WDT_AC97(0x1<<9)// Changed from BIT_WDT to BIT_WDT_AC97 for 2440A
#define BIT_TIMER0(0x1<<10)
#define BIT_TIMER1(0x1<<11)
#define BIT_TIMER2(0x1<<12)
#define BIT_TIMER3(0x1<<13)
#define BIT_TIMER4(0x1<<14)
#define BIT_UART2(0x1<<15)
#define BIT_LCD(0x1<<16)
#define BIT_DMA0(0x1<<17)
#define BIT_DMA1(0x1<<18)
#define BIT_DMA2(0x1<<19)
#define BIT_DMA3(0x1<<20)
#define BIT_SDI(0x1<<21)
#define BIT_SPI0(0x1<<22)
#define BIT_UART1(0x1<<23)
#define BIT_NFCON(0x1<<24)// Added for 2440.
#define BIT_USBD(0x1<<25)
#define BIT_USBH(0x1<<26)
#define BIT_IIC(0x1<<27)
#define BIT_UART0(0x1<<28)
#define BIT_SPI1(0x1<<29)
#define BIT_RTC(0x1<<30)
#define BIT_ADC(0x1<<31)
#define BIT_ALLMSK(0xffffffff)

#define BIT_SUB_ALLMSK(0x7fff)//Changed from 0x7ff to 0x7fff for 2440A
#define BIT_SUB_AC97(0x1<<14)//Added for 2440A
#define BIT_SUB_WDT    (0x1<<13)//Added for 2440A
#define BIT_SUB_CAM_P(0x1<<12)// edited for 2440A.
#define BIT_SUB_CAM_C   (0x1<<11)       // edited for 2440A
#define BIT_SUB_ADC(0x1<<10)
#define BIT_SUB_TC(0x1<<9)
#define BIT_SUB_ERR2(0x1<<8)
#define BIT_SUB_TXD2(0x1<<7)
#define BIT_SUB_RXD2(0x1<<6)
#define BIT_SUB_ERR1(0x1<<5)
#define BIT_SUB_TXD1(0x1<<4)
#define BIT_SUB_RXD1(0x1<<3)
#define BIT_SUB_ERR0(0x1<<2)
#define BIT_SUB_TXD0(0x1<<1)
#define BIT_SUB_RXD0(0x1<<0)

#define BIT_EINT4(0x1<<4)
#define BIT_EINT5   (0x1<<5)
#define BIT_EINT6(0x1<<6)
#define BIT_EINT7(0x1<<7)
#define BIT_EINT8(0x1<<8)
#define BIT_EINT9   (0x1<<9)
#define BIT_EINT10(0x1<<10)
#define BIT_EINT11(0x1<<11)
#define BIT_EINT12(0x1<<12)
#define BIT_EINT13(0x1<<13)
#define BIT_EINT14(0x1<<14)
#define BIT_EINT15(0x1<<15)
#define BIT_EINT16(0x1<<16)
#define BIT_EINT17(0x1<<17)
#define BIT_EINT18(0x1<<18)
#define BIT_EINT19(0x1<<19)
#define BIT_EINT20(0x1<<20)
#define BIT_EINT21(0x1<<21)
#define BIT_EINT22(0x1<<22)
#define BIT_EINT23(0x1<<23)

__inline void ClearPending(int bit)
{
rSRCPND |= bit;
rINTPND |= bit;
}

__inline void ClearSubPending(int bit)
{
rSUBSRCPND |= bit;
}

__inline void ClearEintPending(int bit)
{
rEINTPEND |= bit;
}

#defineEnableIrq(bit)rINTMSK &= ~(bit)
#defineDisableIrq(bit)rINTMSK |= (bit)
#defineEnableSubIrq(bit)rINTSUBMSK &= ~(bit)
#defineDisableSubIrq(bit)rINTSUBMSK |= (bit)
#defineEnableEintIrq(bit)rEINTMASK &= ~(bit)
#defineDisableEintIrq(bit)rEINTMASK |= (bit)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__2440ADDR_H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