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基本知识

楼主(2016-04-10):
 除了正常的保存之外,在编译无误后,选择另存为相同名称的.h文件,将点h文件中的main函数名称修改成其他名称,如xmain,或main1等,则新项目就可以调用原项目中的函数!
一、项目1先编写LCD1602,编译无错误后再将LCD1602.c另存为LCD1602.h,将LCD1602.h中的main()函数文件改为main0()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us)
{
  while(us--);
}
void w1602(bit r,unsigned char dat)
{
  rs=r;
rw=0;
e=0;
P1=dat;
delay(3);
e=1;
delay(7);
e=0;
}
void init1602()
{
    w1602(0,0x38);
 w1602(0,0x06);
 w1602(0,0x0c);
 w1602(0,0x01);
}
void main()
{
  char i;
init1602();
w1602(0,0x80);
for(i=0;i<10;i++)
 {

 w1602(1,0x30+i);
    }
}
二、建立DS1302万年历项目DS1302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注意上面项目作为头文件调入该项目
#include"LCD1602.h"
sbit rst=P2^3;
sbit sclk=P2^4;
sbit Dio=P2^5;
sbit A7=ACC^7;
sbit B0=B^0;
void w1302(unsigned char addr,dat)
{
  char i;
rst=0;
sclk=0;
rst=1;
for(i=0;i<8;i++)
{
B=addr>>i;
sclk=0;
Dio=B0;
sclk=1;
   }
for(i=0;i<8;i++)
{
     B=dat>>i;
sclk=0;
Dio=B0;
sclk=1;
   }
rst=0;
}
unsigned char r1302(unsigned char addr)
{
  char i;
rst=0;
sclk=0;
_nop_();
rst=1;
for(i=0;i<8;i++)
{
     B=addr>>i;
sclk=0;
Dio=B0;
sclk=1;
   }
for(i=0;i<8;i++)
{
A7=Dio;
sclk=1;
ACC=ACC>>1;
sclk=0;
   }
rst=0;
return(ACC);
}
void main()
{
init1602();            //上以项目中的函数可以无条件调用
w1302(0x80,0x33);
while(1)
{
    w1602(0,0x80);
w1602(1,0x30+((r1302(0x81)>>4) & 0x0f));//调用
w1602(1,0x30+(r1302(0x81) & 0x0f));//调用
  }
}
三、建立温度DS18B20程序项目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LCD1602.h"
sbit ds18b20=P2^6;
unsigned char dd[]="date:";
unsigned char dd1[]="temp:";
unsigned char temp1,temp2,TT,ttT;

bit Reset(void)
{
   bit k;
   ds18b20=0;
   delay(145);
   ds18b20=1;
   delay(10);
   k=ds18b20;
   delay(90);
   return k;
}
//---------------------------
unsigned char ReadByte(void)
{
   unsigned char j,buf=0;
   for(j=0;j<8;j++)
   {
        buf=buf>>1;
        ds18b20=0;
        _nop_();
        _nop_();
        ds18b20=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if(ds18b20==1)
            buf|=0x80;
        delay(8);

     }
   return buf;
}
//-------------------------------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j;
    for(j=0;j<8;j++)
     {
       if(dat&0x01)
         {
            ds18b20=0;
            _nop_();
            _nop_();
            ds18b20=1;
            delay(10);
         }
      else
         {
            ds18b20=0;
            delay(10);
            ds18b20=1;
            _nop_();
            _nop_();
         }
    dat=dat>>1;
 }
}
//------------------
bit Convert(void)
{
 if(Reset()==0)
     {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44);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
void ReadFlash(void)
{
 unsigned char Lsb,Msb;
    if(Reset()==0)
      {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be);
        Lsb=ReadByte();
        Msb=ReadByte();
        temp1=Lsb;//L 8bit
        temp2=Msb;//H 8bit
      }
     else
      {
        temp1=0;
        temp2=0;
      }
}
void disp_temp(unsigned char addr)
{
char i,m;

        if(Convert()==1)
              {
                ReadFlash();
                TT=(temp2<<4)|(temp1>>4)&0x7F;
if((TT & 0x80)==0x80)
                     ttT=(~TT & 0x3F)+1;
else
  ttT=TT;
              }
m=20;
while(m--)
{
w1602(0,addr);
for(i=0;i<5;i++)
w1602(1,dd1[i]);
 if((TT & 0x80)==0x80)   //-
{
 if(TT==0x80)
{
ttT=128;
w1602(1,0x20);
                                            w1602(1,0X30+(ttT/100));
w1602(1,0x30+(ttT%100)/10);
w1602(1,0x30+ttT%10);
                                         }
 else
{
w1602(1,0x20);
 w1602(1,0x2d);
if(ttT/10>0)
w1602(1,0x30+ttT/10);
   else
w1602(1,0x20);
     w1602(1,0x30+ttT%10);
}
}
 else               //+
                                           {
w1602(1,0x20);
 if(ttT/100>0)
{
w1602(1,0X30+(ttT/100));
w1602(1,0x30+(ttT%100)/10);
w1602(1,0x30+(ttT%10));
}
else
{
if((ttT%100)/10>0)
{
w1602(1,0x30+(ttT%100)/10);
w1602(1,0x30+ttT%10);
}
else
  w1602(1,0x30+ttT%10); }
              }
                                              w1602(1,0x22);
w1602(1,0x43);
w1602(1,0x20);
w1602(1,0x20);
}
}
void main()
{
init1602();
while(1)
{

       disp_temp(0xc3);
       }
}

四、建立综合项目DS1302_18B20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DS1302.h"
sbit ds18b20=P2^6;

unsigned char dd[]="date:";
unsigned char dd1[]="temp:";
unsigned char temp1,temp2,TT,ttT;

bit Reset(void)
{
   bit k;
   ds18b20=0;
   delay(145);
   ds18b20=1;
   delay(10);
   k=ds18b20;
   delay(90);
   return k;
}
//---------------------------
unsigned char ReadByte(void)
{
   unsigned char j,buf=0;
   for(j=0;j<8;j++)
   {
        buf=buf>>1;
        ds18b20=0;
        _nop_();
        _nop_();
        ds18b20=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if(ds18b20==1)
            buf|=0x80;
        delay(8);

     }
   return buf;
}
//-------------------------------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j;
    for(j=0;j<8;j++)
     {
       if(dat&0x01)
         {
            ds18b20=0;
            _nop_();
            _nop_();
            ds18b20=1;
            delay(10);
         }
      else
         {
            ds18b20=0;
            delay(10);
            ds18b20=1;
            _nop_();
            _nop_();
         }
    dat=dat>>1;
 }
}
//------------------
bit Convert(void)
{
 if(Reset()==0)
     {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44);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
void ReadFlash(void)
{
 unsigned char Lsb,Msb;
    if(Reset()==0)
      {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be);
        Lsb=ReadByte();
        Msb=ReadByte();
        temp1=Lsb;//L 8bit
        temp2=Msb;//H 8bit
      }
     else
      {
        temp1=0;
        temp2=0;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init1602();
while(1)
{
           if(Convert()==1)
              {
                ReadFlash();
                TT=(temp2<<4)|(temp1>>4);
                ttT=(~TT & 0x3F)+1;
              }
     //week
w1602(0,0x81);
for(i=0;i<5;i++)
w1602(1,dd[i]);
        w1602(1,0x30+((r1302(0x85)>>4) & 0x0f));
             w1602(1,0x30+(r1302(0x85) & 0x0f));
w1602(1,0x2d);
w1602(1,0x30+((r1302(0x83)>>4) & 0x0f));
             w1602(1,0x30+(r1302(0x83) & 0x0f));
w1602(1,0x2d);
w1602(1,0x30+((r1302(0x81)>>4) & 0x0f));
             w1602(1,0x30+(r1302(0x81) & 0x0f));
  w1602(0,0xc3);     //temp
for(i=0;i<5;i++)
w1602(1,dd1[i]);
 if(temp2 & 0x80==0x80)   //-
   {
      w1602(1,0x2d);
w1602(1,0x30+ttT/10);
      w1602(1,0x30+ttT%10);
}
 else               //+
              {
w1602(1,0x20);
w1602(1,0x30+TT/10);
w1602(1,0x30+TT%10);
              }
            w1602(0x22,1);
w1602(0x43,1);
  }
}

网友A(2017-01-07):
ARM的应用前景会越来越好,现在ARM也开始在工业控制行业和EOS(嵌入式操作系统)、MCU强强联合了,易德电子有ARM架构+嵌入式OS+单片机控制的嵌入式工控电脑已经在医疗机械、工业控制、检测设备、珠宝加工设备、激光设备等行业/产品上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