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修改时间和日期的DS1302C语言程序(分屏)

楼主(2016-04-10):
比较完整的可修改日期时间的程序,延迟程序用unsigned int us,则温度显示00,显示不正常,所以,延迟不能用int做变量!电路图在后面.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n=P2^2;
sbit rst =P2^3;
sbit sclk=P2^4;
sbit DI  =P2^5;
sbit ds18b20=P2^6;
sbit TOK=P2^7;
sbit A7=ACC^7;
sbit A0=ACC^0;
sbit B0=B^0;
uchar tt0[]="Time:";
uchar tt1[]="Data:";
uchar tt2[]="week:";
uchar tt3[]="temp:";
static char ch[7][3]={"Sun","Mon","Tue","Wed","Thu","Fri","Sat"};
unsigned char TT,temp1,KK;
unsigned char temp2;
uchar ddd0,ddd1,adr,td,ddd,jz,xx;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us)
{
  while(us--);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us)
{
        char a,b;
  while(us--)
        {
   for(a=0;a<50;a++)
                for(b=0;b<60;b++);
  }
}
bit Reset(void)
{
   bit k;
   ds18b20=0;
   delay(145);
   ds18b20=1;
   delay(10);
   k=ds18b20;
   delay(90);
   return k;
}
//---------------------------
unsigned char ReadByte(void)
{
   unsigned char j,buf=0;
   for(j=0;j<8;j++)
   {
        buf=buf>>1;
        ds18b20=0;
        _nop_();
        _nop_();
        ds18b20=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if(ds18b20==1)
            buf|=0x80;
        delay(8);

     }
   return buf;
}
//-------------------------------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j;
    for(j=0;j<8;j++)
     {
       if(dat&0x01)
         {
            ds18b20=0;
            _nop_();
            _nop_();
            ds18b20=1;
            delay(10);
         }
      else
         {
            ds18b20=0;
            delay(10);
            ds18b20=1;
            _nop_();
            _nop_();
         }
    dat=dat>>1;
}
}
//------------------
bit Convert(void)
{
if(Reset()==0)
     {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44);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
void ReadFlash(void)
{
unsigned char Lsb,Msb;
    if(Reset()==0)
      {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be);
        Lsb=ReadByte();
        Msb=ReadByte();
        temp1=Lsb;//L 8bit
        temp2=Msb;//H 8bit
      }
     else
      {
        temp1=0;
        temp2=0;
      }
}
void w1602(uchar dat,bit r)
{
             uchar n0;
                                rs=r;
                                rw=0;
                                P1=dat;
                                en=0;
             n0=3;
                                while(n0--);
                                en=1;
             n0=6;
                                while(n0--);
                                en=0;
}
void init1602()
{
        w1602(0x38,0);
                                w1602(0x06,0);
                                w1602(0x0c,0);
                                w1602(0x01,0);
}
void w1302(uchar addr,dat)
{
uchar n;
rst=0;
sclk=0;
rst=1;
for(n=0;n<8;n++)
    {
B=addr>>n;
sclk=0;
DI=B0;
sclk=1;
    }
for(n=0;n<8;n++)
    {
      B=dat>>n;
sclk=0;
DI=B0;
sclk=1;
    }
rst=0;
}
uchar r1302(uchar addr)
{
        uchar n;
                                rst=0;
                                sclk=0;
                                _nop_();
                                rst=1;
                                B=addr;
                                for(n=0;n<8;n++)
                                                {
                                                        sclk=0;
                                                        DI=B0;
                                                        sclk=1;
                                                        B=B>>1;
                                                }
                                for(n=0;n<8;n++)
                                                {
                                                        A7=DI;
                                                        sclk=1;
                                                        ACC=ACC>>1;
                                                        sclk=0;
                                                }
                                rst=0;
                                return(ACC);
}
void change()
{

              ddd0=0x0f & r1302(adr);
                                ddd1=0x0f & (r1302(adr)>>4);
         w1602(0x30+ddd1,1);
                                w1602(0x30+ddd0,1);

                                if(TOK==0)
                                {
                                        delayms(15);
                                  if(TOK==0)
                                        {
                                                xx++;
                                          if(xx==jz)xx=1;
                                                ddd0=xx%10;
                                                ddd1=xx/10;
                                  }
                                }
}
void main()
{
   uchar i,n,ttT;
        unsigned int m;
   init1602();
        EA=1;
        EX0=1;
        EX1=1;
        PX0=1;
        IT0=1;
        IT1=1;
   while(1)
   {
          m=600;
          while(m--)
          {
                                                w1602(0x80,0);
                                                for(i=0;i<5;i++)
                                                w1602(tt0[i],1);
                                                w1602(0x30+(r1302(0x85)>>4 & 0x0f),1);
                                                w1602(0x30+(r1302(0x85) & 0x0f),1);
                                                w1602(0x2d,1);
                                                w1602(0x30+(r1302(0x83)>>4 & 0x0f),1);
                                                w1602(0x30+(r1302(0x83) & 0x0f),1);
                                                w1602(0x2d,1);
                                                w1602(0x30+(r1302(0x81)>>4 & 0x0f),1);
                                                w1602(0x30+(r1302(0x81) & 0x0f),1);
                                                w1602(0xc0,0);
                                                for(i=0;i<5;i++)
                                                w1602(tt1[i],1);
                                                w1602(0x30+(r1302(0x87)>>4 & 0x0f),1);
                                                w1602(0x30+(r1302(0x87) & 0x0f),1);
                                                w1602(0x2d,1);
                                                w1602(0x30+(r1302(0x89)>>4 & 0x0f),1);
                                                w1602(0x30+(r1302(0x89) & 0x0f),1);
                                                w1602(0x2d,1);
                                                w1602(0x30+(r1302(0x8d)>>4 & 0x0f),1);
                                                w1602(0x30+(r1302(0x8d) & 0x0f),1);
                                        }
                                        w1602(0x01,0);

                                        m=800;
          while(m--)
          {
                                                if(Convert()==1)
              {
                ReadFlash();
                TT=(temp2<<4)|(temp1>>4);
                ttT=(~TT & 0x3F)+1;
              }
                                         w1602(0x83,0);     //week
                                                for(i=0;i<5;i++)
                                                w1602(tt2[i],1);
                                                for(n=0;n<3;n++)
                                         w1602(ch[(r1302(0x8B) & 0x07)-1][n],1);

                                         w1602(0xc3,0);     //temp
                                         for(i=0;i<5;i++)
                                             w1602(tt3[i],1);
                                                         w1602(0x20,1);
                                         if(temp2 & 0x80==0x80)   //-
                                           {
                                              w1602(0x2d,1);
                                                                w1602(0x30+ttT/10,1);
                                              w1602(0x30+ttT%10,1);
                                                        }
                                         else               //+
              {

                                                                        w1602(0x30+TT/10,1);
                                                                        w1602(0x30+TT%10,1);
                                                        }
                                                w1602(0x22,1);
                                                w1602(0x43,1);
           }
           w1602(0x01,0);
       }
}
void zz() interrupt 0
        {
    KK++;
  }
void tz() interrupt 2
        {

                w1602(0x01,0);
                do{
                        //////////////////////
                        if(KK==0)
                        {
                                w1602(0x80,0);
         w1602(0x72,1);
         w1602(0x65,1);
         w1602(0x61,1);
         w1602(0x64,1);
         w1602(0x79,1);

         w1602(0x2e,1);
         w1602(0x2e,1);
         w1602(0x2e,1);
       }
                        //////////////////////
                        if(KK==1)  //sec
                        {
                                adr=0x81;
         jz=60;
                                w1602(0x80,0);
                                w1602(0x53,1);
                                w1602(0x65,1);
                                w1602(0x63,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c0,0);
                                change();
         ddd=(ddd1<<4)+ddd0;
                                w1302(0x80,ddd);
       }
                        /////////////////////////////
                        if(KK==2)//min
                        {
                                adr=0x83;
                                jz=60;
                                w1602(0x80,0);
                                w1602(0x6d,1);
                                w1602(0x69,1);
                                w1602(0x6e,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C0,0);
                                change();
         ddd=(ddd1<<4)+ddd0;
                                w1302(0x82,ddd);
       }
                        ////////////////////////
                        if(KK==3)//hour
                        {
                                adr=0x85;
                                jz=24;
         w1602(0x80,0);
                                w1602(0x68,1);
                                w1602(0x6f,1);
                                w1602(0x75,1);
                                w1602(0x72,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c0,0);
                                change();
          ddd=(ddd1<<4)+ddd0;
                                 w1302(0x84,ddd);
       }
                        //////////////////////////
                        if(KK==4)//day
                        {
                                adr=0x87;
                                jz=32;
         w1602(0x80,0);
                                w1602(0x44,1);
                                w1602(0x61,1);
                                w1602(0x79,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c0,0);
                                change();
          ddd=(ddd1<<4)+ddd0;
                                 w1302(0x86,ddd);
                        }
                        //////////////////////
       if(KK==5)//month
                        {
                                adr=0x89;
                                jz=13;
         w1602(0x80,0);
                                w1602(0x6d,1);
                                w1602(0x6f,1);
                                w1602(0x6e,1);
                                w1602(0x74,1);
                                w1602(0x68,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c0,0);
                                change();
          ddd=(ddd1<<4)|ddd0;
                                 w1302(0x88,ddd);
                        }
                        /////////////////////////
       if(KK==6)//year
                        {
                                adr=0x8d;
                                jz=100;
         w1602(0x80,0);
                                w1602(0x79,1);
                                w1602(0x65,1);
                                w1602(0x61,1);
                                w1602(0x72,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c0,0);
                                change();
          ddd=(ddd1<<4)|ddd0;
                                 w1302(0x8c,ddd);
                        }
                        ///////////////////////
                        //ddd0=0;
       if(KK==7)//week
                        {
                                adr=0x8B;
                                jz=8;
                                w1602(0x80,0);
                                w1602(0x57,1);
                                w1602(0x65,1);
                                w1602(0x65,1);
                                w1602(0x6b,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c0,0);
                                change();
         w1302(0x8A,ddd0);
       }
      }while(KK<8);
                        w1602(0x01,0);
                        KK=0;
                }

/////////////////////可修改日期//////////////////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write_second          0x80      //??????,???(??)
#define write_minute           0x82      //??????
#define write_hour              0x84      //??????,12????,?0?????0x80(12????????)?
#define read_second          0x81      //?,?????????
#define read_minute           0x83      //?,?????????
#define read_hour              0x85       //?,?????????
#define write_day              0x86
#define read_day               0x87
#define write_month          0x88
#define read_month          0x89
#define write_week           0x8A
#define read_week           0x8B
#define write_year            0x8C
#define read_year            0x8D

#define write_protect 0x8E
#define DD=0x2F;
/************************************************************/
sbit ACC_7=ACC^7;
sbit SCLK =P2^2;
sbit DIO  =P2^1;
sbit CE   =P2^3;
sbit rs   =P2^5;
sbit rw   =P2^6;
sbit e    =P2^7;
sbit B0   =B^0;

/********************************/
uchar dd[2][5]={"Time:","Date:"};
void delay(char us)
{

     while(us--);

}
/**********/
void write1302(unsigned char addr,dat)
{
   unsigned char i;
   CE=0;
   SCLK=0;
   CE=1;
B=addr;
   for(i=0;i<8;i++)  //????
      {
         SCLK=0;
         DIO=B0;
         B>>=1;
         SCLK=1;
     }
   B=dat;
   for(i=0;i<8;i++)  //????
      {
        SCLK=0;
        DIO=B0;
        B=B>>1;
        SCLK=1;
     }
}
void w1602d(uchar dat)
{
   rs=1;
rw=0;
e=0;
P1=dat;
delay(4);
e=1;
delay(8);
e=0;
}
void w1602c(uchar dat)
{
   rs=0;
rw=0;
e=0;
P1=dat;
delay(4);
e=1;
delay(8);
e=0;
}
void init1602()
{
   w1602c(0x38);
w1602c(0x06);
w1602c(0x0c);
w1602c(0x01);
}
unsigned char r1302(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i;
   CE=0;
   SCLK=0;
   CE=1;
B=addr;
   for(i=8;i>0;i--)//?????????
      {
       SCLK =0;
       DIO=B0;
       B=B>>1;
       SCLK=1;
     }

for(i=8;i>0;i--)//
    {
       ACC_7=DIO;
       SCLK=1;
       ACC>>=1;
       SCLK=0;
     }
CE=0;
return(ACC);
}
/////////////////////////////////////
void Initial(void)
{
        write1302(write_protect,0x00);
        write1302(write_second,0x56);
        write1302(write_minute,0x34);
        write1302(write_hour,0x12);
        write1302(write_protect,0x80);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init1602();
    Initial();
    write1302(write_second,0x45);  //
    write1302(write_minute,0x29);  //??59??
    write1302(write_hour,0x21); //??0x80
    write1302(write_year,0x12);  //15?
write1302(write_day,0x23);
    write1302(write_week,0x3);//??
    write1302(write_month,0x05);//10?
    while(1)
       {
          w1602c(0x80);
          for(i=0;i<5;i++)
            w1602d(dd[0][i]);
w1602d(((r1302(0x85)>>4) & 0x0f)+0x30);
w1602d((r1302(0x85) & 0x0f)+0x30);
w1602d(0x2d);
w1602d(((r1302(0x83)>>4) & 0x0f)+0x30);
w1602d((r1302(0x83) & 0x0f)+0x30);
w1602d(0x2d);
w1602d(((r1302(0x81)>>4) & 0x0f)+0x30);
w1602d((r1302(0x81) & 0x0f)+0x30);

          w1602c(0xc0);
           for(i=0;i<5;i++)
            w1602d(dd[1][i]);
w1602d(((r1302(0x87)>>4) & 0x0f)+0x30);
w1602d((r1302(0x87) & 0x0f)+0x30);
w1602d(0x2d);
w1602d(((r1302(0x89)>>4) & 0x0f)+0x30);
w1602d((r1302(0x89) & 0x0f)+0x30);
w1602d(0x2d);
w1602d(((r1302(0x8d)>>4) & 0x0f)+0x30);
w1602d((r1302(0x8d) & 0x0f)+0x30);
}
}

////////////////////////////////可调整日期时间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n=P2^2;
sbit rst =P2^3;
sbit sclk=P2^4;
sbit DI  =P2^5;
sbit ds18b20=P2^6;
sbit TOK=P2^7;
sbit A7=ACC^7;
sbit A0=ACC^0;
sbit B0=B^0;
uchar tt0[]="Time:";
uchar tt1[]="Data:";
uchar tt2[]="week:";
uchar tt3[]="temp:";
static char ch[7][3]={"Sun","Mon","Tue","Wed","Thu","Tri","Sat"};
unsigned char TT,temp1,KK;
unsigned char temp2;
void delay(unsigned int us)
{
  while(us--);
}
bit Reset(void)
{
   bit k;
   ds18b20=0;
   delay(145);
   ds18b20=1;
   delay(10);
   k=ds18b20;
   delay(90);
   return k;
}
//---------------------------
unsigned char ReadByte(void)
{
   unsigned char j,buf=0;
   for(j=0;j<8;j++)
   {
        buf=buf>>1;
        ds18b20=0;
        _nop_();
        _nop_();
        ds18b20=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if(ds18b20==1)
            buf|=0x80;
        delay(8);

     }
   return buf;
}
//-------------------------------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j;
    for(j=0;j<8;j++)
     {
       if(dat&0x01)
         {
            ds18b20=0;
            _nop_();
            _nop_();
            ds18b20=1;
            delay(10);
         }
      else
         {
            ds18b20=0;
            delay(10);
            ds18b20=1;
            _nop_();
            _nop_();
         }
    dat=dat>>1;
}
}
//------------------
bit Convert(void)
{
if(Reset()==0)
     {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44);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
void ReadFlash(void)
{
unsigned char Lsb,Msb;
    if(Reset()==0)
      {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be);
        Lsb=ReadByte();
        Msb=ReadByte();
        temp1=Lsb;//L 8bit
        temp2=Msb;//H 8bit
      }
     else
      {
        temp1=0;
        temp2=0;
      }
}
void w1602(uchar dat,bit r)
{
rs=r;
rw=0;
P1=dat;
en=0;
delay(2);
en=1;
delay(4);
en=0;
}
void init1602()
{
        w1602(0x38,0);
w1602(0x06,0);
w1602(0x0c,0);
w1602(0x01,0);
}
uchar r1302(uchar addr)
{
        uchar n;
rst=0;
sclk=0;
_nop_();
rst=1;
B=addr;
for(n=0;n<8;n++)
{
sclk=0;
DI=B0;
sclk=1;
B=B>>1;
}
for(n=0;n<8;n++)
{
A7=DI;
sclk=1;
ACC=ACC>>1;
sclk=0;
}
rst=0;
return(ACC);
}
void w1302(uchar addr,dat)
{
uchar n;
rst=0;
sclk=0;
rst=1;
for(n=0;n<8;n++)
    {
B=addr>>n;
sclk=0;
DI=B0;
sclk=1;
    }
for(n=0;n<8;n++)
    {
      B=dat>>n;
sclk=0;
DI=B0;
sclk=1;
    }
rst=0;
}

void main()
{
   uchar i,n,ttT;
unsigned int m;
   init1602();
EA=1;
EX0=1;
EX1=1;
IT0=1;
IT1=1;
PX0=1;
   while(1)
   {
          m=1500;
          while(m--)
          {
w1602(0x80,0);
for(i=0;i<5;i++)
w1602(tt0[i],1);
w1602(0x30+(r1302(0x85)>>4 & 0x0f),1);
w1602(0x30+(r1302(0x85) & 0x0f),1);
w1602(0x2d,1);
w1602(0x30+(r1302(0x83)>>4 & 0x0f),1);
w1602(0x30+(r1302(0x83) & 0x0f),1);
w1602(0x2d,1);
w1602(0x30+(r1302(0x81)>>4 & 0x0f),1);
w1602(0x30+(r1302(0x81) & 0x0f),1);
w1602(0xc0,0);
for(i=0;i<5;i++)
w1602(tt1[i],1);
w1602(0x30+(r1302(0x87)>>4 & 0x0f),1);
w1602(0x30+(r1302(0x87) & 0x0f),1);
w1602(0x2d,1);
w1602(0x30+(r1302(0x89)>>4 & 0x0f),1);
w1602(0x30+(r1302(0x89) & 0x0f),1);
w1602(0x2d,1);
w1602(0x30+(r1302(0x8d)>>4 & 0x0f),1);
w1602(0x30+(r1302(0x8d) & 0x0f),1);
}
w1602(0x01,0);
m=800;
          while(m--)
          {
if(Convert()==1)
              {
                ReadFlash();
                TT=(temp2<<4)|(temp1>>4);
                ttT=(~TT & 0x3F)+1;
              }
w1602(0x80,0);     //week
for(i=0;i<5;i++)
w1602(tt2[i],1);
for(n=0;n<3;n++)
w1602(ch[(r1302(0x8B) & 0x07)-1][n],1);
w1602(0xc0,0);     //temp
for(i=0;i<5;i++)
     w1602(tt3[i],1);
if(temp2 & 0x80==0x80)   //-
   {
      w1602(0x2d,1);
w1602(0x30+ttT/10,1);
      w1602(0x30+ttT%10,1);
}
else               //+
              {
w1602(0x30+TT/10,1);
w1602(0x30+TT%10,1);
}
           }
           w1602(0x01,0);
       }
}
void zz() interrupt 0
{
    KK++;
  }
void tz() interrupt 2
{
uchar ddd,ddd0,ddd1,td;
w1602(0x01,0);
    do{
//////////////////////
if(KK==0)
{
w1602(0x80,0);
         w1602(0x72,1);
         w1602(0x65,1);
         w1602(0x61,1);
         w1602(0x64,1);
         w1602(0x79,1);

         w1602(0x2e,1);
         w1602(0x2e,1);
         w1602(0x2e,1);
       }
//////////////////////
if(KK==1)  //sec
{
         ddd0=0x0f & r1302(0x81);
ddd1=0x0f & (r1302(0x81)>>4);
w1602(0x80,0);
w1602(0x53,1);
w1602(0x65,1);
w1602(0x63,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c0,0);
w1602(0x30+ddd1,1);
w1602(0x30+ddd0,1);
if(TOK==0)
{
delay(30000);
  if(TOK==0)
{
ddd0++;
  if(ddd0==10)
{
ddd0=0;
ddd1++;
if(ddd1>5)
                {
                  ddd1=0;
ddd0=0;
                }
}
  }
}
          ddd=(ddd1<<4)+ddd0;
w1302(0x80,ddd);
       }
/////////////////////////////
if(KK==2)//min
{
ddd0=0x0f & r1302(0x83);
ddd1=0x0f & (r1302(0x83)>>4);
w1602(0x80,0);
w1602(0x6d,1);
w1602(0x69,1);
w1602(0x6e,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C0,0);
w1602(0x30+ddd1,1);
w1602(0x30+ddd0,1);
if(TOK==0)
{
delay(10000);
  if(TOK==0)
{
td++;
if(td>59)td=0;
ddd1=td/10;

  }
}
          ddd=(ddd1<<4)+ddd0;
w1302(0x82,ddd);
       }
////////////////////////
if(KK==3)//hour
{
ddd0=0x0f & r1302(0x85);
ddd1=0x0f & (r1302(0x85)>>4);
         w1602(0x80,0);
w1602(0x68,1);
w1602(0x6f,1);
w1602(0x75,1);
w1602(0x72,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c0,0);
w1602(0x30+ddd1,1);
w1602(0x30+ddd0,1);
if(TOK==0)
{
delay(10000);
  if(TOK==0)
{
td++;
  if(td>23)td=0;
ddd1=td/10;
ddd0=td%10;
ddd=(ddd1<<4)+ddd0;
  }
}

w1302(0x84,ddd);
       }
//////////////////////////
if(KK==4)//day
{
ddd0=0x0f & r1302(0x87);
ddd1=0x0f & (r1302(0x87)>>4);
         w1602(0x80,0);
w1602(0x44,1);
w1602(0x61,1);
w1602(0x79,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c0,0);
w1602(0x30+ddd1,1);
w1602(0x30+ddd0,1);
if(TOK==0)
{

delay(10000);
  if(TOK==0)
{
td++;
  if(td>31)td=0;

ddd1=td/10;
ddd0=td%10;
  }
}
          ddd=(ddd1<<4)+ddd0;
w1302(0x86,ddd);
}
//////////////////////
       if(KK==5)//month
{
ddd0=0x0f & r1302(0x89);
ddd1=0x0f & (r1302(0x89)>>4);
         w1602(0x80,0);
w1602(0x6d,1);
w1602(0x6f,1);
w1602(0x6e,1);
w1602(0x74,1);
w1602(0x68,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c0,0);
w1602(0x30+ddd1,1);
w1602(0x30+ddd0,1);
if(TOK==0)
{
delay(10000);
  if(TOK==0)
{
td++;
  if(td==12)td=1;
ddd1=td/10;
ddd0=td%10;
  }
}
          ddd=(ddd1<<4)|ddd0;
w1302(0x88,ddd);
}
/////////////////////////
       if(KK==6)//year
{
ddd0=0x0f & r1302(0x8d);
ddd1=0x0f & (r1302(0x8d)>>4);
         w1602(0x80,0);
w1602(0x79,1);
w1602(0x65,1);
w1602(0x61,1);
w1602(0x72,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c0,0);
w1602(0x30+ddd1,1);
w1602(0x30+ddd0,1);
if(TOK==0)
{

delay(10000);
  if(TOK==0)
{
td++;
  if(td>99) td=0;
ddd1=td/10;
ddd0=td%10;
             ddd=(ddd1<<4)|ddd0;
  }
}
w1302(0x8c,ddd);
}
///////////////////////
//ddd0=0;
       if(KK==7)//week
{
w1602(0x80,0);
w1602(0x57,1);
w1602(0x65,1);
w1602(0x65,1);
w1602(0x6b,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20,1);

w1602(0xc0,0);
w1602(0x30+ddd0,1);
w1602(0x20,1);
if(TOK==0)
{

delay(20000);
  if(TOK==0)
{
ddd0++;
  if(ddd0>7)
ddd0=1;
  }
}
          w1302(0x8A,ddd0);
       }
      }while(KK<8);
w1602(0x01,0);
KK=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