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E-CP1H 系列PLC 解密使用说明
关闭

楼主(2016-04-10):
PLC 解密网 专业文献CP1E 和 CP1H 的 USB 解密详细说

1、安装编程软件:编程软件可以到我们的官方论坛下载
欧姆龙的编程软件需要安装 9. 0 以上版本才可以。老的版本不行。因为解密软件需要
借助编程软件的 USB驱动才可以联机。您要是对欧姆龙编程相当熟悉单独安装驱动即
可,不需要安装编程软件。如果软件提示无法连接,说明没有驱动,把《O M RO NSYSM AC
PLC USB Devi ce》里的这两个文件放到 C: \W IN DO W S\system 32\drivers 下,右键后缀
inf 文件安装即可。
2、内存备份:解密前请先备份数据,如下图所示,除了程序选项外,全部打勾,上载
即可,除了这几项,还要再备份内存数据,下面请点击图中的内存按钮

全部双击完左侧的内存选线后请点击上传按钮,弹出如下图

你必须点击《全选》按钮,然后点击 PLC到计算机 按钮,内存数据就全部读取了,这
些都是不受密码保护的,只有程序才受到密码的保护,全部上载完成请予以妥善保存,
因为这是你没解密之前就备份的数据。以上的备份工作完成,你就可以开始解密了。
教你如何看加密方式:如果您不能串口联机,那么通过读取内存 A99 的数值便可以确
定加密方式 ,有图最明白了,看下面吧!!
简单的解说一下:
A99 的 0位为 1说明有 UM读保护,不能上载程序。
A99 的 1位为 1说明有任务保护,这个无所谓的啦。
A99 的 2位为 1说明有禁止覆盖保护,这个最困难,如果您的 PLC这个位置为 1,那么
必须使用串口软件远程解密了,此 USB解密软件不能破解。
A99 的 3位为 1说明有禁止传卡保护,您将不能使用内存卡。
3 开始解密:请使用 usb编程电缆连接,你先点击 联机 按钮,如果下面的文本框提示
设备未找到说明你的电脑没有安装欧姆龙的编程软件或者没有正确安装驱动,再者你
换一个 U SB接口试试。联机正常后请点击 编程模式 按钮。因为解密只能在编程模式
下进行。
CP1H的解密很简单,单击一下 CP1H解密 按钮就可以了。密码就消失了,CP1L 的 也
是点击这个按钮。一键操作完成,关闭本软件你就可以读取程序了。
CP1E 的要先点击 CP1E 解密 按钮后,然后再点击 CP1E 修复 按钮,需两次按钮操作,
因为你不点击修复按钮,掉电后 PLC会报警。
下面请先找 PLC单独试验吧!由于这里不让上传软件 大家自行百度吧

网友A(2018-06-01):
没有软件下载连接。。。

网友B(2018-08-19):
急需的东东

网友C:
急需,软件在哪里

网友D(2019-04-23):
请问软件在哪儿?

网友E(2020-06-09):
解密后原程序还有吗

网友F:
谢谢分享,我已下载保存。如果楼主方便的话,多传一些这方面的资料,谢谢,学习了。

网友G(2020-08-01):
能提供一下软件吗

网友H(2021-01-04):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我已下载保存。如果楼主方便的话,多传一些这方面的资料,谢谢,学习了。

软件在哪里下,兄弟

网友I:
软件在哪里?

网友J(2021-02-19):
软件在哪里?软件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