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造u盘

楼主(2016-04-10):
平时爱收集芯片,前几天发现闲置一个FLASH芯片,打算制作一个U盘!

1:用烙铁清理FLASH芯片各针脚,确保不能有针脚连接。
2:上淘宝购买一个U盘PC板及金士顿包装
3:到货后取出板子和包装,用烙铁将FALSH芯片焊接在板子上,主要芯片位置,芯片一脚有圆点要对应板子上的圆点即可。焊接完一定仔细检查各针脚。不能有任何连接和虚焊。
4:焊接好后插入电脑USB接口,下载与U盘板主控芯片对应的量产程序。本款为迈科微MW8209量产程序

打开UdTools.exe应用程序!
等待几秒变可以识别到FLASH芯片了。

如果等待许久都没显示出芯片则有可能此板不支持此FLASH芯片

5:然后点击开始按钮,开始扫描量产。成功后退出程序拔下U盘,(如果不成功则说明FLASH芯片有损坏)
6:再次插上U盘(这是一定要退出量产程序哦)已经可以认到U盘了 ,容量还是4G的

7:拔下来,装入之前已经购买的外壳中,整个制作完毕。

共大家学习!一个正宗的山寨U盘出世了

以下为 更新说明:

这个帖子是 让大家了解U盘目前市场情形!下面介绍一下 : 什么正品U盘,什么是山寨U盘 什么样的U盘是扩容出来的! 金士顿的U盘难道都是假的吗? 答案当然不是。

U盘大家都知道 在以前可以说是 相当的昂贵的 128M的 要好几百元! 现在嘛贬值到遍地都是。 中国的模仿能力不愧为世界第一,U盘被国内电子商家山寨后 价格就低下来了。

1:什么是正品U盘? 什么查序列号 官网验证 都是屁话。 其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看主板 (当然需要拆开壳子,透明壳很容易看到)正品U盘的主板 明显不同的!板料厚 电子元器件好 FLASH芯片为正品 非黑片 做工精细 板子边缘平滑 全使用贴片晶振,无任何焊接痕迹,包装外壳用料厚。
2: 什么是国产U盘、山寨U盘? 很明显就是 板子做工相当差 很薄很粗糙 不平滑 使用基本都是圆柱晶振 一般还带有烙铁焊过的痕迹 焊锡粗糙 FLASH芯片基本为黑片 。其实一看就知道了。

3: 如何识别U盘扩容? 扩容盘基本都是山寨盘。就是通过量产工具实现的。大家都知道任何硬件都需要软件来支持。量产就是给U盘这个块废铁附上灵魂。 所以容量的大小很大程度上 由量产程序而定,一个4G盘可以被量产成8G 甚至更大。一般4G盘真实容量会少一些比如3.8G 很正常的 识别是否扩容,比较简单的办法 就是用专业软件检测就是了 (这个软件很多的,百度一下都有)

4:绝大部分的金士顿U盘都是真的 ,山寨U盘主要聚集在淘宝等网购中!去正品专卖店是不可能买到山寨的。

5:FLASH芯片的来源。 一般做维修的朋友都会有的 比如维修MP3/MP4 /专业U盘数据恢复公司/等都会有很多。 他们都是从上面拆下来的芯片。

6:关于如何给U盘扩容。
扩容也很简单的,就是用匹配的量产程序,下面开始介绍,还会以迈科微MW8209_6208E来说明。

A:下载迈科微MW8209_6208E量产程序

B:打开UdTools.exe 这个程序 出现

很明显已经识别到U盘,容量为4G 下面就来将它扩容到8G

C:点击量产设置,右边有两个容量框

正常容量为 4096 。如果需要扩容到8G,只需直接手动将数值改为8192 即可。
然后点击应用 ,程序回到量产界面 点击开始量产 就可以了 。

如果你需要做U盘启动,可以看到CDROM启动设置,这个就可以将U盘量产成CD启动盘,也就是给U盘分区。

所以整个U盘制作量产 是非常简单的,人人都会。

网友A(2017-05-13):
手头有几个旧手机,可以拆了试试

网友B:
很有意思啊

网友C:
涨知识了!!!

网友D:
恩!非常值得学习。善于发现

网友E:
这个很有意思,只能学习学习,U盘大致分为主控和储存两部分组成,所有U盘坏了就要看是主控坏了还是储存坏了,检测出来之后,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F:
我有一个就是存储芯片坏

网友G:
还是买一个吧。3.0接口。

网友H:
好有意思,谢谢楼主

网友I(2018-04-11):
想法是好的,但管脚实在太难焊接,真的很难,这个要是能焊了那几乎贴片件就都能焊了,还的有一把好电烙铁。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还是买一个吧。3.0接口。

兄弟 ,聪明!

网友K:
牛逼,很好,我要学习

网友L:
这个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