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开关变压器计算方法

楼主(2016-04-10):
宽电压60K时,EE13(3-4W),EE16(5-6W),EE19(7-9W),EE20(10-12W)EE22(13-18W),EE25(19-25W),之间也没有明确的间隔,做的好可以选小一点的磁心,不过要有很丰富的经验才行,
选定磁芯后,再算出匝数,比如,EE13(180T-220T)EE16(150-170T)EE19(120-150T)EE20(100-120T)EE22(80-100T)EE25(60-80T)

接下来计算输出12V电流2A的变压器,过程大抵如下:

1,计算输入最小交流对应的直流电压:

设最低输入电压85V,容性负载时电容上的电压约为输入交流值的1.2倍,约为102Vdc;

2,确定频率和最大占空比,占空比大变压器利用率高,次级感应的电压低,可以用耐压低的整流二极管,但初级开关管的峰值电压高,所以有时得折衷选择.

这里设频率为65KHZ,一个周期15.38微秒,占空比为0.4,由这两个算出开关管最大开通时间为6.15微秒

3,由最大占空比算出匝比N:

N=(最低输入电压*最大占空比)/(输出电压+整流二极管正向电压降)/(1-最大占空比),

N=(102*0.4)/(12+0.6)/(1-0.4)=5.397

由N可以得出反射电压Vor=(输出电压+整流二极管正向压降)*N,

代入上式结果,得到Vor=68V;

4,确定变压器最大输入峰值电流:

IPK=2*变压器输出功率/(变压器效率*最低输入直流电压*最大占空比)

=2*(12+0.6)*2/(0.92*102*0.4)           输出是12V电压2A电流

=1.3427(A)

5,算出变压器初级电感LP:

LP=(最低输入电压*最大开通时间)/峰值电流,

LP=(102*6.15)/1.3427

=467(uH)

取470微亨

6,算出初级匝数NP:

NP=(初级电感量*初级电流峰值)/(磁芯截面积*工作磁通)

计算AP值时已经取工作磁通2000高斯,EE25的磁芯截面积为40平方毫米,这里如果电感量用微亨的话,工作磁通应该用特斯拉,2000高斯=0.2特斯拉.

NP=(470*1.3427)/(40*0.2)

=78.9,取79匝;

7,由匝比算出次级匝数NS=79/5.397=14.6,取15匝;

8,设OB2263工作时供电电压为18V,则供电绕组匝数=18/(12+0.6)*15,约等于21匝

9, 绕好所有线圈匝数后,通过调节磁芯气隙,让初级绕组的电感量与第5步所计算的电感量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