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有收获的一天

楼主(2016-04-10):
1、即使接收到了正确的数据,接收寄存器依然要清零。
2、ADC转换的通道选择,有两个相关的寄存器。P1ASF和ADC_CONT,都要设置正确。
3、关机电路的三极管的偏置电阻阻值要合适,否则表面上电路已关机,实际上还有不小的漏电流 ,会导致电源调整管的震荡。